SPWM波在单片机上的实现与调节(基于MSP430F5529)

楼主(2018-03-12):
SPWM波的定义和生成方法在这里就不多说了,本文主要说SPWM波在单片机上的实现,以及如何调节滤出后的正弦波的频率及幅度。
先弄清楚SPWM在单片机上如何产生,比如你要输出100HZ的SPWM正弦波,每个周期100个点,则定时器B的中断频率为100*100=10K,用于载波(定时器A)的PWM频率应>=10K(这里我建议载波为1M,因为定时器的配合问题会有+-1的误差,所以载波尽量的大则滤出的正弦波的波形越好)。
通过软件,你先得到100个点的正弦波采样值,你可以用定时器A来产生1MHZ的PWM,然后用定时器B,做定时器中断,10KHZ的频率,每次中断,就把一个采样值赋值给定时器A的输出通道:CCRx。然后不停的循环,每中断一百次,就输出1个波。不停的循环就不停的输出,那么PWM输出端,经过滤波后(外部滤波电路要找相关电路去设计),就是100HZ的正弦波了。
调节频率要通过定时器B,公式:正弦波频率*每个周期的点数=定时器B中断频率
调节幅度要依据载波中最大与最小占空比之差也即是调制深度,这个没有公式……..
剩下的就要参考我给出的程序作出自己的理解吧,靠你们了,骚年们!

/*===========================================================================
*  Name        :   PWM.h
*  Function    :
*  Created on  :   2019年12月5日
*  Author      :   Laptop
*===========================================================================*/
#include "SPWM.h"

/*============================================================================
* 功能   :   产生单路SPWM波
* 输入   :   无
* 输出   :   P1.4
* 注意   :   定时器也为TA1.1;载波频率为126.26K;;默认正弦频率为100HZ,幅度未知
*============================================================================*/
//初始化1路
void SPWM_1Way_Init(void)
{
    P1SEL |=BIT4;
    P1DIR |=BIT4;
    //P1DS |=BIT4;                              //全力驱动
    P1OUT &=~BIT4;
    spwm_i=0;
    TA0CCR0 =198;                               //载波126.26KHZ
    TA0CCR3 =Lab1[spwm_i];
    TA0CCTL3 =OUTMOD_7;
    TA0CTL =TASSEL_2+MC_1+TACLR;                //选择时钟为SMCLK,UP模式

    P2SEL |=BIT0;
    P2DIR |=BIT0;
    P2OUT &=~BIT0;
    TA1CCR0 =2499;                              //25000000/(100*100)=2500:100Hz,100个点:10KHZ(时间不太准我做了些补偿)
    TA1CTL =TASSEL_2+MC_1+TACLR;                //选择时钟为SMCLK,UP模式
    TA1CTL  |= TAIE;                            //开启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                       //开启总中断
}

//输出1路
void SPWM_1Way_Set_Freq(unsigned int freq)
{
    unsigned long freq_num;
    freq_num=250000/(freq)-1;
    TA1CCR0 =freq_num;
}

/*================================================================================
* 功能   :   输出两路SPWM波,相位可调
* 输入   :   无
* 输出   :    P1.4,P1.5
* 注意   :   定时器也为TA1.1;载波频率为126.26K;;默认正弦频率为100HZ,幅度未知
*================================================================================*/
//初始化2路
void SPWM_2Way_Init(void)
{
    P1SEL |=BIT4+BIT5;
    P1DIR |=BIT4+BIT5;
    //P1DS |=BIT4+BIT5;                         //全力驱动
    P1OUT &=~BIT4+BIT5;
    spwm_i=0;
    spwm_j=50;                                  //控制相位
    TA0CCR0 =198;                               //载波126.26KHZ
    TA0CCR3 =Lab1[spwm_i];
    TA0CCR4 =Lab1[spwm_j];
    TA0CCTL3 =OUTMOD_7;
    TA0CCTL4 =OUTMOD_7;
    TA0CTL =TASSEL_2+MC_1+TACLR;                //选择时钟为SMCLK,UP模式

    P2SEL |=BIT0;
    P2DIR |=BIT0;
    P2OUT &=~BIT0;
    TA1CCR0 =2499;                              //25000000/(100*100)=2500:100Hz,100个点:10KHZ
    TA1CTL =TASSEL_2+MC_1+TACLR;                //选择时钟为SMCLK,UP模式
    TA1CTL  |= TAIE;                            //开启中断

    __enable_interrupt();                       //开启总中断
}

//输出2路
void SPWM_2Way_Set_Freq(unsigned int freq)
{
    unsigned long freq_num;
    freq_num=250000/(freq)-1;
    TA1CCR0 =freq_num;
}

/*===============================================================
* 功能   :   中断函数,改变SPWM中占空比寄存器的值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注意   :   为0时双路输出,为1时单路输出
*===============================================================*/
#if 0
#pragma vector=TIMER1_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1(void)
{
    TA0CCR3 =Lab1[spwm_i++];
    if(spwm_i==100)spwm_i=0;
    TA1IV=0;                                        //GPIO的单独中断会自动清零,可TIMER的不会,所以要软件清零;!!
……………………

网友A:
很不错呀,值得学习

网友B(2021-07-20):
有调出来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