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单片机仿真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2018-03-12):
请问这些线上的标志是元器件还是注释,还有元器件不连接为什么能够运行,是因为有什么特殊的关联还是别的原因,左边和RST 连接的是晶振还是复位电路。主要就是连线上的那些标注到底是什么,我模仿做了一个 错误连篇,肯定是哪有问题,求助

网友A:
线上最外边的是网络名称。RST连接的是复位电路。

网友B:
定义管脚  具体的看proteus 很详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管脚  具体的看proteus 很详细的

为什么我只能定义VCC 和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义管脚  具体的看proteus 很详细的

我按照这个图模仿了一下,就LCD的D0-D7没电压是怎么回事

网友C(2019-01-30):
D1-D7没有一个脚是红点,说明没供上电,你只给RP2 VCC 网络号,但最终还是没有连上VCC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