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51单片机一个独立按键实现三个功能思路?

楼主:
说明:我想做一个独立按键实现三个功能:比如短按打开或者关闭LED1,中按打开或者关闭LED2,长按打开或者关闭LED3。求助各位坛友:要按那种思路编程实现一个独立按键实现三个功能,或者给个参考示例。谢谢了!

网友A(2018-03-13):
我给你来个试试

/*******************************************************
|一个按键两种功能,就是短按一下LED灯亮,
|再按一下灭,长按2秒另一个LED亮,再按一下灭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unit=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1=P1^0;
sbit led2=P1^1;

sbit s=P3^5;

uchar flag1,flag2;

void delay(uint);
void keyscan();

void main()
{
        while(1)
        {
                keyscan();

        }
}
void keyscan()
{
        uint j;
        j=0;
        s=1;
        if(flag1==1||flag2==1)
        {
                if(!s)
                {
                        delay(5);
                        if(!s)
                        {
                                while(!s);
                                flag1=0;
                                flag2=0;
                                led1=1;
                                led2=1;
                        }
                }
        }
        else
        {
                if(!s)
                {
                        delay(5);
                        if(!s)
                        {
                                while(s==0 && j<30000)
                                {
                                        //        delay(5);
                                        j++;
                                }

                                if (j>=30000)
                                {
                                        flag2=1;
                                        led2=0;
                                        while(!s);
                                }
                                else
                                {
                                        flag1=1;
                                        led1=0;
                                }

                        }
                }
        }
}
void delay(uint z)
{
        //1ms延时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网友B:
按键巡判断两次间隔时间 和 按下后的时间常数  除颤 等因素 就可以实现 。也可以添加条件判断 但是繁琐了  ,缺点是时间控制不好,会产生误操作

网友C:
可以定义一个变量,比如int n=0;按键按一次变量n的值加1,n=1的时候第一个功能, n=2的时候第二个功能, n=3第三个功能。while循环n>3的时候,变量清0.

网友D:
按键按下一次时,定义一个变量++,再用if判断即可!

网友E:
这个按键的短按、中按、长按的想法我认为较难实现,因为多长算短,多久算长是一个比较难比较难把握。我建议采用中断方式,定时器设置3秒定时,检测3秒内按下几次按键,如果检测到进入一次中断则表示按下一次按键标志位加一,两次表示按下两次按键。3s的定时时间到了,然后查看标志位的值然后进入相应的分支函数操作。

网友F:
个人认为:结合定时器比较好。
思路大致是这样的:
当按键按下时,开始定时器计时;松开按键后,停止定时器计时,并判断计时时间长短;根据按键时长,做相应的功能。
这个思路,理论上说,一个按键可以有很多功能的。
但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按键时间长短,应该有很明显的区别,否则,人是不好控制时间长短的。所以通常只有长按和短按两个功能,很好区分。

网友G:
这种网上很多的

网友H:
推荐状态机,看看这个博客,应该对你有所帮助,http://blog.csdn.net/streamlightcwm824/article/details/6545003

网友I:
非常感谢各位坛友的热心帮助,由于工作需要用到单片机,才开始学习单片机这一块,加上英文不好,学历不高,所以进度很慢,有很多地方不明白,身边没有搞编程的人,只有来论坛求助了。再次感谢各位的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J(2018-09-21):
谢谢,正想学这个,论坛有你更精彩。

网友K:
短按 双击 长按

网友L:
一键三用案例。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网友L:
长按和短按按键功能案例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网友M(2022-08-18):
记录按下和松开时间,通过时间间隔定义你的短按,中按,长按变量,进行相应的操作

网友N:
单键我通常3个功能:单击、双击、长按,按下计数、间隔计数即可。

网友O:
使用状态机编程即可。
// 按键
#define key_state_0 0
#define key_state_1 1
#define key_state_2 2
#define key_state_3 3
#define key_no 0
#define key_click 1
#define key_double 2
#define key_long 3
sbit KEY = P0^4;
sbit key1=P5^0;// 红光
sbit key2=P3^0;//绿光开关
sbit key3=P0^2;        //蓝
sbit key4=P4^0;        //白
sbit key5=P0^3; //加湿度
sbit key6=P5^2;//自动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read(void)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timer_cnt1 = 0;
                static         unsigned char temp=0;
        unsigned char key_return = key_no;
       // unsigned char key;

        //key = KEY;  //read the I/O states

        switch(key_state_buffer1)
        {
                case key_state_0:
                        if((KEY == 0)||(key1 == 0)||(key2==0)||(key3==0)||(key4==0)||(key5==0)||(key6==0))
                         {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1; temp=0;
                                                         return 0;
                                                 }
                                //按键被按下,状态转换到按键消抖和确认状态//
                        break;
                case key_state_1:
                        if(KEY== 0)
                        {
                                temp=1;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按键仍然处于按下状态
                                //消抖完成,key_timer开始准备计时
                                //状态切换到按下时间计时状态
                        }
                                                else if(key1==0)
                                                {
                                                           temp=2;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2==0)
                                                {
                                                            temp=4;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3==0)
                                                {
                                                            temp=5;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4==0)
                                                {
                                                            temp=6;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5==0)
                                                {
                                                            temp=7;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if(key6==0)
                                                {
                                                            temp=8;
                                                           // key_timer_cnt1 = 0;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
                        else
                                                {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temp=0;
                                                }
                                //按键已经抬起,回到按键初始状态
                        break;  //完成软件消抖
                case key_state_2:
                                                 if((KEY == 0)||(key1 == 0)||(key2==0)||(key3==0)||(key4==0)||(key5==0)||(key6==0))
                                                {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2;
                                                         if(temp==1)
                                                         {
                                                                 if(++key_timer_cnt1 >= 100)  //按键继续按下,计时超过1000ms
                                                                 {

                                        key_return = key_long;  //送回长按事件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3;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
                                                }
                                                else
                                                {
                                                         key_return = temp;  //按键抬起,产生一次click操作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转换到按键初始状态
                                                }
                       /* if(KEY == 1)
                        {
                                key_return = key_click;  //按键抬起,产生一次click操作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转换到按键初始状态
                        }
                        else if(++key_timer_cnt1 >= 100)  //按键继续按下,计时超过1000ms
                        {
                                key_return = key_long;  //送回长按事件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3;  //转换到等待按键释放状态
                        } */
                        break;
                case key_state_3:  //等待按键释放
                        if((KEY == 0)||(key1 == 0)||(key2==0)||(key3==0)||(key4==0)||(key5==0)||(key6==0)) //按键释放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3;  //切回按键初始状态
                                                 else //按键释放
                                key_state_buffer1 = key_state_0;  //切回按键初始状态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网友P(2023-05-31):
笑死,那为什么不干脆点弄计数中断,你这样显的有点业余,单片机本身就有计数功能

网友Q:
可以定义一个变量,通过取余数的方法来判断会比较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