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红外线遥控温度计传感器

楼主:
这个能实现用红外遥控,输入最高温度最低温度,当大于最高温度或者小于最低温度时, 蜂鸣器报警。
这个程序可以实现用红外线遥控器设定一个大于等于0,小于100 度的整数温度值,当检测的温度大于设定的温度时,蜂鸣器响

#include "reg52.h"
#include"temp.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 = P2 ^ 2;                   //数码管引脚
sbit LSB = P2 ^ 3;                   //数码管引脚
sbit LSC = P2 ^ 4;                   //数码管引脚
sbit beep = P1 ^ 5;                   //蜂鸣器引脚
sbit IRIN = P3 ^ 2;                   //红外传感器引脚

u8 IrValue[6];                  //红外码
u8 Time;                          //红外高电平时间
u16 temp1 = 0;            //预设最高温度
u16 temp2 = 0;            //预设最低温度
u16 sethigh = 1;          //是否在设置最高温度
u8 DisplayData1[8];              //预设温度
u16 change;                      //按键是否被按下

char num = 0;
u8 DisplayData[8];
u8 code smgduan[10] =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

void delay(u16 i)         //延时10um
{
        while (i--);
}

void datapros(int temp) //处理从温度传感器读入的数值,转换为摄氏度,temp = 温度*100,DisplayData[] 数组中是temp的显示码
{
        float tp;
        if (temp < 0)                                //当温度值为负数
        {
                DisplayData[0] = 0x40;           //   -                 因为读取的温度是实际温度的补码,所以减1,再取反求出原码

                temp = temp - 1;
                temp = ~temp;
                tp = temp;
                temp = tp * 0.0625 * 100 + 0.5;
                //留两个小数点就*100,+0.5是四舍五入,因为C语言浮点数转换为整型的时候把小数点
                //后面的数自动去掉,不管是否大于0.5,而+0.5之后大于0.5的就是进1了,小于0.5的就
                //算加上0.5,还是在小数点后面。

        }
        else
        {
                DisplayData[0] = 0x00;
                tp = temp;//因为数据处理有小数点所以将温度赋给一个浮点型变量
                //如果温度是正的那么,那么正数的原码就是补码它本身
                temp = tp * 0.0625 * 100 + 0.5;
        }
        if (temp >= temp1 * 100 || temp <= temp2 * 100)
                beep = ~beep;

        DisplayData[1] = smgduan[temp / 10000];
        DisplayData[2] = smgduan[temp % 10000 / 1000];
        DisplayData[3] = smgduan[temp % 1000 / 100] | 0x80;
        DisplayData[4] = smgduan[temp % 100 / 10];
        DisplayData[5] = smgduan[temp % 10];
}

void DigDisplay()                        //显示 DisplayData[] 中的内容
{
        u8 i;
        for (i = 0; i < 6; i++)
        {
                switch (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 = 0; LSB = 0; LSC = 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 = 1; LSB = 0; LSC = 0; break;//显示第1位
                case(2):
                        LSA = 0; LSB = 1; LSC = 0; break;//显示第2位
                case(3):
                        LSA = 1; LSB = 1; LSC = 0; break;//显示第3位
                case(4):
                        LSA = 0; LSB = 0; LSC = 1; break;//显示第4位
                case(5):
                        LSA = 1; LSB = 0; LSC = 1; break;//显示第5位
                }
                P0 = DisplayData[5 - i];             //发送数据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 = 0x00;                           //消隐
        }
}

void IrInit()                              //初始化红外传感器
{
        IT0 = 1;                               //下降沿触发
        EX0 = 1;                               //EXO = 1 打开红外线中断0允许,数据在IrValue[2]中
        EA = 1;                                       //打开总中断

        IRIN = 1;                              //初始化端口
}

void DigDisplay1()                           //刚开始温度设置时,温度的显示
{
        u8 i;
        for (i = 0; i < 2; i++)
        {
                switch (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LSA = 0; LSB = 0; LSC = 0; break;//显示第0位
                case(1):
                        LSA = 1; LSB = 0; LSC = 0; break;//显示第1位
                }
                P0 = DisplayData1[1 - i];            //发送数据,先显示个位,是DisplayData1[1]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 = 0x00;                           //消隐
        }
}

void main()
{
        u16 displaytemp;                         //在设置温度时,要显示的值

        IrInit();
        while (1)                                //最高最低温度设置
        {
                if (IrValue[2] == 0x44)
                {
                        EX0 = 0;                         //关闭中断0允许,用于温度设置完成后,不在接受中断
                        break;
                }
                if (IrValue[2] == 0x07)
                {
                        sethigh = 0;
                }
                if (temp1 >= 0 && temp1 < 9 && sethigh == 1)   //最高温度设置
                {
                        if (change == 1)
                        {
                                switch (IrValue[2])
                                {
                                case(0x16):
                                        temp1 = temp1 * 10 + 0; break;
                                case(0x0c):
                                        temp1 = temp1 * 10 + 1; break;
                                case(0x18):
                                        temp1 = temp1 * 10 + 2; break;
                                case(0x5e):
                                        temp1 = temp1 * 10 + 3; break;
                                case(0x08):
                                        temp1 = temp1 * 10 + 4; break;
                                case(0x1c):
                                        temp1 = temp1 * 10 + 5; break;
                                case(0x5a):
                                        temp1 = temp1 * 10 + 6; break;
                                case(0x42):
                                        temp1 = temp1 * 10 + 7; break;
                                case(0x52):
                                        temp1 = temp1 * 10 + 8; break;
                                case(0x4a):
                                        temp1 = temp1 * 10 + 9; break;
                                default:
                                        break;
                                }
                                change = 0;
                        }
                        displaytemp = temp1;
                }
                if (temp2 >= 0 && temp2 < 9 && sethigh == 0)   //最低温度设置
                {
                        if (change == 1)
                        {
                                switch (IrValue[2])
                                {
                                case(0x16):
                                        temp2 = temp2 * 10 + 0; break;
                                case(0x0c):
                                        temp2 = temp2 * 10 + 1; break;
                                case(0x18):
                                        temp2 = temp2 * 10 + 2; break;
                                case(0x5e):
                                        temp2 = temp2 * 10 + 3; break;
                                case(0x08):
                                        temp2 = temp2 * 10 + 4; break;
                                case(0x1c):
                                        temp2 = temp2 * 10 + 5; break;
                                case(0x5a):
                                        temp2 = temp2 * 10 + 6; break;
                                case(0x42):
                                        temp2 = temp2 * 10 + 7; break;
                                case(0x52):
                                        temp2 = temp2 * 10 + 8; break;
                                case(0x4a):
                                        temp2 = temp2 * 10 + 9; break;
                                default:
                                        break;
                                }
                                change = 0;
                        }
                        displaytemp = temp2;
                }
                DisplayData1[0] = smgduan[displaytemp / 10];   //取十位
                DisplayData1[1] = smgduan[displaytemp % 10];   //取个位
                DigDisplay1();

        }

        while (1)                            //检测到的温度显示
        {
                datapros(Ds18b20ReadTemp());         //数据处理函数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void ReadIr() interrupt 0                //红外线的中断函数,用于接收红外信号,把数据存入IrValue[2]中
{
        u8 j, k;
        u16 err;
        Time = 0;
        delay(700);                                 //7ms
        if (IRIN == 0)                                     //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
        {

                err = 1000;                                //1000*10us=10ms,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
                /*当两个条件都为真是循环,如果有一个条件为假的时候跳出循环,免得程序出错的时
                侯,程序死在这里*/

                while ((IRIN == 0) && (err > 0))             //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if (IRIN == 1)                                    //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
                {
                        err = 500;
                        while ((IRIN == 1) && (err > 0))   //等待4.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for (k = 0; k < 4; k++)                //共有4组数据
                        {
                                for (j = 0; j < 8; j++)        //接收一组数据
                                {

                                        err = 60;
                                        while ((IRIN == 0) && (err > 0))//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
                                        {
                                                delay(1);
                                                err--;
                                        }
                                        err = 500;
                                        while ((IRIN == 1) && (err > 0))         //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
                                        {
                                                delay(10);         //0.1ms
                                                Time++;
                                                err--;
                                                if (Time > 30)
                                                {
                                                        return;
                                                }
                                        }
                                        IrValue[k] >>= 1;         //k表示第几组数据
                                        if (Time >= 8)                        //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那么是1
                                        {
                                                IrValue[k] |= 0x80;
                                        }
                                        Time = 0;                //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
                                }
                        }
                }

                if (IrValue[2] != ~IrValue[3])
                {
                        return;
                }
                change = 1;          //有有效的按键被按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