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无刷直流电机BLDC速度环PID源码

楼主(2018-03-13):
用的是timer1高级定时器控制无刷直流电机
此程序只有转速PID 速度通过程序Set_Point调节 调节范围在100到12000之间
KEY2控制无刷电机启动
KEY3控制无刷电机停止

电路原理图如下:

pid.c
/*====================================================================================================
                                                增量式PID
The PID (比例、积分、微分) function is used in mainly
control applications. PIDCalc performs one iteration of the PID
algorithm.
While the PID function works, main is just a dummy program showing
a typical usage.
=====================================================================================================*/
#define Set_Point        1000         //100 10000
#define PWM_Max                1400
#define PWM_Min     50
typedef struct PID
{
        int Target;     //设定目标 Desired Value
        int Uk;                        //Uk
        int Udk;                //Udk增量
        int Uk_1;                 //Uk-1
        double P;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double I;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int    b;
        double D;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int ek_0;                //ek
        int ek_1;                 //ek-1
        int ek_2;                 //ek-2
}PID;
static PID Speed_PID;
static PID *Speed_Point = &Speed_PID;
/*====================================================================================================
Initialize PID Structure PID参数初始化
=====================================================================================================*/
void Speed_PIDInit(void)
{
        Speed_Point->Target = Set_Point;
        Speed_Point->Uk                = 0;
        Speed_Point->Udk    = 0;
        Speed_Point->Uk_1   = PWM_Min;
        Speed_Point->ek_0         = 0;         //ek=0
        Speed_Point->ek_1         = 0;         //ek-1=0
        Speed_Point->ek_2         = 0;          //ek-2=0
        Speed_Point->P                 = 4;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Speed_Point->I                 = 0.084;          //积分常数Integral Const
        Speed_Point->b      = 1;
        Speed_Point->D                 = 1.8;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
/*====================================================================================================
增量式PID计算部分
=====================================================================================================*/
int Speed_PIDAdjust(int Next_Point)
{
        Speed_Point->ek_0= Speed_Point->Target - Next_Point;         //增量计算
        /*遇限削弱积分即控制量Uk进入饱和区,便停止进行增大的积分项运算,而只进行使积分减少的运算*/
        if(((Speed_Point->Uk_1>=PWM_Max)&&(Speed_Point->ek_0>=0))||((Speed_Point->Uk_1<=PWM_Min)&&(Speed_Point->ek_0<=0)))
        {
            Speed_Point->b=0;
        }
        else
        {
                Speed_Point->b=1;
        }
        Speed_Point->Udk=Speed_Point->P*(Speed_Point->ek_0-Speed_Point->ek_1) + Speed_Point->b*Speed_Point->I*Speed_Point->ek_0
                + Speed_Point->D*(Speed_Point->ek_0-2*Speed_Point->ek_1+Speed_Point->ek_2);
    /* 存储误差,用于下次计算 */
        Speed_Point->Uk = Speed_Point->Uk_1 + Speed_Point->Udk;

        Speed_Point->ek_2 =        Speed_Point->ek_1;
        Speed_Point->ek_1 = Speed_Point->ek_0;
        Speed_Point->Uk_1 = Speed_Point->Uk;
    if(Speed_Point->Uk >= PWM_Max)
        {
                return PWM_Max;
        }
        else if(Speed_Point->Uk <= PWM_Min)
        {
                return PWM_Min;
        }
        return(Speed_Point->Uk);
}

#include "includes.h"
/********************CoOS变量**********************/
#define TASK_STK_SIZE         128

#define TASK0_PRIO        2
#define TASK1_PRIO  3

OS_STK STK_TASK0[TASK_STK_SIZE];
OS_STK STK_TASK1[TASK_STK_SIZE];

void TASK0(void *param);
void TASK1(void *param);

/*************************************************/

/*********************一般变量********************/
extern uint32_t Speed_count;
uint8_t USART_Flag = 0;

/*************************************************/
int main(void)
{
        /* 片内外设初始化 */
        Periph_Init();

        /* 操作系统初始化 */
    CoInitOS();

        CoCreateTask( TASK0, (void*)0, TASK0_PRIO, &STK_TASK0[TASK_STK_SIZE - 1], TASK_STK_SIZE);
        CoCreateTask( TASK1, (void*)0, TASK1_PRIO, &STK_TASK1[TASK_STK_SIZE - 1], TASK_STK_SIZE);
        CoStartOS();
    while(1);
}

void TASK0(void *param)
{
  uint16_t data;
  KEY_Init();
  Speed_PIDInit();
  for(;;)
  {
    if(KEY_Read(KEY1))
        {
                CoTickDelay(5);
                if(KEY_Read(KEY1))
                {
                   BLDC_Start();
                }
        }
        if(KEY_Read(KEY2))
        {
                CoTickDelay(5);
                if(KEY_Read(KEY2))
                {
                   BLDC_Stop();
                }
        }
        if(USART_Flag)
        {
            data = 1000000/(6*Speed_count);
                USART_SendData( USART2, data);
                USART_Flag = 0;
        }
        CoTickDelay(5);
  }
}
void TASK1(void *param)
{
  for(;;)
  {
           LED_On();
           CoTickDelay(200);
           LED_Off();
           CoTickDelay(200);
  }
}

网友A(2018-05-25):
代码能不能用

网友B:
Thank you for code list

网友C(2018-08-07):
嗯,看一看,硬件电路OK。留个记号,有时间仔细看看

网友D(2018-10-13):
先MARK一下,以备使用,谢谢楼主

网友E:
看起来好像不错,下载下来看看

网友F(2018-11-17):
楼主硬件上是怎么搭建的,可以传授些经验吗?

网友G(2019-04-20):
很好,很强大。

网友H:
MARK,驱动电路学习了!

网友I(2019-09-10):
很好,学习一下看看怎么闭环。

网友J(2020-06-20):
学习前辈的经验

网友K(2020-08-25):
电路保护是怎么处理的,采样看不出来

网友L(2020-09-28):
不错的代码,学到了,谢谢

网友M(2020-11-11):
代码能用,想知道τ 宝能买到实体吗? 给个链接

网友N(2021-03-17):
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O(2021-07-16):
看了一下应该是单电阻采样,如果能三电阻采样就好了。

网友P(2022-07-01):
学习一下,对P、I、D三个参数的校定有好的方法不

网友Q:
这个应该是有霍尔传感器的控制代码吧,如果没有霍尔的话,有没有控制c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