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内部资源详解与使用教程(共70页pdf资料下载)

楼主(2018-03-13):
51单片机内部资源详解
1、整体简介
2、端口
3、定时器
4、串口
5、中断
原因:
如果此时该端口的负载恰是一个晶体管基极,且原端口输出值为1,那么导通了的PN结会把端口引脚高电平拉低;若此时直接读端口引脚信号,将会把原输出的“1”电平误读为“0”电平。现采用读输出锁存器代替读引脚,图中,上面的三态缓冲器就为读锁存器Q端信号而设,读输出锁存器可避免上述可能发生的错误。

准双向口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读入端口数据时,由于输出驱动FET并接在引脚上,如果T2导通,就会将输入的高电平拉成低电平,产生误读。所以在端口进行输入操作前,应先向端口锁存器写“1”,使T2截止,引脚处于悬浮状态,变为高阻抗输入。这就是所谓的准双向口。

端口的负载能力和接口要求
P0口的输出级无上拉电阻。当输出要去驱动NMOS(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等负载时,需外接上拉电阻,这时才有高电平输出;作为输入用时,需向端口写“1”;作为地址/数据总线用时,无需外接上拉电阻。
P0口的每一位口线可驱动8个LS型TTL负载。
1.    P0口
2.    P1~P3口
• P1~P3口都是准双向口,作为输入用时,必须向相应的端口写“1”;
• P1~P3口内部有上拉电阻,其每一位口线可驱动4个LS型TTL负载。
P0口的驱动能力较大,当其输出高电平时, 可提供400mA的电流(“拉电流”);当其输出低电平(0.45V)时,则可提供3mA左右 的“灌电流”。
P1、P2、P3口的每一位只能驱动4个LSTTL, 即可提供的电流只有P0口的一半。所以,任何一个口要想获得较大的驱动能力,只能用低电平输出。
P1、P3口的驱动能力有限,在低电平输出时,一般也只能提供不到2mA的“灌电流”。

还有关于寄存器的介绍与使用及编程教程请从附件下载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70页):

网友A(2019-01-05):
  大哥 我扣扣764871621   可以发给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