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源电路中的电容问题

楼主(2018-03-13):
下面是刚拿到的电源电路,里面有两个220uf的钽电容,还有一个超级电容,还有几个小的电容 ,请问这些电容的作用分别是什么,哪些可以去除或者替代的不。这个电路是NB的电源供电电路,每次发射的电流大概在80mA左右,请问这些电容的作用,求解

网友A:
钽电容和超级电容并联形成储能电路;小电容滤掉高频波,用两个钽电容是因为其品质较高,提高安全系统,万一超级电路出问题,供电路可继续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钽电容和超级电容并联形成储能电路;小电容滤掉高频波,用两个钽电容是因为其品质较高,提高安全系统,万一 ...

这里的取值什么的会有要求么

网友B:
根据瞬态能量需求和允许的电压跌落,可计算容值,可以百度储能电容的计算了解了解。感觉80ma电流电容放的有些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