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好学还是PIC单片机好学

楼主(2018-03-13):
51好学一些,但是PIC也没比51难多少。我现在用的就是PIC。
首先,PIC比51多个配置位,这个看看就懂了基本上。
然后,PIC的端口要配置成输入或者输出,51不用。PIC的中断没有优先级,需要软件判断。
最后,PIC比51多许多寄存器,你要使用PIC的各种功能,都需要去初始化寄存器。
再说说PIC的优点。
一:相同的晶振情况下,PIC比51速度快,PIC4个时钟周期为一个指令周期,51是12个。
二:PIC比51功能强大许多,比如自带AD转换,自带PWM,内置弱上拉(需设置)LCD接口等。。这样,你在用到许多功能的时候就很方便啦,不用去接很多外围电路。
三:PIC的驱动能力比51强,PIC可直接驱动数码管,51有些吃力哦。
四:PIC的抗干扰能力比51好,这个我们公司做过试验的。
综合上述这些,建议你学习PIC。

网友A:
应该是PIC好学一点,

网友B:
如果PIC好学,请问为什么这么人都是从51开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