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按键调节PWM进而控制led亮度的proteus仿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楼主:
各位大神,谁能帮我解答一下,为什么我的仿真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原代码和图像请参考
我所参考的链接:http://blog.163.com/asm_c/blog/static/2482031132012716860918/
我的结果截图:

#include<reg52.h>

unsigned char a, b;

sbit K1 = P3^2;     //定义两个调整占空比的按键
sbit K2 = P3^3;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 = 0; j < 60; j++);
}

//------------------------------------------

void main()
{
    TMOD = 0x01;               //T0定时方式1
    TH0 = (65536 - 500) / 256; //500us@12MHz
    TL0 = (65536 - 500) % 256;

        EA = 1;
    TR0 = 1;
    ET0 = 1;

    a = 0;
    b = 10;
        P3^2=0;

    while(1)  {
      if(!K1)
          {
                  delay(20);
                  if(!K1)
                  {
                          b++;
                          if(b > 19)
                                  b = 19;
                          while(!K1);
                  }
          }
      if(!K2)
          {
                  delay(20);
                  if(!K2)
                  {
                          b--;
                          if(b < 1)
                          b = 1;
                          while(!K2);
                  }
          }

      //以上两行是检查按键、延时消抖、修改占空比、等待按键释放,b = 1~19
      P0 = ((b / 10) << 4) + b % 10; //显示占空比等级
    }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L0 = (65536 - 493) % 256; //补偿中断进入时间
    TH0 = (65536 - 493) / 256; //500us@12MHz

    a--;                       //a = 1~20

    if(a == 0)
        {
                a = 20;
                P2 = 0;
        } //周期=20*500us

    if(a <= b)
                P2 = 255;      //输出到示波器

    P1 = ~P2;   //输出到LED,低电平发光
}

//------------------------------------------

网友A(2018-03-13):
把31行的P3^2=0;改为K1=0;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31行的P3^2=0;改为K1=0;就可以了

您好,谢谢您的解答。我已经解决了我之前说的问题。31行那个代码应该是不存在的,也就是可能是我稀里糊涂的不知道怎么加上去的。不管怎样,还是谢谢您!

但是我现在又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当pwm调节在10-14的时候,LED会出现闪烁的情况,在15-19的时候,LED不会出现闪烁。但当我在D2(LED)再并联一个LED之后,只有在19的时候,LED才不会出现闪烁,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是电压的问题吗?可是一般用proteus仿真,对于电阻、电容等器件的值的大小不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吗(难道是我一直以来的错误观点?)?况且并联电压都一样的呀?那是电流大小的问题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31行的P3^2=0;改为K1=0;就可以了

随后我用proteus仿真电压表测量D2(led)两端的电压,发现跟电压有关系,但是如果加入稳压电路在D2(led)之前的话,就会导致无法实现pwm控制LED的亮度了,这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C:
proteus无法打开

网友D:
Proteus只是做51程序仿真的,在做模拟仿真是不理想的,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最好还动手实际操作!

网友B:
可能是我用的proteus版本太高了,是8.6版的好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Proteus只是做51程序仿真的,在做模拟仿真是不理想的,根本达不到预期效果,最好还动手实际操作!

因为在外面实习,身边没实物,也没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