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一些知识 小白求解答

楼主:
大家看这个图 是基于51单片机的一个八音盒 已经被我研究的很透彻 但是最后这个三级管是什么作用 一直不知道,在网上查阅了大量知识 知道了三极管有PNP和 NPN这两种 我想问这个八音盒用的是哪种类型的另外 我希望能用ISIS 显示出来

基于51单片机的简易电子琴

八音盒

八音盒

请问是这样连接蜂鸣器的吗

请问是这样连接蜂鸣器的吗

网友A(2018-03-13):
我想这些资料足够解答你的问题了。
说穿了,此处的三极管,就是来放大电流,驱动蜂鸣器的。

网友B:
求教 没多少黑币 只要能解释 再加10个 谢谢了  应该能加吧

网友B:
有没有人来帮一下的 真的很着急

网友C:
蜂鸣器发声原理是电流通过电磁线圈,使电磁线圈产生磁场来驱动振动膜发声的,因此需要一定的电流才能驱动它,单片机IO引脚输出的电流较小,单片机输出的TTL电平基本上驱动不了蜂鸣器,因此需要增加一个电流放大的电路。三极管的作用为驱动,通过PNP三极管放大驱动电流,从而可以让蜂鸣器发出声音。
若是无源蜂鸣器,其阻抗还和频率有关, 基极电阻几百欧到几千欧都可,对发声影响不大

假设三极管β为100。P36低电平时为0V。45mA÷100=0.45mA。三极管要想饱和导通驱动喇叭工作,其Ib应大于0.45mA。5-0.7V=4.3,4.3÷0.45=9.56K。实际中,要使管子饱和,R25应当<9.56K,这里取1K,足可以使管子充分饱和导通。

网友D:
那个三极管是开关作用,单片机15引脚给一个高电平,三级才会导通,蜂鸣器才会有电流,蜂鸣器才工作

网友E:
基本上差不多啦,但是最好像上面那些高手的图中那样,加电阻,限流下

网友F:
三极管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还说生么研究的很透彻。。。。。。

网友G:
三极管是控制蜂鸣器的开关用的

网友H:
如上所说,三极管的作用就是提供足够的电流让蜂鸣器能够正常工作并有个足够的响度,同时起一个保护io口的作用。射极驱动具有很好的电压跟随特性,所以蜂鸣器上获得的电压就是IO口上的电压减去一个二极管的压降也就是4.3V左右。

网友I:
之前学过,好久不看忘了很多,说的不对请不要喷,三极管有两个作用一是放大电路,二是做开关使用,从你这个仿真软件上来看我感觉应该是做放大用的,

网友J:
为什么不去学点电子技术知识?没有电子技术知识的人肯定是搞不好单片机应用的!!!

网友K:
三极管的主要作用是电流放大作用。直接用单片机驱动能力有限、或者说电流负载能力有限(几十mA),蜂鸣器也能发声,但声音会比较轻。经三极管8050等后,电流最大能达500mA以上,声音会比较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