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要怎么编程序阿

楼主(2018-03-13):
我想自己焊一个这样的心形流水灯但我不懂这个电路和单片机编程序,谁可以留个QQ或者V信教我一下,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A:
对于懂单片机的人来说,这个编程,实在是简单。
第一:LED是二极管,单向导电,图中看出,它们的正极都接在电源正极VCC上,负极都接在单片机I/O口上。所以,只要程序让哪个I/O口为低电平——就是I/O口赋值为0,则对应的LED灯就亮。
第二:这张图上,用到的单片机,可能是直插式40脚的单片机。这类单片机都有32个I/O口(通常,也有更多的),对应32个LED灯,所以,除了让灯亮外,单片机不做其它事。
第三:要针对这个装置学习单片机编程,非常简单的。任意买一块单片机开发板——网上多得很,通常都会附送资料,你只需要学会头三个或头四个例子,你就会针对这个装置编程了。当然,要想语句少且花样多,还得多学习一些运算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懂单片机的人来说,这个编程,实在是简单。
第一:LED是二极管,单向导电,图中看出,它们的正极都接 ...

那图中的Jp1和jp2是用来干嘛的,那个是两个排针

网友B:
其实你要看懂原理图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