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ID算法MAX6675热电偶温控项目源程序与电路图+PCB

楼主(2018-03-13):
本附件包含51单片机上面实现PID温控项目的所有程序电路原理及其仿真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lib.h>//包含 rand() 这样的随机函数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zcy.h"
#include "s_12864.h"

////////////////////////////////////////////////////////
//全局变量

volatile long time0_temp1 = 0;
volatile long time0_temp2 = 0;

volatile long global_sec = 0;

int key_counter = 0 ;
int led_flash_mode_index = 2 ;//led闪灯模式 1--8 从1开始 最多8种模式   ssssssssss

volatile int time0_10ms_flag = 0;
int time0_10ms_counter = 0;
int led_active_flag = 0;

typedef void (*led_fun_str)(void);//定义一个函数指针的数据类型
//之后用该数据类型定义一个数组
led_fun_str led_fun_bufffer[29+29];

void (*led_flash_fun_str)(void);

int led_index = 1;

int k_off = 0;
int k_on  = 0;

uchar temp_random = 0;
uchar now_temp_random = 0;
uchar last_temp_random = 0;
uchar temp_diff        = 0;

uchar temp_buffer_random[29];

int k_extern = 0;
int loop_temp = 0;

uchar temp_buffer_16_16_comm[32];//必须设计成全局变量才不会显示错乱
uchar temp_buffer_8_16_comm[16];//必须设计成全局变量才不会显示错乱

int refer_fun_flag = 0;
int key_perss_counter  = 0;
int key_once_active_flag = 0;//key动作一次
int key_value = 0 ;

float now_temp              = 0.0;
long dis_now_temp           = 0;
float wenkong_now_temp      = 0.0;//用于温度控制的当前温度

volatile int global_sec_flag = 0;
int temp_zero_below_flag = 1 ;//1说明是0及正温度  0说明是负温度

char temp_dis_num_buffer[10];//必须定义成全局变量 否则出错 原因不详
char *temp_str;

uint them = 0;
int  ds_18b20_reset_ok_flag = 0;

//pid
float           SV_value           = 50.0; //设定温度值
float           PV_value           = 0.0;  //用于参与计算的当前温度值
volatile float  P_value            = 0.0;  //比例带 比如56.3代表56.3%  0.0--200.0
int             I_value            = 0;  //积分时间  秒  0-3600
int             D_value            = 0;   //微分时间  秒  0-900

int comm_dis_once_flag    = 1; //初始为1
volatile int special_dis_once_flag = 1; //初始为1
int pid_tune_flag         = 0;//初始为0 即pid阶段 采用默认的值    1 为自整定过程

int three_dot_dis_flag    = 0;

float  Proportion  = 0.0;           //  比例常数 Proportional Const
float  Integral    = 0.0;           //  积分常数 Integral Const
float  Derivative  = 0.0;           //  微分常数 Derivative Const
float  LastError   = 0.0;           //  Error[-1]
float  PrevError   = 0.0;           //  Error[-2]
float  SumError    = 0.0;           //  Sums of Errors
float  dError      = 0.0;
float  Error       = 0.0;

int   pid_result = 0;
float T_Hight = 0.0;
float T_LOW   = 100.0; //温度
long TIME_Hight = 0;
long TIME_LOW   = 0;        //具体的秒
int pid_con_10ms_flag = 0;
int pid_con_counter        = 0;

float  KC = 1.0;  //临界比例系数  初始默认的值
int    TC = 40;   //振荡周期      初始默认的值

int temp_pid  =  0;//设定成全局变量

volatile int get_now_temp_flag   = 0;
volatile int enable_pid_sec_flag = 0;
volatile int pid_self_sec_flag   = 0;

//uint pid_self_calc_buffer[200] _at_ 0xF000;        //0xffff 对应flash的最顶端

int zero_across_counter = 0;
int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0;

long pid_self_time_sec = 0;

float max_temp  = 0.0 ;  //初始温度等于0
float min_temp  = 100.0 ;//初始温度等于100
float sum_temp  = 0.0 ;  //初始温度等于0
float aver_temp        = 0.0 ;

int cool_ack_counter    = 0;
int hot_ack_counter     = 0;
int once_add_1_flag     = 0;

float pid_self_calc_buffer[4];
int k_pid_self_counter = 0;

int enable_calc_min_max_flag = 0;
int k_max_min = 0;
int dis_tune_once_flag = 1;

int k_cut_off_flag = 0;//断k偶标志
long k_reou_value = 0;

int soft_dis_flag = 1;
int soft_counter  = 0;
int soft_end_counter = 0;

int pwm_con_time_flag = 0;

//qqqqqqqqqqqqqq
////////////////////////////////////////////////////////
//函数定义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发送字节数据
void write_cmd(uchar Cbyte);//写指令
void write_data(uchar Dbyte);//写数据
void PUTchar8x8(int row,int col,int count,uchar *put);
void PUTchar8x16(int row,int col,int count,uchar *put);
void PUTchar16x16(int row,int col,int count,uchar *put);//32个字节表示1个汉字
void PUTchar24x24(int row,int col,int count,uchar *put);
void PUTBMP(void);//图片
void PUTREVERSEBMP(void);//图片反显
void LcmClear(void);//清屏
void LcmSet(void);//显示所有  即满屏都是黑色的
void LcmInit(void);//初始化
void ohengxian(void);//O横线程序
void jihengxian(void);//奇横线程序
void oshuxian(void);//O竖线程序
void jishuxian(void);//奇竖线程序
void dianxian(void);//点显示程序 满屏都是点
void zifu8x16xian(void);//可以显示数字及英文
void zifu16x16xian(void);//可以显示特定的汉字
void lcd_dis_position_16_16(int line,int column,uchar zifu_16_16[2]);// 1行 1列 具体的字符
void lcd_dis_position_8_16(int line,int column,uchar zifu_8_16);// 1行 1列 具体的字符
void lcd_s_12864_dis_8_16_str(int dis_line,int start_position,char *dis_str);//显示一行的8*16的字符
void ds_18b20_DelayXus(int n);
void ds_18b20_init(void);//DS18B20的初始化
uchar ds_18b20_read_date(void);  //读一个字节
void ds_18b20_write_date(uchar date);//写一个字节
float read_18b20_temp(void);//读出18b20的温度值 实际温度值返回 同时改变temp_zero_below_flag的值 如果是0 说明是0度以下
void key_pro(void);
void display_pro(void);
void pid_pro(void);
void dis_4_line_as_null(void);
void dis_pid_self_value(void);
float read_max6675_temper(void);// 利用max6675读k探头的温度 返回最终温度的1倍
void PWM_clock(uchar clock);
void PWM_start(uchar module,uchar mode);
void set_pwm_value(uchar value);//0--255之间         value越大,占空比越高 输出电压也越大 40-->0.8v 237-->4.6v

//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h
////////////////////////////////////////////////////////
//中断函数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void tm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1ms
{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time0_temp1++;
if(time0_temp1 % 2 == 0 )//2ms
        {

        pid_con_10ms_flag = 1;

        }
if(time0_temp1 >= 10 )//10ms
        {
        time0_temp1 = 0;
        time0_10ms_flag = 1;

        }

time0_temp2++;

if(time0_temp2 % 200  == 0)//200ms
        {
        get_now_temp_flag   = 1;
        }

if(time0_temp2 % 200  == 0)//200ms
        {
        //get_now_temp_flag   = 1;

        pid_self_sec_flag   = 1;

        pwm_con_time_flag   = 1;
        enable_pid_sec_flag = 1;
        special_dis_once_flag = 1;

        }

if(time0_temp2 >= 1000 )//1s         如果要想1000对应1s 那么中间不能有关中断的行为发生
        {
        time0_temp2 = 0;
        global_sec++;
        global_sec_flag = 1;

        three_dot_dis_flag  ^= 1;

        soft_dis_flag = 1;//软启动

        //ssr_con_1;delay_ms(10);ssr_con_0;//test

        }

}

void PCA_Intrrpt(void) interrupt 7 //pwm 的中断
{
if(CCF0) CCF0=0;
if(CCF1) CCF1=0;   //软件清零
if(CF)   CF=0;     //软件清零
}

////////////////////////////////////////////////////////
//函数

void Timer0Init(void)                //1毫秒@12.000MHz  定时器0
{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2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D1;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enable timer0 interrupt
}

void io_init(void)
{

P3M0 = 0x00 ;   //  0000  0000
P2M0 = 0xf0 ;   //  1111  0000  低四位为按键
P1M0 = 0xff ;   //  1111  1111  强推挽输出          lcd 及 ssr驱动
P0M0 = 0x00 ;   //  0000  0000  强推挽输出

key_1_in;
key_2_in;
key_3_in;
key_4_in;

ssr_con_out;

lcd_s_12864_cs_out;
lcd_s_12864_reset_out;
lcd_s_12864_rs_out;
lcd_s_12864_sda_out;
lcd_s_12864_sck_out;
lcd_s_12864_light_out;

lcd_s_12864_cs_0;
lcd_s_12864_reset_0;
lcd_s_12864_rs_0;
lcd_s_12864_sda_0;
lcd_s_12864_sck_0;
lcd_s_12864_light_0;

max6675_so_in;
max6675_sck_out;
max6675_cs1_out;
cs1_1;

pwm_con_out;
pwm_con_0;

}

void power_on_event(void)//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
int k;
for( k = 0; k < 2; k++ )//闪灯2次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200);
        lcd_s_12864_light_1;
        delay_ms(200);
        }

//引用一下基本的函数 否则老是出现警告错误
if( refer_fun_flag == 1 )//让refer_fun_flag永远为0 意思就是永远不实际引用这些函数
        {
//        PUTchar8x8(1,1,5,zifu8x8);
//        PUTchar24x24(1,1,2,zifu24x24);
//        PUTBMP();//图片
//        PUTREVERSEBMP();//图片反显
//        LcmClear();//清屏
//        LcmSet();//显示所有  即满屏都是黑色的
//        LcmInit();//初始化
//        ohengxian();//O横线程序
//        jihengxian();//奇横线程序
//        oshuxian();//O竖线程序
//        jishuxian();//奇竖线程序
//        dianxian();//点显示程序 满屏都是点
//        zifu8x16xian();//可以显示数字及英文
//        zifu16x16xian();//可以显示特定的汉字
//        lcd_dis_position_16_16(1,1,"郑");
//        lcd_dis_position_8_16(1,1,'8');

        }

}

//s_12864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void SendByte(uchar Dbyte) //发送字节数据
{
uchar i,TEMP;
TEMP = Dbyte;
for(i=0;i<8;i++)
    {
    lcd_s_12864_sck_0;
    _nop_();
        _nop_();
    if( TEMP & 0x80 )
        {
        lcd_s_12864_sda_1;
        }
    else
        {
        lcd_s_12864_sda_0;
        }
    lcd_s_12864_sck_1;
    _nop_();
    _nop_();
    TEMP = TEMP<<1;
    }
}

void write_cmd(uchar Cbyte )//写指令
{
lcd_s_12864_cs_0;
lcd_s_12864_rs_0;
SendByte(Cbyte);
}

void write_data(uchar Dbyte )//写数据
{
lcd_s_12864_cs_0;
lcd_s_12864_rs_1;
SendByte(Dbyte);
}

void PUTchar8x8(int row,int col,int count,uchar *put)
{
uint X=0;
int  j,i;
write_cmd(0xb0+row);
write_cmd(0x10+(8*col/16));
write_cmd(0x00+(8*col%16));
for(j=0;j<count;j++)
    {
    for(i=0;i<8;i++)
        {
        write_data(put[X++]);
        }
    }
}

void PUTchar8x16(int row,int col,int count,uchar *put)//row 0--3代表1--4行 col 0--15 代表1--16个起始位置  count 1--16 代表写入了几个字符  *put代表字符数组 16个字节代表一个8*16的字符
{
uint X=0;
int j,i;
write_cmd(0xb0+row);
write_cmd(0x10+(8*col/16));
write_cmd(0x00+(8*col%16));
for(j=0;j<count;j++)
    {
    for(i=0;i<8;i++)
        {
        write_data(put[X++]);
        }
    write_cmd(0xb1+row);
    write_cmd(0x10+(8*col/16));
    write_cmd(0x00+(8*col%16));
    for(i=0;i<8;i++)
        {
        write_data(put[X++]);
        }
    write_cmd(0xb0+row);
    col=col+1;
    }
}

void PUTchar16x16(int row,int col,int count,uchar *put)//32个字节表示1个汉字
{
uint X=0;
int j,i;
write_cmd(0xb0+row);
write_cmd(0x10+(8*col/16));
write_cmd(0x00+(8*col%16));
for(j=0;j<count;j++)
    {
    for(i=0;i<16;i++)
        {
        write_data(put[X++]);
        }
    write_cmd(0xb1+row);
    write_cmd(0x10+(8*col/16));
    write_cmd(0x00+(8*col%16));
    for(i=0;i<16;i++)
        {
        write_data(put[X++]);
        }
    write_cmd(0xb0+row);
    col=col+2;
    }
}

void PUTchar24x24(int row,int col,int count,uchar *put)
{
uint X=0;
int j,i;
write_cmd(0xb0+row);           //纵坐标
write_cmd(0x10+(8*col/16));                 //横坐标
write_cmd(0x00+(8*col%16));
for(j=0;j<count;j++)
    {
    for(i=0;i<24;i++)
        {
        write_data(put[X++]);
        }
    write_cmd(0xb1+row);
    write_cmd(0x10+(8*col/16));
    write_cmd(0x00+(8*col%16));
    for(i=0;i<24;i++)
        {
        write_data(put[X++]);
        }
    write_cmd(0xb2+row);
    write_cmd(0x10+(8*col/16));
    write_cmd(0x00+(8*col%16));
    for(i=0;i<24;i++)
        {
        write_data(put[X++]);
        }
    write_cmd(0xb0+row);
    col=col+3;
    }
}

void PUTBMP(void)//图片
{
uint X=0;
int j,i;
for(j=0;j<8;j++)
    {
    write_cmd(0xb0+j);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i=0;i<128;i++)
        {
        write_data(bmp1[X++]);//bmp1为具体的图片数组
        }
    }
}

void PUTREVERSEBMP(void)//图片反显
{
uint X=0;
int j,i;
for(j=0;j<8;j++)
    {
    write_cmd(0xb0+j);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i=0;i<128;i++)
        {
        write_data(~bmp1[X++]);
        }
    }
}

void LcmClear(void)//清屏
{
int x,y;
for(y=0;y<8;y++)
    {
    write_cmd(0xb0+y);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x=0;x<132;x++)
        {
        write_data(0);
        }
    }
}

void LcmSet(void)//显示所有  即满屏都是黑色的
{
int x,y;
for(y=0;y<8;y++)
    {
    write_cmd(0xb0+y);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x=0;x<132;x++)
        {
        write_data(0xff);
        }
    }
}

void LcmInit(void)//初始化
{
lcd_s_12864_cs_0;
lcd_s_12864_reset_0;
delay_ms(100);
lcd_s_12864_reset_1;
delay_ms(100);
write_cmd(0xe2);//system reset
delay_ms(10);
write_cmd(0x24);//SET VLCD RESISTOR RATIO  0x20--0x27  可以调节对比对 之有 0x23 0x24 这2个值可以选择 0x24的对比度强  粗调
write_cmd(0xa2);//BR=1/9
write_cmd(0xa0);//set seg direction
write_cmd(0xc8);//set com direction
write_cmd(0x2f);//set power control
write_cmd(0x40);//set scroll line
write_cmd(0x81);//SET ELECTRONIC VOLUME
write_cmd(0x1c);//set pm: 通过改变这里的数值来改变电压 //也可以调节对比度 从0x00 -- 0x3f 值越大对比度越大 细调

//write_cmd(0xa6);//set inverse display           a6 off, a7 on  打开跟不打开没有任何影响
//write_cmd(0xa4);//set all pixel on                      打开跟不打开没有任何影响
write_cmd(0xaf);//set display enable
LcmClear();     //先清屏
}

void ohengxian(void)//O横线程序
{
int x,y;
for(y=0;y<8;y++)
    {
    write_cmd(0xb0+y);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x=0;x<128;x++)
        {
        write_data(0x55);
        }
    }
}

void jihengxian(void)//奇横线程序
{
int x,y;
for(y=0;y<8;y++)
    {
    write_cmd(0xb0+y);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x=0;x<128;x++)
        {
        write_data(0xAA);
        }
    }
}

void oshuxian(void)//O竖线程序
{
int x,y;
for(y=0;y<8;y++)
    {
    write_cmd(0xb0+y);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x=0;x<128;x++)
        {
        if(x%2==0)
            {
            write_data(0xFF);
            }
        else
            {
            write_data(0);
            }
        }
    }
}

void jishuxian(void)//奇竖线程序
{
int x,y;
for(y=0;y<8;y++)
    {
    write_cmd(0xb0+y);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x=0;x<128;x++)
        {
        if(x%2==0)
            {
            write_data(0);
            }
        else
            {
            write_data(0xFF);
            }
        }
    }
}

void dianxian(void)//点显示程序 满屏都是点
{
int x,y;
for(y=0;y<8;y++)
    {
    write_cmd(0xb0+y);
    write_cmd(0x10);
    write_cmd(0x00);
    for(x=0;x<128;x++)
        {
        if(x%2==0)
            {
            write_data(0xAA);
            }
        else
            {
            write_data(0x55);
            }
        }
    }
}

void zifu8x16xian(void)//可以显示数字及英文
{
int k;
for(k=0;k<4;k++)//代表显示4行
    {
    PUTchar8x16(2*k,0,16,zifu8x16);
    }
}

void zifu16x16xian(void)//可以显示特定的汉字
{
int k;
for(k=0;k<4;k++)
    {
    PUTchar16x16(2*k,0,16,zifu16x16);
    }
}

//zzzzzzzzzzzzzzzzzzz
void lcd_dis_position_16_16(int line,int column,uchar zifu_16_16[2])// 1行 1列 具体的字符
{
uint X=0;
int i;
/////////////////////////////////////
if     ( zifu_16_16 == "郑"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1[i];}}
else if( zifu_16_16 == "州"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2[i];}}
else if( zifu_16_16 == "迎"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3[i];}}
else if( zifu_16_16 == "之"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4[i];}}
else if( zifu_16_16 == "胜"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5[i];}}
else if( zifu_16_16 == "电"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6[i];}}
else if( zifu_16_16 == "子"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7[i];}}
else if( zifu_16_16 == "公"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8[i];}}
else if( zifu_16_16 == "司"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09[i];}}

else if( zifu_16_16 == "当"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0[i];}}
else if( zifu_16_16 == "前"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1[i];}}
else if( zifu_16_16 == "温"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2[i];}}
else if( zifu_16_16 == "度"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3[i];}}

else if( zifu_16_16 == "设"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4[i];}}
else if( zifu_16_16 == "定"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5[i];}}

else if( zifu_16_16 == "比"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6[i];}}
else if( zifu_16_16 == "例"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7[i];}}
else if( zifu_16_16 == "积"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8[i];}}
else if( zifu_16_16 == "分"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19[i];}}
else if( zifu_16_16 == "微"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20[i];}}

else if( zifu_16_16 == "自"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21[i];}}
else if( zifu_16_16 == "整"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22[i];}}
else if( zifu_16_16 == "定"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23[i];}}
else if( zifu_16_16 == "中"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24[i];}}

else if( zifu_16_16 == "软"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25[i];}}
else if( zifu_16_16 == "启"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26[i];}}
else if( zifu_16_16 == "动" ){for(i = 0; i < 32; ++i){temp_buffer_16_16_comm[i] = hanzi_16_16_027[i];}}

/////////////////////////////////////
write_cmd(0xb0+((line-1)*2));//第1行
write_cmd(0x10+(8*(2*(column-1))/16));
write_cmd(0x00+(8*(2*(column-1))%16));//起始位置
for(i=0;i<16;i++)
    {
    write_data(temp_buffer_16_16_comm[X++]);
    }
write_cmd(0xb1+((line-1)*2));
write_cmd(0x10+(8*(2*(column-1))/16));
write_cmd(0x00+(8*(2*(column-1))%16));
for(i=0;i<16;i++)
    {
    write_data(temp_buffer_16_16_comm[X++]);
    }
write_cmd(0xb0+((line-1)*2));
}

void lcd_dis_position_8_16(int line,int column,uchar zifu_8_16)// 1行 1列 具体的字符
{
uint X=0;
int i;
/////////////////////////////////////
if     ( zifu_8_16 == '0'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1[i];}}
else if( zifu_8_16 == '1'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2[i];}}
else if( zifu_8_16 == '2'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3[i];}}
else if( zifu_8_16 == '3'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4[i];}}
else if( zifu_8_16 == '4'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5[i];}}
else if( zifu_8_16 == '5'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6[i];}}
else if( zifu_8_16 == '6'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7[i];}}
else if( zifu_8_16 == '7'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8[i];}}
else if( zifu_8_16 == '8'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09[i];}}
else if( zifu_8_16 == '9'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0[i];}}
else if( zifu_8_16 == ':'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1[i];}}
else if( zifu_8_16 == '-'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2[i];}}
else if( zifu_8_16 == '.'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3[i];}}
else if( zifu_8_16 == '+'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4[i];}}

else if( zifu_8_16 == '%'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5[i];}}
else if( zifu_8_16 == 'S'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6[i];}}
else if( zifu_8_16 == 'C'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7[i];}}

else if( zifu_8_16 == 'P'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8[i];}}
else if( zifu_8_16 == 'I'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19[i];}}
else if( zifu_8_16 == 'D'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20[i];}}

else if( zifu_8_16 == ' ' ){for(i = 0; i < 16; ++i){temp_buffer_8_16_comm[i] = zifu_8_16_021[i];}}

/////////////////////////////////////
write_cmd(0xb0+((line-1)*2));//第1行
write_cmd(0x10+(8*(1*(column-1))/16));
write_cmd(0x00+(8*(1*(column-1))%16));//起始位置
for(i=0;i<8;i++)
    {
    write_data(temp_buffer_8_16_comm[X++]);
    }
write_cmd(0xb1+((line-1)*2));
write_cmd(0x10+(8*(1*(column-1))/16));
write_cmd(0x00+(8*(1*(column-1))%16));
for(i=0;i<8;i++)
    {
    write_data(temp_buffer_8_16_comm[X++]);
    }
write_cmd(0xb0+((line-1)*2));
}

char *convert_num_to_str(long num)//将数字转成字符串 最大显示21亿 第1位为0的话,则显示0
{

temp_dis_num_buffer[0] = ((num/100000000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1] = ((num/10000000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2] = ((num/1000000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3] = ((num/100000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4] = ((num/10000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5] = ((num/1000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6] = ((num/100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7] = ((num/10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8] = ((num/10)%10) + '0';
temp_dis_num_buffer[9] = ((num/1)%10) + '0';

temp_str = temp_dis_num_buffer;

return temp_str;
}

void lcd_s_12864_dis_8_16_str(int dis_line,int start_position,char *dis_str)//显示一行的8*16的字符
{
int temp_1=0;
int i;
char *temp_str;
temp_str = dis_str;
while(1)//求出长度
    {
    temp_1++;
    if( *temp_str++ == '\0'  )
        {
        break;
        }
    }
for(i = 0; i < (temp_1 - 1) ; ++i)
    {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start_position + i , *dis_str++);
    }
}

void dis_long_number(int dis_line,long dis_num)
{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0,((dis_num/1000000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1,((dis_num/100000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2,((dis_num/10000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3,((dis_num/1000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4,((dis_num/100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5,((dis_num/10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6,((dis_num/1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7,((dis_num/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8,((dis_num/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dis_line,9,((dis_num/1)%10) + '0');

}

//key
int key_scan(void)
{
int key_temp = 0;
if(!(key_1_status))
    {
    delay_ms(10);
    if(!(key_1_status))
        {
        key_perss_counter++;
        if((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max_num ) && (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long_max_num ))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20);
            //lcd_s_12864_light_1;//报警
            //delay_ms(20);
            key_temp = 11;//长按
            }
        else if(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long_max_num )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50);
            lcd_s_12864_light_1;//报警
            delay_ms(50);
            key_temp = 111;//超长按
            }
        else
            {
            if( key_once_active_flag == 1 )
                {
                key_once_active_flag = 0;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10);
                //lcd_s_12864_light_1;//报警
                key_temp = 1;//短按
                }
            }
        }
    }
else if(!(key_2_status))
    {
    delay_ms(10);
    if(!(key_2_status))
        {
        key_perss_counter++;
        if((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max_num ) && (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long_max_num ))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20);
            //lcd_s_12864_light_1;
            //delay_ms(20);
            key_temp = 22;//长按
            }
        else if(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long_max_num )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50);
            lcd_s_12864_light_1;
            delay_ms(50);
            key_temp = 222;//超长按
            }
        else
            {
            if( key_once_active_flag == 1 )
                {
                key_once_active_flag = 0;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10);
                //lcd_s_12864_light_1;
                key_temp = 2;//短按
                }
            }
        }
    }
else if(!(key_3_status))
    {
    delay_ms(10);
    if(!(key_3_status))
        {
        key_perss_counter++;
        if((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max_num ) && (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long_max_num ))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20);
            //lcd_s_12864_light_1;
            //delay_ms(20);
            //key_temp = 33;//长按
            key_temp = 3;
                        }
        else if(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long_max_num )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50);
            lcd_s_12864_light_1;
            delay_ms(50);
            key_temp = 333;//超长按
            //key_temp = 3;
                        }
        else
            {
            if( key_once_active_flag == 1 )
                {
                key_once_active_flag = 0;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10);
                //lcd_s_12864_light_1;
                key_temp = 3;//短按
                }
            }
        }
    }
else if(!(key_4_status))
    {
    delay_ms(10);
    if(!(key_4_status))
        {
        key_perss_counter++;
        if((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max_num ) && (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long_max_num ))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20);
            //lcd_s_12864_light_1;
            //delay_ms(20);
            //key_temp = 44;//长按
            key_temp = 4;
                        }
        else if( key_perss_counter >= key_perss_long_long_max_num )
            {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50);
            lcd_s_12864_light_1;
            delay_ms(50);
            key_temp = 444;//超长按
            //key_temp = 4;
                        }
        else
            {
            if( key_once_active_flag == 1 )
                {
                key_once_active_flag = 0;
                //lcd_s_12864_light_0;
                //delay_ms(10);
                //lcd_s_12864_light_1;
                key_temp = 4;//短按
                }
            }
        }
    }
else//没有任何key按动的时候
    {
    key_once_active_flag = 1;//允许再按时1次动作
    key_perss_counter    = 0;
    }
return key_temp;
}

//DS18B20
void ds_18b20_DelayXus(int n)
{
while (n--)
        {
        _nop_();
        //_nop_();
        }
}

void ds_18b20_init(void)//DS18B20的初始化
{
EA = 0;//关中断
DQ=1;
ds_18b20_DelayXus(1);//1US
DQ=0;
ds_18b20_DelayXus(600);//600US
DQ=1;
ds_18b20_DelayXus(100);         //100US
if(DQ==0)
        {
        ds_18b20_reset_ok_flag = 1;
        ds_18b20_DelayXus(200);
        DQ=1;
        }
if(DQ==1)//说明复位成功
        {
        ds_18b20_reset_ok_flag = 0;
        ds_18b20_DelayXus(200);
        DQ=1;
        }
EA = 1;//开中断
}

uchar ds_18b20_read_date(void)  //读一个字节
{
uchar temp,i;
EA = 0;
for( i=0;i<8;i++)
        {
        DQ=1;
        ds_18b20_DelayXus(2);
        DQ=0;
        ds_18b20_DelayXus(3);
        DQ=1;
        ds_18b20_DelayXus(2);
        temp>>=1;
        if(DQ)
                {
                temp=temp|0x80;
                }
        ds_18b20_DelayXus(50);
        }
EA = 1;
return temp;
}

void ds_18b20_write_date(uchar date)//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EA = 0;
for( i=0 ;i<8;i++)
        {
        DQ=0;
        ds_18b20_DelayXus(2);
        DQ = date&0x01;
        ds_18b20_DelayXus(50);//50us
        DQ=1;
        date>>=1;
        }
EA = 1;
}

float read_18b20_temp(void)//读出18b20的温度值 实际温度值返回 同时改变temp_zero_below_flag的值 如果是0 说明是0度以下
{
uchar themh=0;
uchar theml=0;
uint temp_0 = 0;
float temp_1;

ds_18b20_init();
if(ds_18b20_reset_ok_flag == 0)//检测传感器是否存在
        {
        ds_18b20_write_date(0xcc);          //跳过ROM匹配
        ds_18b20_write_date(0x44);          //发出温度转换命令
        ds_18b20_DelayXus(1000);
        }
ds_18b20_init();
if(ds_18b20_reset_ok_flag == 0)
        {
        ds_18b20_write_date(0x0cc);         //跳过ROM匹配
        ds_18b20_write_date(0x0be);         //发出读温度命令
        theml=ds_18b20_read_date() ;        //读出温度值并存放在 theml,themh
        themh=ds_18b20_read_date() ;
        }

//temp_0 = themh*256 + theml;
temp_0 = (themh<<8) | theml;  //2句作用一样

if( temp_0 & 0xf000 ) //说明是 负温度
    {
    temp_0 =  (~temp_0)+ 1 ;//等于268  0000 0001 0000 1100 == 按位反 = 1111 1110 1111 0011 = fef3 = 65267 然后加1 = 65267+1 = 65268
    //temp_0 = (65536 - temp_0) ;//负温度求补码  65268 + 268 = 65536  跟用这个办法计算出的值一样
        temp_zero_below_flag = 0;
        }
else//为0 ,说明是 正温度
    {
    temp_zero_below_flag = 1;
        }

temp_1 = (float)(temp_0)*0.0625;

return temp_1;
}

void dis_now_temp_test(void)//测试用 显示当前温度
{
if( global_sec_flag == 1 )//1秒1次
        {
        global_sec_flag = 0;
        ssr_con_1;delay_ms(10);ssr_con_0;//test

        now_temp = read_18b20_temp();
        wenkong_now_temp = now_temp;
    dis_now_temp = (long)(wenkong_now_temp*10);//*10是为了显示的需要

        //dis_now_temp = 396;//test
        lcd_dis_position_16_16(1,1,"当");
    lcd_dis_position_16_16(1,2,"前");
    lcd_dis_position_16_16(1,3,"温");
    lcd_dis_position_16_16(1,4,"度");

        if (temp_zero_below_flag == 1)//正温度
                {
                lcd_dis_position_8_16(2,1, '+');
            lcd_dis_position_8_16(2,2, (dis_now_temp/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3, (dis_now_temp/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4, '.');
            lcd_dis_position_8_16(2,5, (dis_now_temp/1%10) + '0');
                }
        else if (temp_zero_below_flag == 0)//负温度
                {
                lcd_dis_position_8_16(2,1, '-');
            lcd_dis_position_8_16(2,2, (dis_now_temp/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3, (dis_now_temp/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4, '.');
            lcd_dis_position_8_16(2,5, (dis_now_temp/1%10) + '0');
                }
        }
}

//kkkkkkkkkkkkkkkkkkkk
void key_pro(void)
{
key_value = key_scan();
if     (key_value == 1)//A 作为 自整定 跟 pid 切换的开关
        {
        pid_tune_flag ^= 1;
        LcmClear();//清屏
        //清除最后一行的内容
        //dis_4_line_as_null();

        if(pid_tune_flag == 1)//自整定阶段
                {

                //记录此刻的状态 即设定温度是否 高于或等于 当前温度
                if( SV_value >= PV_value )//设定温度 高于 或者 等于  当前温度  启动加热
                        {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1;
                        once_add_1_flag = 0;
                        }
                else//设定温度 低于 当前温度
                        {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0;
                        once_add_1_flag = 1;
                        }

                dis_tune_once_flag = 1;
                zero_across_counter = 0;
                pid_self_time_sec = 0;
                pid_self_calc_buffer[0]=0.0;
        pid_self_calc_buffer[1]=0.0;
        pid_self_calc_buffer[2]=0.0;
        pid_self_calc_buffer[3]=0.0;
                k_pid_self_counter = 0;
                enable_calc_min_max_flag = 0;
                max_temp = 0.0 ;  //初始温度等于0
                min_temp = 1024.0 ;//初始温度等于1024
                sum_temp = 0.0 ;  //初始温度等于0
                aver_temp = 0.0 ;
                T_Hight  = 0.0;
                T_LOW    = 1024.0; //温度
                TIME_Hight = 0;
                TIME_LOW   = 0;        //具体的0.2s

                }
        else if(pid_tune_flag == 0)//pid阶段
                {
                comm_dis_once_flag    = 1;
                special_dis_once_flag = 1;
                }
        }
else if(key_value == 2)//B
        {

        }
else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333))  //-  设定温度
        {
        special_dis_once_flag = 1;
        if(key_value == 3)
                {
                SV_value-=1.0;
                }
        else
                {
                SV_value-=10.0;
                }
        if(SV_value < 0.0)
                {
                SV_value = 999.9;
                }
        }
else if((key_value == 4) || (key_value == 444)) //+
        {
        special_dis_once_flag = 1;
        if(key_value == 4)
                {
                SV_value+=1.0;
                }
        else
                {
                SV_value+=10.0;
                }
        if(SV_value > 999.9)
                {
                SV_value = 0.0;
                }
        }

}

//dddddddddddddddddddddd
void display_pro(void)
{
if( pid_tune_flag == 0 )//pid阶段
        {
        //第1行 当前温度
        //第2行 设定温度
        //第3行 显示pid 各参数的名字
        //第4行 显示pid 各参数的具体值
        if (comm_dis_once_flag == 1)//基本信息只显示一次
                {
                comm_dis_once_flag = 0;

                lcd_dis_position_16_16(1,1,"当");
                lcd_dis_position_16_16(1,2,"前");
                lcd_dis_position_16_16(1,3,"温");
                lcd_dis_position_16_16(1,4,"度");

                lcd_dis_position_16_16(2,1,"设");
                lcd_dis_position_16_16(2,2,"定");
                lcd_dis_position_16_16(2,3,"温");
                lcd_dis_position_16_16(2,4,"度");

                lcd_dis_position_8_16(1,15,'C');
                lcd_dis_position_8_16(2,15,'C');

                lcd_dis_position_16_16(3,1,"比");
                lcd_dis_position_16_16(3,2,"例");
                lcd_dis_position_16_16(3,4,"积");
                lcd_dis_position_16_16(3,5,"分");
                lcd_dis_position_16_16(3,7,"微");
                lcd_dis_position_16_16(3,8,"分");

                }

        if (special_dis_once_flag == 1)//独立信息  0.2秒1次
                {
                special_dis_once_flag = 0;

                //lcd_s_12864_light_1;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0;//test

                //当前温度
                lcd_dis_position_8_16(1,9, ((uint)(PV_value*10)/1000)%10 + '0');//百位
                lcd_dis_position_8_16(1,10,((uint)(PV_value*10)/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11,((uint)(PV_value*10)/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12,'.');
                lcd_dis_position_8_16(1,13,((uint)(PV_value*10)/1)%10 + '0');

                //设定温度
                lcd_dis_position_8_16(2,9, ((uint)(SV_value*10)/1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10,((uint)(SV_value*10)/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11,((uint)(SV_value*10)/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12,'.');
                lcd_dis_position_8_16(2,13,((uint)(SV_value*10)/1)%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6,'%');
                lcd_dis_position_8_16(4,11,'S');
                lcd_dis_position_8_16(4,16,'S');

                if( pid_tune_flag == 1 )//如果启动了pid自整定 ,则显示 pid自整定中...
                        {
                        lcd_dis_position_8_16(4,1,'P');
                        lcd_dis_position_8_16(4,2,'I');
                        lcd_dis_position_8_16(4,3,'D');

                        lcd_dis_position_16_16(4,3,"自");
                        lcd_dis_position_16_16(4,4,"整");
                        lcd_dis_position_16_16(4,5,"定");
                        lcd_dis_position_16_16(4,6,"中");

                        if     ( three_dot_dis_flag == 1 )//显示不断闪烁的3个点 表示运算中
                                {
                                lcd_dis_position_8_16(4,14,'.');
                                lcd_dis_position_8_16(4,15,'.');
                                lcd_dis_position_8_16(4,16,'.');
                                }
                        else if( three_dot_dis_flag == 0 )
                                {
                                lcd_dis_position_8_16(4,14,' ');
                                lcd_dis_position_8_16(4,15,' ');
                                lcd_dis_position_8_16(4,16,' ');
                                }
                        }
                else if( pid_tune_flag == 0 )//整定ok后 显示计算获得的pid值 正常pid控制的时候显示的内容
                        {
                        //比例 积分 微分
                        lcd_dis_position_8_16(4,1,((uint)(P_value*10)/1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2,((uint)(P_value*10)/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3,((uint)(P_value*10)/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4,'.');
                        lcd_dis_position_8_16(4,5,((uint)(P_value*10)/1)%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7,((I_value*1)/1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8,((I_value*1)/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9,((I_value*1)/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10,((I_value*1)/1)%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13,((D_value*1)/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14,((D_value*1)/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15,((D_value*1)/1)%10 + '0');
                        }
                }
        }
else if( pid_tune_flag == 1 )//自整定阶段
        {
        if(dis_tune_once_flag == 1)//显示一次
                {
                dis_tune_once_flag = 0;
                dis_pid_self_value();
                }
        }
}

int pid_calc(float set_temp ,float now_temp )// pid计算  set_temp 为设定的温度  now_temp  代表实际输入的当前温度值  0 - 100的输出值
{
Error = set_temp - now_temp;                 // 偏差
if(( Error < max_value_error  ) && ( Error > (min_value_error)  ))//只有在一定的温差范围内才pid计算
    {
    SumError += Error;
    dError    = LastError - PrevError;   // 当前微分
    PrevError = LastError;
    LastError = Error;
    temp_pid  =  (int)((Proportion * Error) + (Integral * SumError) + (Derivative * dError));
    //temp_pid  =  (int)(temp_pid * 0.5) ;//输出比例控制
        }
else//只有开关作用
    {
    if( Error >= max_value_error )//远大于当前温度,加热
        {
        temp_pid = 100;
        //temp_pid = 80;
                }
    else if( Error <= (min_value_error) )//远小于当前温度,不加热
        {
        temp_pid = 0;
        }
    }
if( temp_pid < 0 )
    {
    temp_pid = 0;
    }
else if( temp_pid > 100 )
    {
    temp_pid = 100;
    }
return temp_pid;
}

void pid_con(void)//由计算结果控制输出
{

//适用于 pwm
//每200ms根据结果改变一次输出电压的值
if( pwm_con_time_flag == 1)
        {
        pwm_con_time_flag = 0;

        //lcd_s_12864_light_1;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0;//test

        //set_pwm_value(40 + (uchar)(pid_result * (((float)(237-40))/100.0)) );
        set_pwm_value(40 + (uchar)(pid_result * 1.97) );//跟上面这句话等价

        }

}

void pid_pro(void)//pid 自整定及控制输出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
//每200ms获得一次温度
if( get_now_temp_flag == 1)//200ms秒获得一次温度
        {
        get_now_temp_flag = 0;

        //lcd_s_12864_light_1;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0;//test

        PV_value = read_max6675_temper();
        }

if     ( pid_tune_flag == 1 )//自整定阶段  完毕之后转成pid控制
        {
        //自整定ok后自动转为pid阶段
        //自整定失败的情况下 让基本参数恢复默认值

        if( pid_self_sec_flag == 1 )//自整定过程  0.2秒1次
                {
                pid_self_sec_flag = 0;
                dis_tune_once_flag = 1;//0.2秒显示1次基本信息
                //lcd_s_12864_light_0;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1;//test

                pid_self_time_sec++;
                if(pid_self_time_sec > (3600*3)) // 如果总的自整定时间大于了3/5=0.6个小时,则说明整定失败
                        {
                        pid_self_time_sec = 0;
                        //lcd_s_12864_light_0;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1;//test
                        LcmClear();//清屏
                        comm_dis_once_flag    = 1;
                        special_dis_once_flag = 1;
                        pid_tune_flag = 0;//那么将自动退出自整定过程 同时采用默认值  进入pid阶段
                        KC = 1.0;//临界比例系数  初始默认的值
                        TC = 40; //振荡周期    初始默认的值

                        }

                if((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1) || (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0))//0 设定温度 低于 当前温度  //1设定温度 高于 或者 等于  当前温度  启动加热
                        {

                        //lcd_s_12864_light_0;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1;//test

                        //基本on/off控制
                        if( SV_value >= PV_value )//启动加热
                                {
                                cool_ack_counter = 0;
                                hot_ack_counter++;
                                if(hot_ack_counter > 3)//连续3次都是一样的结果 说明确定 SV_value >= PV_value
                                        {

                                        ssr_con_1;
                                        //pwm_con_1;//一旦pwm参与将不能通过操作io的形式控制该口线
                                        set_pwm_value(237);//全速加热

                                        if(once_add_1_flag == 0)
                                                {
                                                once_add_1_flag = 1;
                                                zero_across_counter++;

                                                //lcd_s_12864_light_0;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1;//test

                                                if(zero_across_counter == 3 )
                                                        {
                                                        TIME_LOW = pid_self_time_sec - 3;//此时的时间不是最低温度对应的时间
                                                        }
                                                }
                                        }
                                }
                        else//当前温度 大于 设定温度 停止加热
                                {

                                //lcd_s_12864_light_0;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1;//test

                                hot_ack_counter = 0;
                                cool_ack_counter++;
                                if(cool_ack_counter > 3)
                                        {
                                        ssr_con_0;
                                        set_pwm_value(40);//不加热
                                        if(once_add_1_flag == 1)
                                                {
                                                once_add_1_flag = 0;
                                                zero_across_counter++;
                                                if(zero_across_counter == 3 )
                                                        {
                                                        TIME_LOW = pid_self_time_sec - 3;//此时的时间不是最低温度对应的时间
                                                        }
                                                }
                                        }
                                }

                        //最低温度 出现在 zero_across_counter = 3 的阶段
                        //最高温度 出现在 zero_across_counter = 4 的阶段
                        if((zero_across_counter == 3 ) || (zero_across_counter == 4 ))
                                {
                                pid_self_calc_buffer[k_pid_self_counter] = PV_value;
                                k_pid_self_counter++;
                                if(k_pid_self_counter > 3)//0--3 共4个元素
                                        {
                                        k_pid_self_counter = 0;
                                        enable_calc_min_max_flag = 1;
                                        }
                                if(enable_calc_min_max_flag == 1)//只要有4个值,就可以计算了 后面来的值覆盖了前面的值
                                        {
                                        //去掉最小值 最大值 取剩下2个值的平均值
                                        sum_temp = 0.0;  //先清0
                                        min_temp = 1024.0;
                                        max_temp = 0.0;

                                        for(k_max_min = 0; k_max_min < 4; k_max_min++ )
                                                {
                                                if(pid_self_calc_buffer[k_max_min] <= min_temp)
                                                        {
                                                        min_temp = pid_self_calc_buffer[k_max_min];
                                                        }
                                                if(pid_self_calc_buffer[k_max_min] >= max_temp)
                                                        {
                                                        max_temp = pid_self_calc_buffer[k_max_min];
                                                        }
                                                sum_temp = (sum_temp + pid_self_calc_buffer[k_max_min]);
                                                }
                                        sum_temp =  sum_temp - min_temp - max_temp ;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1 时 最低温度出现在3阶段
                                        //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0 时 最低温度出现在4阶段
                                        if(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1)
                                                {
                                                if(zero_across_counter == 3 )//最低温度
                                                        {
                                                        aver_temp = (sum_temp/2.0);
                                                        if( aver_temp <= T_LOW )
                                                                {
                                                                T_LOW = aver_temp;
                                                                }
                                                        }
                                                else if(zero_across_counter == 4 )//最高温度
                                                        {
                                                        aver_temp = (sum_temp/2.0);
                                                        if( aver_temp >= T_Hight )
                                                                {
                                                                T_Hight = aver_temp;
                                                                }
                                                        }
                                                }
                                        else if(pid_self_first_status_flag == 0)
                                                {
                                                if(zero_across_counter == 4 )//最低温度
                                                        {
                                                        aver_temp = (sum_temp/2.0);
                                                        if( aver_temp <= T_LOW )
                                                                {
                                                                T_LOW = aver_temp;
                                                                }
                                                        }
                                                else if(zero_across_counter == 3 )//最高温度
                                                        {
                                                        aver_temp = (sum_temp/2.0);
                                                        if( aver_temp >= T_Hight )
                                                                {
                                                                T_Hight = aver_temp;
                                                                }
                                                        }
                                                }
                                        }
                                }
                        else if(zero_across_counter == 5 )//4次过0 则说明出现了振荡 整定成功
                                {
                                zero_across_counter = 0;
                                pid_tune_flag = 0;//进入pid阶段
                                //pid_tune_flag = 1;//test
                                TIME_Hight = pid_self_time_sec - 3;//此时的时间不是最高温度对应的时间
                                LcmClear();//清屏
                                comm_dis_once_flag    = 1;
                                special_dis_once_flag = 1;
                                //dis_4_line_as_null();//清除最后一行的内容
                                //计算 T_Hight T_LOW TIME_Hight TIME_LOW 这4个值
                                //根据以上4个值  KC 与 TC 的值便会计算出来

                                KC = 12.7/(T_Hight - T_LOW);
                                KC = 5.0 * KC;//因为是0.2s一次 所以扩大5倍
                                TC = 1 * (TIME_Hight - TIME_LOW);//如果记录了 最低温度 与 最高温度对应的时间 那么沿用这个公式:TC =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
                        }
                //显示具体的值  测试用
                //dis_pid_self_value(); //test
                }
        }
else if( pid_tune_flag == 0 )//pid 阶段  默认开机进入此阶段
        {
        //0 算出 临界增益 KC 及 振荡周期 TC
        // KC = (4*d)/(3.14*A)  ---> d = 5(输出幅值) ; A = 记录的温度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差值的0.5倍 即:(T_Hight - T_LOW)*0.5
        // KC = (4*5)/(3.14*((T_Hight - T_LOW)*0.5)) = 40/3.14/(T_Hight - T_LOW) =  12.7/(T_Hight - T_LOW)
        // KC = 12.7/(T_Hight - T_LOW)
        // TC =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 2 * ( 高点温度对应时间 - 低点温度对应时间 )
        // TC = 2 * (TIME_Hight - TIME_LOW)
        //1 算出 具体的比例系数 积分秒数 微分秒数
        //Proportion = 0.6*KC
        //I_value    = 0.5*TC
        //D_value    = 0.125*TC
        //2 算出具体的 比例带 积分系数 微分系数
        //P_value     = (1/Proportion)*100
        //Integral          = Proportion/I_value = (0.6*KC)/(0.5*TC)
        //Derivative  = Proportion*D_value = (0.6*KC)*(0.125*TC)
        //3显示用的3个变量的值
        //P_value     = (1/Proportion)*100  百分比
        //I_value     = 0.5*TC                                秒
        //D_value     = 0.125*TC                        秒
        //4pid计算用的3个变量的值
        //Proportion  = 0.6*KC
        //Integral          = Proportion/I_value = (0.6*KC)/(0.5*TC)
        //Derivative  = Proportion*D_value = (0.6*KC)*(0.125*TC)

        //KC = 21.4;//test
        //TC = 471;//test

        if(enable_pid_sec_flag == 1)//进入pid时,0.2秒计算1次
                {
                enable_pid_sec_flag = 0;

                //lcd_s_12864_light_0;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1;//test

                if(KC > 1666.0 )
                        {
                        KC = 1666.0;//对应 比例带为 0.1%
                        }
                else if(KC < 0.5 )
                        {
                        KC = 0.5;//对应 比例带为 200.0%
                        }
                if(TC > 7200 )
                        {
                        TC = 7200;
                        }
                else if(TC < 8 )
                        {
                        TC = 8;
                        }

                Proportion  = 0.6*KC;//先算 比例系数

                P_value     = ((1/Proportion)*100);     //比例带  百分比
                I_value     = (int)(0.5*TC);                        //积分    秒
                D_value     = (int)(0.125*TC);                        //微分    秒
                //限幅处理
                if(P_value > 200.0)
                        {
                        P_value = 200.0;
                        }
                else if(P_value < 0.0)
                        {
                        P_value = 0.0;
                        }
                if(I_value > 3600)
                        {
                        I_value = 3600;
                        }
                else if(I_value < 0)
                        {
                        I_value = 0;
                        }
                if(D_value > 900)
                        {
                        D_value = 900;
                        }
                else if(D_value < 0)
                        {
                        D_value = 0;
                        }

                Proportion  = 0.6*KC;
                Integral        = (0.6*KC)/(0.5*TC);
                Derivative  = (0.6*KC)*(0.125*TC);

                pid_result = pid_calc(SV_value,PV_value);
                }

        pid_con();//根据上一步的结果控制输出

        }

}

void dis_4_line_as_null(void)
        {
        int kop;
        for(kop = 0; kop < 16; kop++ )
                {
                lcd_dis_position_8_16(4,kop + 1,' ');
                }
        }

void dis_pid_self_value(void)//显示自整定阶段的基本信息
{
//显示基本信息如下
//zero_across_counter = 2;
//TIME_Hight          = 153;
//TIME_LOW                  = 27;  //1   行 + 当前温度
//T_Hight                      = 45.8;
//T_LOW                          = 25.6;//2   行 + 一组当中的温度最小值
//KC                              = 45.9;
//TC                              = 512; //3   行 + 一组当中的温度最大值
//pid_self_time_sec   = 2541;//4   行  + 温度平均值 + 温度总和

lcd_dis_position_8_16(1,1,zero_across_counter+'0');//过0的次数

lcd_dis_position_8_16(1,3,((TIME_Hight/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4,((TIME_Hight/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5,((TIME_Hight/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6,((TIME_Hight/1)%10)+ '0'); //温度高时的时间

lcd_dis_position_8_16(1,8,((TIME_LOW/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9,((TIME_LOW/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10,((TIME_LOW/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11,((TIME_LOW/1)%10)+ '0');//温度低时的时间

lcd_dis_position_8_16(1,12,((uint)(PV_value*10)/10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13,((uint)(PV_value*10)/10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14,((uint)(PV_value*10)/10)%10 + '0');
lcd_dis_position_8_16(1,15,'.');
lcd_dis_position_8_16(1,16,((uint)(PV_value*10)/1)%10 + '0');//当前温度

lcd_dis_position_8_16(2,1,(((uint)(T_Hight*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2,(((uint)(T_Hight*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3,(((uint)(T_Hight*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4,(((uint)(T_Hight*1)/1)%10)+ '0');//高温

lcd_dis_position_8_16(2,6,(((uint)(T_LOW*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7,(((uint)(T_LOW*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8,(((uint)(T_LOW*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9,(((uint)(T_LOW*1)/1)%10)+ '0');//低温

lcd_dis_position_8_16(3,1,(((uint)(KC*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2,(((uint)(KC*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3,(((uint)(KC*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4,(((uint)(KC*1)/1)%10)+ '0');//比例

lcd_dis_position_8_16(3,6,(((uint)(TC*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7,(((uint)(TC*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8,(((uint)(TC*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9,(((uint)(TC*1)/1)%10)+ '0');//周期

lcd_dis_position_8_16(4,1,(((uint)(pid_self_time_sec*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2,(((uint)(pid_self_time_sec*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3,(((uint)(pid_self_time_sec*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4,(((uint)(pid_self_time_sec*1)/1)%10)+ '0');//计时的时间 单位:0.2s

lcd_dis_position_8_16(4,6,(((uint)(aver_temp*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7,(((uint)(aver_temp*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8,(((uint)(aver_temp*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9,(((uint)(aver_temp*1)/1)%10)+ '0');//平均温度

lcd_dis_position_8_16(4,11,(((uint)(sum_temp*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12,(((uint)(sum_temp*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13,(((uint)(sum_temp*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4,14,(((uint)(sum_temp*1)/1)%10)+ '0');//温度和

lcd_dis_position_8_16(2,11,(((uint)(min_temp*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12,(((uint)(min_temp*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13,(((uint)(min_temp*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2,14,(((uint)(min_temp*1)/1)%10)+ '0');//最小温度

lcd_dis_position_8_16(3,11,(((uint)(max_temp*1)/10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12,(((uint)(max_temp*1)/10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13,(((uint)(max_temp*1)/10)%10)+ '0');
lcd_dis_position_8_16(3,14,(((uint)(max_temp*1)/1)%10)+ '0');//最大温度

}

//max6675
void max6675_delay(uint n)
{
while (n--)
        {
    _nop_();
    _nop_();
        }
}

float read_max6675_temper(void)// 利用max6675读k探头的温度 返回最终温度的1倍
{

uchar i=0;
uint dat_temp=0;
float dat_6675=0.0;

//lcd_s_12864_light_1;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0;//test

cs1_0;
max6675_delay(10);
sck_0;
for(i=0;i<16;i++)
        {
        sck_1;
        max6675_delay(10);
        dat_temp = dat_temp<<1;
        if(so_status)
                {
                dat_temp |= 0x01;
                }
        sck_0;
        max6675_delay(10);
        }
cs1_1;
max6675_delay(10);
sck_0;
k_cut_off_flag = (dat_temp>>2)&0x0001; //断偶标志 1的话,断开
dat_temp = dat_temp<<1;
dat_temp = dat_temp>>4;//舍弃最高位及最低的3位 留下中间的12位 这12位中的后2位代表小数位

//dat_6675 = (float)((((float)(dat_temp & 0x0003)*0.25) +  (float)(dat_temp>>2))*1.0);//最终温度扩大1倍
dat_6675 = ((float)dat_temp) * 0.25;

return dat_6675;
}

void k_test(void)
{
k_reou_value = (long)(read_max6675_temper()*100.0);
//k_reou_value = 321451;//test
dis_long_number(1,k_reou_value);
delay_ms(200);//必须的间隔 否则不会更新
}

//pwm

//* CCAPOH = CCAPOL = 0XC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25%
//* CCAPOH = CCAPOL = 0X8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50%
//* CCAPOH = CCAPOL = 0X40; //模块0输出 占空因数为75%

void PWM_clock(uchar clock)
{
CMOD |= (clock<<1);
CL = 0x00;
CH = 0x00;
}

void PWM_start(uchar module,uchar mode)
{
//CCAP0H = 0XC0;   //模块0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25%
//CCAP0L = 0XC0;

CCAP0H = 0xff;  // 当为1时,低电平持续的时间为:1us  当为255的时候,低电平持续的时间为:255us  高电平持续的时间为:1us
//CCAP0L = 0Xff;//貌似没有作用

CCAP1H = 0XC0;   //模块1初始输出 占空因数为25%
CCAP1L = 0XC0;

if(module == 0)
        {
        switch(mode)
                {
                case 0: CCAPM0 = 0X42;break; //模块0设置为8位PWM输出,无中断   如果时钟源确定了,那么pwm的周期就确定了 因为是8位,所以,当送入256个脉冲后,归0 比如:时钟周期为1/12us,那么pwm周期是:(1/12) * 256 = 21.33us ---> 46.88khz
                case 1: CCAPM0 = 0X53;break; //模块0设置为8位PWM输出,下降沿产生中断
                case 2: CCAPM0 = 0X63;break; //模块0设置为8位PWM输出,上升沿产生中断
                case 3: CCAPM0 = 0X73;break; //模块0设置为8位PWM输出,跳变沿产生中断
                default: break;
                }
        }
else
        if(module==1)
                {
                        switch(mode)
                        {
                        case 0: CCAPM1 = 0X42;break; //模块1设置为8位PWM输出,无中断
                        case 1: CCAPM1 = 0X53;break; //模块1设置为8位PWM输出,下降沿产生中断
                        case 2: CCAPM1 = 0X63;break; //模块1设置为8位PWM输出,上升沿产生中断
                        case 3: CCAPM1 = 0X73;break; //模块1设置为8位PWM输出,跳变沿产生中断
                        default: break;
                        }
                }
           else
            if(module==2)
                        {
                        switch(mode)
                                {
                                case 0: CCAPM0 = CCAPM1 = 0X42;break; //模块0和1设置为8位PWM输出,无中断
                                case 1: CCAPM0 = CCAPM1 = 0X53;break; //模块0和1设置为8位PWM输出,下降沿产生中断
                                case 2: CCAPM0 = CCAPM1 = 0X63;break; //模块0和1设置为8位PWM输出,上升沿产生中断
                                case 3: CCAPM0 = CCAPM1 = 0X73;break; //模块0和1设置为8位PWM输出,跳变沿产生中断
                                default: break;
                                }
                        }
CR=1; //PCA计数器开始计数
}

void set_pwm_value(uchar value)//0--255之间         value越大,占空比越高 输出电压也越大 40-->0.8v 237-->4.6v
{
if (value > 255)
        {
        value = 255;
        }
CCAP0H = (255 - value);
CCAPM0 = 0x42;
CR = 1;
}

//函数结束hhhhhhhhhhhhhhhhh
////////////////////////////////////////////////////////
//mmmmmmmmmmmmm

void main(void)
{

        delay_us(1);
        delay_ms(1);
        delay10us();

        io_init();
        Timer0Init();

        //pwm 初始化
        //如果用定时器0控制pwm频率的话,打开以下3句 同时做相应的设置
        //TMOD|=0x02;        // timer 0 mode 2: 8-Bit reload
        //TH0=0xff;
        //TR0=1;
        PWM_clock(0);      // PCA/PWM时钟源为 2-->定时器0的溢出         0-->系统时钟频率(12M) fosc/12  这里决定pwm的频率 如果为系统时钟的(1/12)则pwm周期为:256us 频率为:3.91khz
        PWM_start(0,0);    // 模块0,设置为PWM输出,无中断

        LcmInit();

        power_on_event();//开机事件

        EA = 1;   //open global interrupt switch

while(1)//软启动阶段
        {

        if (soft_dis_flag == 1)//1秒1次
                {
                soft_dis_flag = 0;

                soft_counter ^= 1;
                soft_end_counter++;

                set_pwm_value(40 + 5 * soft_end_counter);//每一秒都递增一点  极弱功率加热

                if (soft_counter == 1 )
                        {
                        lcd_dis_position_16_16(1,3,"软");
                        lcd_dis_position_16_16(1,4,"启");
                        lcd_dis_position_16_16(1,5,"动");
                        lcd_dis_position_16_16(1,6,"中");

                        lcd_dis_position_8_16(2,5,'.');
                        lcd_dis_position_8_16(2,6,'.');
                        lcd_dis_position_8_16(2,7,'.');
                        lcd_dis_position_8_16(2,8,'.');
                        lcd_dis_position_8_16(2,9,'.');
                        lcd_dis_position_8_16(2,10,'.');
                        }
                else
                        {
                        lcd_dis_position_16_16(1,3,"软");
                        lcd_dis_position_16_16(1,4,"启");
                        lcd_dis_position_16_16(1,5,"动");
                        lcd_dis_position_16_16(1,6,"中");

                        lcd_dis_position_8_16(2,5,' ');
                        lcd_dis_position_8_16(2,6,' ');
                        lcd_dis_position_8_16(2,7,' ');
                        lcd_dis_position_8_16(2,8,' ');
                        lcd_dis_position_8_16(2,9,' ');
                        lcd_dis_position_8_16(2,10,' ');
                        }
                }

        if(soft_end_counter >= soft_sec_value)//N秒的软启动时间  可根据需要调整
                {
                set_pwm_value(0);//重新停止加热
                LcmClear();     //清屏
                break;
                }
        }

while(1)
        {

           key_pro();
        pid_pro();
        display_pro();

        }
}

/////////////////////////////////////////////////////////
//delay_ms(200);
//delay_us(100);
//delay10us();

//set_pwm_value(40);
//set_pwm_value(237);
//delay_ms(10);//过短的间隔将不起作用 输出电压一直为高 至少1ms

//pwm_con_1;
//delay_ms(20);
//pwm_con_0;
//delay_ms(20);

//ssr_con_1;
//lcd_s_12864_light_1;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0;//test
//ssr_con_1;delay_ms(10);ssr_con_0;//test
//lcd_dis_position_16_16(1,1,"郑");
//lcd_dis_position_8_16(1,3,'5');
//P1 ^= ssr_con;//test
//lcd_s_12864_dis_8_16_str(1,1,"784512");
//lcd_s_12864_dis_8_16_str(3,1,convert_num_to_str(4784597));
//for(k = 0; k < 16; k++ )
//        {
//        lcd_dis_position_8_16(4,k+1,' ');
//        }
//lcd_s_12864_light_0;delay_ms(10);lcd_s_12864_light_1;//test

//40---237 --- pwm

//1486

单片机程序

网友A(2018-06-25):
比较有参考价值

网友B(2018-10-06):
有参考价值

网友C(2019-01-19):
能不能做出来

网友D(2019-03-03):
谢谢楼主,挺好的资料、

网友E:
下一个参考一下,有没有C8051的

网友F(2019-05-10):
很不错,看一下

网友G:
谢谢楼主,挺不错的资料

网友H(2019-06-25):
感谢楼主的分享,很有学习价值

网友I(2019-08-13):
感谢分享,所有程序放在一个文件里一竿子到底,这风格辣眼睛。

网友J(2019-09-30):
好东西,有参考价值!!

网友K:
有参考价值!好东西

网友L(2019-12-04):
正在寻找资料,好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M(2020-04-26):
非常有价值,感谢分享

网友I(2020-06-14):
多谢楼主分享,自整定部分看了好久没看懂,但算是很完整的PID自整定参考。

网友N:
听说这个MAX6675已经停产了,
我新的案子用MAX31855K

网友N:
MAX31855关键特性】
冷端补偿
14位、0.25°C分辨率
转换器的温度分辨率为0.25°C,
温度读数为-270°C 至+1800°C,
对于K型热电偶,在-200°C至+700°C温度范围内,保持±2°C精度。
提供K、J、N、T和E型热电偶器件版本
简单的SPI兼容接口(只读)
检测热电偶对GND或VCC短路
检测热电偶开路
应用
电器设备
汽车
HVAC
工业
中文资料 MAX31855

网友O(2021-06-25):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P(2021-08-31):
感谢楼主,最近想做个12864和da18b20的pid控制温度的带自整定功能,找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可参考的例程

网友Q(2021-12-07):
这个有做出来的吗?我下了程序,屏幕没显示

网友E:
这个可以实际工业上使用吗

网友R(2023-12-19):
MAX6675 + K型,热电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