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2K60S2单片机密码锁+1602+继电器控制

楼主(2018-03-13):
15做的密码锁,4*5矩阵键盘,做出过实物。STC15F2K60S2芯片。效果还可以,还有51的程序,最后做的15.

/*--------------------------------------------------------------------------------
* 实 验 名                 : 电子密码锁
* 实验说明       : 密码锁
* 连接方式       :
* 注    意                 :重置密码错误需要重新按重置密码按键
* 时    间                 :10月17日19:16:05

*******************************************************************************/
#include<STC15F2K60S2.h>
#include<main.h>
#include"lcd.h"
#include"eeprom.h"
#include<intrins.h>

extern     IapIdle();
extern     BYTE IapReadByte(WORD addr);
extern   IapProgramByte(WORD addr, BYTEdat);
extern   IapEraseSector(WORD addr);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void)                                                                                                  //主函数
{        unsigned char i;

        init();

        for(i=0;i<6;i++)
          {
           mima[i]=IapReadByte(0x0000+i)+'1';
          }
        while(1)                                                                                                    //调用函数
        {
                //display();

                KeyScan();
                Count();
                disPlay();
                change();
                lock();
                reinput();
                rec();
                back();
        //        jdq();
              tuichu();
        if(KeyValue==13){for(i=0;i<6;i++)
          {mima[i]='1';}
          }
        }
}

/*******************************************************************************
* 函 数 名         : KeyScan
* 函数功能                   : 检测有按键按下并读取键值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KeyScan(void)                                                                                                    //可以得到键值
{
        char a = 0;

           KeyValue=0xff;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读取按键是否按下
        {
                Delay10ms(1);//延时10ms进行消抖
                if(GPIO_KEY!=0x0f)//再次检测键盘是否按下
                {

                        //测试列
                        GPIO_KEY=0X0F;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4;break;
                                case(0X0d): KeyValue=8;break;
                                case(0X0e):        KeyValue=12;break;
                        }
                        //测试行
                        GPIO_KEY=0XF0;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3;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2;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1;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break;
                        }

                        while((a<50) && (GPIO_KEY!=0xf0))         //检测按键松手检测
                        {
                                Delay10ms(1);
                                a++;
                        }
                        LED_YELLOW=0;
                        Delay10ms(10) ;
                    LED_YELLOW=1;
                }

        }
         // change_keyvalue();
}
void tuichu(){
if(KeyValue==15&&r==1)
{r=0; mboot=0;flag=0;N=0;cishu=0;relay=0;LED_GREEN=1;
for(t=0;t<6;t++)                                                           //清屏
           {
             disTab[0][9+t]=' ';
                                                                                                   //写正确
                 disTab[2][10+t]=' ';
           }
}
}

void lock(void)                                                //锁定键盘
{
   unsigned char t;
   if(N==3)
  {  mboot=7;                                                                        //脚大于 6锁定键盘

   for(t=0;t<6;t++)                                                           //清屏
           {
             disTab[0][9+t]=' ';
                 }

         LED_RED=0;                                                                 //红灯闪烁报警
         Delay10ms(10);
         LED_RED=1;
         Buzzer();                                                                   //报警
   }

  }
void reinput()                                                                 //重新输入
{
  if(N<3&&KeyValue==10&&mboot==6&&r==0)                  //判断输入次数小于3,键值为10即按下了确认键,脚写完了,无错
   { unsigned char t;
   N++;                                                                                        //初始化
   mboot=0;
   flag=0;
     for(t=0;t<6;t++)
           {
             disTab[0][9+t]=' ';
                 }

        }

  }
void Count(void)                                                //密码判断
    {
        if(mboot<6){
                if(KeyValue>=0 && KeyValue<=9){                           //值在0到9之间
                if(cishu==0){                                                                //没有按下重置密码按钮
                        password[mboot]=KeyValue;                                //暂存数据于PASSWORD中
                //disTab[0][9+mboot]='0'+ password[mboot];
                    disTab[0][9+mboot]='*';                                  //以*来遮掩密码
}
                if (cishu==1){                                                                 //如果按下重置密码按键
                        temp[mboot]=KeyValue;                                          //存数据到temp中以便修改与判断
                        disTab[0][9+mboot]='0'+ temp[mboot];           //显示要修改的密码
            //        disTab[0][9+mboot]='*';
                                }
                 if(cishu==2){                                                                        //确认修改
                 if(KeyValue!=temp[mboot])                                                 //如果输入错误
                  c=1;                                                                                          //标志位置1
                  if(KeyValue==temp[mboot])                                                  //如果正确

                   temp[mboot]=KeyValue;

                          disTab[0][9+mboot]='0'+ KeyValue;                           //显示

                 }
                        mboot++;

                }

        }
        if(KeyValue==10)                                                                                         //确认密码
         {
           unsigned char t;

            for(t=0;t<6;t++)
                 {
                   if(mima[t]!=password[t]+'0')                                                                  //输入错误
                    {flag=1;                                                                                          //标志位置一
                         break;}
                    }
                if(flag==0)                                                                                                    //密码输入没有错误
                  r=1;                                                                                                    //标志位置1
                 }
                  if(flag==1)                                                                                                //密码输入有错误
                   {  unsigned char t;

                    for(t=0;t<5;t++)
                    { disTab[1][10+t]=Error[t];}                                                                          //写错误
                         LED_RED=0;                                                                                                    //闪红灯
                         Delay10ms(5);
                         LED_RED=1;

                           }
                   if(flag==0&&r==1)                                                                                  //如果检测标志位为1而且密码没有错
                   {  unsigned char t;
                            relay=1;                                                                                            //打开继电器
                    for(t=0;t<5;t++)                                                                                        //写正确
                     {disTab[2][10+t]=Right[t];
                          }
                          LED_RED=1;LED_GREEN=0;                                                                                        //绿灯亮
                        }

}

void change(void)                                                          //重置密码
{
           unsigned char t;
   if(mboot==6&&r==1&&KeyValue==11){                   //脚写完而且检测标志位置1按下重置按键

                cishu++;                                                           //加次数
             for(t=0;t<6;t++)
           {
             disTab[0][9+t]=' ';                                        //清屏
                 } mboot=0;
   }

   if(cishu==3)                                                                         //确认重置
   {
     if(c==1)                                                                         //        重置有错误
          {

                    for(t=0;t<5;t++)
                     {disTab[0][10+t]=Error[t];}                   //写错误
                          disPlay();
                           Delay10ms(150) ;
                 for(t=0;t<6;t++)
           {
             disTab[0][9+t]=' ';

           }mboot=6;cishu=0;c=0;
                                                                                           //重新输入

                }
           else
           {
            suc=1;                                                                         //密码修改成功标志位
            for(t=0;t<5;t++)
                {disTab[0][10+t]=Right[t];}                           //写正确
                IapEraseSector(0x0000);                                            //擦除扇区0
            for(t=0;t<6;t++)
             {
                   mima[t]=temp[t]+'0';//赋值
                    IapProgramByte(0x0000+t,mima[t]-49);
                         }
                  }
         }

        if(cishu==3&&c==0)
            {
            LED_GREEN=1;
             }
   }
void back()                                                                                //退格密码
{        unsigned char t;
    if(mboot>0&&KeyValue==12)
     {mboot--;
         disTab[0][9+mboot]=' ';                                   //盖上空格
         if(cishu==2)
        {c=0;
         for(t=0;t<mboot;t++)
             {
           if(KeyValue!=temp[t])
                  c=1;
                  }
                 }
           }
         }

void rec(void)                                                               //密码修改成功返回
{
   unsigned char t;
if(suc==1)
  {
   for(t=0;t<6;t++)
           {                                                                                                  //相当于初始化
             disTab[0][9+t]=' ';
                 }
           mboot=0;
         suc=0;
         cishu=0;
         r=0;
         LcdWriteCom(0xC0);
         for(t=0;t<16;t++)
          {
             disTab[1][t] =        eror[t];
          }
          relay=0;
   }

   }

void disPlay(void){                                                                                                    //显示密码

        unsigned char i;

         LcdWriteCom(0x80);
        for(i=0; i<16; i++)
        {
                LcdWriteData(disTab[0][i]);

                }

        LcdWriteCom(0xC0);
        for(i=0; i<16; i++)
        {
                LcdWriteData(disTab[1+r][i]);
        }

}
/******************************************************************************
函数功能: 蜂鸣器
输    入: 无
输    出: 无

******************************************************************************/
void Buzzer()
{

            buzzer=1;
         delay(50);
         buzzer=0;

     }
void init()
  {
     unsigned char i;

        P5M1 &= ~0x10;  //0001 0000  0x10
        P5M0 |= 0x10;        //0001 0000  0x10
        LED_RED=1;LED_GREEN=1;LED_YELLOW=1;
        relay=0;
        LcdInit();
        t=0;

        for(i=0; i<9; i++)                                                                          //写屏
        {
                LcdWriteData(PuZh[i]);
        }
        for(i=0; i<3; i++)                                                                           //闪三下,说明灯正常
        {        LED_RED=0;LED_GREEN=0;LED_YELLOW=0;
        Delay10ms(10) ;
        LED_RED=1;LED_GREEN=1;LED_YELLOW=1;
        Delay10ms(10) ;
        LED_RED=0;LED_GREEN=0;LED_YELLOW=0;
        Delay10ms(10) ;
        LED_RED=1;LED_GREEN=1;LED_YELLOW=1;
……………………

网友A:
好资料 能分享个原理图吗?

网友B:
程序写的真好,能加上管理员密码就好了。

网友C(2018-04-18):
为什么下载不了?废了好多黑币,一下载就被拦截!

网友D(2018-07-09):
这两个资料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