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1602能动态显示么

楼主(2018-03-13):
为什么仿真就下面一道杠,不动态显示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hello everyone!";
uchar code table1[]="welcome to here!";
sbit lcden=P3^4;          //液晶端使能
sbit lcdrs=P3^5;      //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
uchar num;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P2=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lcdrs=1;
        P2=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
{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
void main()
{
        init();
        write_com(0x80+0x1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5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5);
        }
        for(num=0;num<16;num++);
        {
        write_com(0x18);

        delay(200);
        }
         while(1);

网友A(2019-01-30):
主要是你的代码没放到while(1)中,而是你一直用while(1)在空等.下面一道杠应该是你放的启始地址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