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第一问:运算放大器在AD哪个库中

楼主(2018-03-14):
希望大家能多多指教Altium Designer

网友A:
建议多泡坛上Altium Designer版块,勤动手。

网友B:
ad就两个啊,一个是电子零件,一个是连接器,不过建议你在有时间的情况下自己画吧,新手还是要多动手

网友C:
有时间的情况下自己画吧

网友D:
你可以使用ad的search功能

网友E:
自己画,新手就得多练,不然白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