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代码求大神指教,急

楼主(2018-03-14):
板子是stc89c52
代码是我自己写的
可就是出不来,没用,求指教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led=P2^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KeyState;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password[8]={1,2,3,4,5,6,7,8};
void Delay10ms();
void KeyDown();
void DigDisplay();
void bijiao();
void zhengque();
void cuowu();

////////////////////////////////////////
void main(void)
{
        int i;
        KeyState=0;
        for(i=0;i<8;i++)
        {
                KeyDown();
         if(KeyState==1)
                {
                        DisplayData[7]=DisplayData[6];
                        DisplayData[6]=DisplayData[5];
                        DisplayData[5]=DisplayData[4];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
            }
                DigDisplay();
        }
                        KeyDown();
         if(KeyState==1)
                {
                        if(KeyValue==16)
      bijiao();
                }
}

////////////////////////////////////////

//·ù÷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shengyin()
{
int num=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beep=~beep;
delay(50);
if(num==10)
beep=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50ms
{
        int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

//
void bijiao()
{
                        int i,a=0;
                        for(i=0;i<8;i++)
        {
                                if(DisplayData[i]== password[i])
                        {                a=a+1;   }
                        else
                        {        a=a;                }
  }
                        if(a==8)
                        {                zhengque();        }
                                else
                        {                cuowu(); }
}

void zhengque()
{
DisplayData[0]=~0x3f; // "o"
DisplayData[1]=~0x73; // "p"
DisplayData[2]=~0x79; // "E"
DisplayData[3]=~0x54; // "n"
        DigDisplay();
}
void cuowu()
{
DisplayData[2]=~0x79; // "E"
DisplayData[3]=~0x50; // "r"
DisplayData[4]=~0x50; // "r"
        DigDisplay();
        shengyin();
led=1;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GPIO_DIG=DisplayData[i];
                j=10;
                while(j--);
                GPIO_DIG=0x00;
        }
}

//////////////////////////////////////

//ì°ü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GPIO_KEY=0X0F;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0)&&(GPIO_KEY!=0xf0))
                        {
                                Delay10ms();
                                a++;
                        }
                        a=0;
                }
        }
}

///////////////////////////////

//±10ms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
神仙也看不懂!

网友B:
具体实现功能你也没说啊,怎么看

网友C:
这么长的代码 注释你也不写 没法看啊

网友D:
说说你的原理。要达到的要求。

网友E:
先把你需要实现的功能说出来,才好理解啊

网友F:
路过,没注释啊

网友G:
这个没有注释的程序,让HR一看,该怎么组织团队合作呢?

网友H:
这个问题提的让人蒙......

网友I:
要求是什么啊

网友J:
神仙也许能看懂

网友K:
大概看了一下,也没仔细看。我猜这应该是一个矩阵键盘的扫描程序,当扫描到键盘上的按键按下的时,将数码管显示的数字进行移位操作,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这里我发现了几个楼主写的代码的问题,第一个是主函数中没有while(1)死循环,导致的是主函数死循环,按键扫描一般来说都是一直循环按键扫描函数,而楼主写的是for(i=0;i<8;i++)     KeyDown(); 这里只执行了8次,可能按键按下的时候没有扫描到,这里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void DigDisplay()这个函数中j=10;   while(j--); 这个数码管显示时间太短了,不足以达到视觉暂留的时间,如果看不见数码管显示可能是这个问题(我也是猜的)。在就给一个代码来说就看出这么多了。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L:
你可以注释一下,这样就清楚了

网友M:
现在,你的程序可以显示了!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led=P2^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KeyState;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password[8]={1,2,3,4,5,6,7,8};
void Delay10ms();
void KeyDown();
void DigDisplay();
void bijiao();
void zhengque();
void cuowu();

////////////////////////////////////////
void main(void)
{
        int i;
        KeyState=0;
    while(1)//你原来没有的语句,这样好点
        {
            for(i=0;i<8;i++)
        {
                KeyDown();
         if(KeyState==1)
                {
                        DisplayData[7]=DisplayData[6];
                        DisplayData[6]=DisplayData[5];
                        DisplayData[5]=DisplayData[4];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
            }
//                DigDisplay();//你原来写的位置
        }
                        KeyDown();
         if(KeyState==1)
                {
                        if(KeyValue==16)//没有比较的原因在这里,因为矩阵键盘永远也没有16这个值,0~15共16个键。改成15也不能比较,因为你的程序
//路不能啊。我看懂你的程序了:输入一个相当于密码的东西,与预设值对比。是吧,但你的程序是执行不了的。因为你的程序没有在输入密码时
//等待,你想像是for八次,输入8个值,其实程序早不知道跑哪去了,执行按键程序,没按键,程序会继续执行,不会等你(你的程序没有这功能)
//我只是将你的程序中,按键、显示部分修改了一下,没有修改“密码”部分,你再好好想想吧,看得出,你经验不多,就是要让你自己想通。
      bijiao();
                }
                DigDisplay();//我改写的位置
        }//新增加语句的另一半括号
}

////////////////////////////////////////

//·ù÷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shengyin()
{
int num=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beep=~beep;
delay(50);
if(num==10)
beep=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50ms
{
        int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

//
void bijiao()
{
                        int i,a=0;
                        for(i=0;i<8;i++)
        {
                                if(DisplayData== password)
                        {                a=a+1;   }
                        else
                        {        a=a;                }
  }
                        if(a==8)
                        {                zhengque();        }
                                else
                        {                cuowu(); }
}

void zhengque()
{
DisplayData[0]=~0x3f; // "o"
DisplayData[1]=~0x73; // "p"
DisplayData[2]=~0x79; // "E"
DisplayData[3]=~0x54; // "n"
        DigDisplay();
}
void cuowu()
{
DisplayData[2]=~0x79; // "E"
DisplayData[3]=~0x50; // "r"
DisplayData[4]=~0x50; // "r"
        DigDisplay();
        shengyin();
led=1;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GPIO_DIG=DisplayData;
                j=10;
                while(j--);
                GPIO_DIG=0x00;
        }
}

//////////////////////////////////////

//ì°ü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GPIO_KEY=0X0F;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0)&&(GPIO_KEY!=0xf0))
                        {
                                Delay10ms();
                                a++;
                        }
                        a=0;
                }
        }
}

///////////////////////////////

//±10ms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N:
没有电路图,都不知道你要实现什么功能,怎么看啊

网友M:
我终于把你的程序调试出来了。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led=P2^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KeyState;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password[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void Delay10ms();
void KeyDown();
void DigDisplay();
void bijiao();
void zhengque();
void cuowu();

void main(void)
{
        int i=0;
        KeyState=0;
//            for(i=0;i<8;i++)
                while (i<8)
        {
                KeyDown();
                if(KeyState==1)
            {
                    DisplayData[7]=DisplayData[6];
                DisplayData[6]=DisplayData[5];
                DisplayData[5]=DisplayData[4];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
                                i++;
            }
                DigDisplay();
        }
                i=0;
                while (i==0)
        {
                        KeyDown();
                if(KeyState==1)
            {
                 if(KeyValue==15)
                                 {
                                         bijiao();
                                        i=1;
                                 }
            }
                }
                while(1)
                {
                        DigDisplay();
                }
}

////////////////////////////////////////

//·ù÷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shengyin()
{
int num=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beep=~beep;
delay(50);
if(num==10)
beep=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50ms
{
        int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

//
void bijiao()
{
                        int i,a=0;
                        for(i=0;i<8;i++)
        {
                                if(DisplayData[i]== password[i])
                        {                a=a+1;   }
                        else
                        {        a=a;                }
  }
                        if(a==8)
                        {                zhengque();        }
                                else
                        {                cuowu(); }
}

void zhengque()
{
DisplayData[3]=~0x3f; // "o"
DisplayData[2]=~0x73; // "p"
DisplayData[1]=~0x79; // "E"
DisplayData[0]=~0x54; // "n"
        DigDisplay();
}
void cuowu()
{
DisplayData[7]=~0x79; // "E"
DisplayData[6]=~0x50; // "r"
DisplayData[5]=~0x50; // "r"
        DigDisplay();
        shengyin();
led=1;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GPIO_DIG=DisplayData[i];
                j=10;
                while(j--);
                GPIO_DIG=0x00;
        }
}

//////////////////////////////////////

//ì°ü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GPIO_KEY=0X0F;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0)&&(GPIO_KEY!=0xf0))
                        {
                                Delay10ms();
                                a++;
                        }
                        a=0;
                }
        }
}

///////////////////////////////

//±10ms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依次输入76543210,再按最后一个键,比较就是正确的。输入其它都是错误。
程序有一点瑕疵:输入完毕后,显示没有了。我没时间再改了,你自己改吧。

网友M:
终于调试完成了——是全部功能,没有瑕疵的,显示“OPEn”和“Err”都正确。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GPIO_DIG P0
#define GPIO_KEY P1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beep=P1^5;
sbit led=P2^0;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unsigned char KeyValue;
unsigned char KeyState;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8];
unsigned char password[8]={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void Delay10ms();
void KeyDown();
void DigDisplay();
void bijiao();
void zhengque();
void cuowu();

void main(void)
{
        int i=0;
        KeyState=0;
//            for(i=0;i<8;i++)
                while (i<8)
        {
                KeyDown();
                if(KeyState==1)
            {
                    DisplayData[7]=DisplayData[6];
                DisplayData[6]=DisplayData[5];
                DisplayData[5]=DisplayData[4];
                DisplayData[4]=DisplayData[3];
                DisplayData[3]=DisplayData[2];
                DisplayData[2]=DisplayData[1];
                DisplayData[1]=DisplayData[0];
                DisplayData[0]=DIG_CODE[KeyValue];
                KeyState=0;
                                i++;
            }
                DigDisplay();
        }
                i=0;
                while (i==0)
        {
                        KeyDown();
                if(KeyState==1)
            {
                 if(KeyValue==15)
                                 {
                                         bijiao();
                                        i=1;
                                 }
            }
                        DigDisplay();
                }
                while(1)
                {
                        DigDisplay();
                }
}

////////////////////////////////////////

//·ù÷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shengyin()
{
int num=0;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beep=~beep;
delay(50);
if(num==10)
beep=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50ms
{
        int num;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
}
////////////////////////////////////////

//
void bijiao()
{
                        int i,a=0;
                        for(i=0;i<8;i++)
        {
                                if(DisplayData[i]== password[i])
                        {                a=a+1;   }
                        else
                        {        a=a;                }
  }
                        if(a==8)
                        {                zhengque();        }
                                else
                        {                cuowu(); }
}

void zhengque()
{
DisplayData[3]=0x3f; // "o"
DisplayData[2]=0x73; // "p"
DisplayData[1]=0x79; // "E"
DisplayData[0]=0x54; // "n"
        DigDisplay();
}
void cuowu()
{
DisplayData[7]=0x79; // "E"
DisplayData[6]=0x50; // "r"
DisplayData[5]=0x50; // "r"
        DigDisplay();
        shengyin();
led=1;
}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case(6):
                                LSA=0;LSB=1;LSC=1; break;
                        case(7):
                                LSA=1;LSB=1;LSC=1; break;
                }
                GPIO_DIG=DisplayData[i];
                j=10;
                while(j--);
                GPIO_DIG=0x00;
        }
}

//////////////////////////////////////

//ì°ü
void KeyDown(void)
{
        unsigned int a=0;
        GPIO_KEY=0x0f;
        if(GPIO_KEY!=0x0f)
  {
                Delay10ms();
                a++;
                a=0;
                if(GPIO_KEY!=0x0f)
                {
                        KeyState=1;
                        GPIO_KEY=0X0F;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07):        KeyValue=0;break;
                                case(0X0b):        KeyValue=1;break;
                                case(0X0d): KeyValue=2;break;
                                case(0X0e):        KeyValue=3;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GPIO_KEY=0XF0;
                        Delay10ms();
                        switch(GPIO_KEY)
                        {
                                case(0X70):        KeyValue=KeyValue;break;
                                case(0Xb0):        KeyValue=KeyValue+4;break;
                                case(0Xd0): KeyValue=KeyValue+8;break;
                                case(0Xe0):        KeyValue=KeyValue+12;break;
                                default:        KeyValue=17;
                        }
                        while((a<500)&&(GPIO_KEY!=0xf0))
                        {
                                Delay10ms();
                                a++;
                        }
                        a=0;
                }
        }
}

///////////////////////////////

//±10ms
void Delay1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网友A:
引用 网友K:
大概看了一下,也没仔细看。我猜这应该是一个矩阵键盘的扫描程序,当扫描到键盘上的按键按下的时,将数码管 ...

这个神仙有点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