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 stm32 12864 菜单的例程 吗?

楼主(2018-03-14):
请问大家有 stm32 12864 菜单的例程 吗?

网友A:
如果你的12864是带有中文字库的那么直接使用类似用show_chinese(x,y,"中文"),这种自己封装的函数就好了,如果不带中文字库的,需要对汉字进行取模,然后根据取模的数据和取模的方向格式,根据显示字符的原理显示到12864上。如果可以在任意位置显示一个字符了,接下来就是设计你的菜单嵌套和菜单界面了,这个需要根据自己需要设计了,如果还有不了解的可以私信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