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脚控制单片机全亮和闪烁

楼主:
各位大神 现在做一款产品 用MCU的一个IO口控制恒流芯片的一个EN脚  实现灯珠的全亮半亮和闪烁 请各位大神知道下怎么做,上电切换,

网友A(2018-03-14):
en脚有这个功能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n脚有这个功能吗?

EN脚的高低电平

网友C:
没听说过!

网友B:
这个是原理图

网友C:
30ms能看清吗?

网友A(2018-06-25):
是啊,就是使那个芯片工作或者不工作,控制这个可以实现他说的那些功能吗

网友A:
哈哈,没注意,是你自己发的啊,这种手电筒的功能有专用的ic,几毛钱,做好滤波和反馈就好了

网友D:
我有相应的控制程序,之前用于面板灯开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