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OV2640图像rgb转yuv转二值化DMA传输源码

楼主(2018-03-14):
MCU:STM32F407摄像头:OV2640
处理方法:rgb转yuv转二值化图
数据传输:DMA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ov2640.h"
#include "dcmi.h"
#define jpeg_buf_size 31*1024                          //定义JPEG数据缓存jpeg_buf的大小(*4字节)
u32 black=0,white=0;
float  precent;
u16  ov2640_mode=0,i=0,cnt,threshold=60,line;                                                //工作模式:0,RGB565模式;1,JPEG模式
__align(4) u32 jpeg_buf[jpeg_buf_size];        //JPEG数据缓存buf
volatile u32 jpeg_data_len=0;                         //buf中的JPEG有效数据长度
volatile u8 jpeg_data_ok=0;                                //JPEG数据采集完成标志
u16 fps[320];
u16 yuv[320];

u16 yuv422_y_to_bitmap(u8 threshold,u16 yuv422)
{
        u8 temp;        //用于储存yuv422格式数据中的亮度值Y量
        temp = (u8)(yuv422>>8);//把yuv422格式数据中的亮度值Y量提取出来赋值给temp变量(Y值在高字节,根据OV2640寄存器设置决定)
        if(temp >= threshold)//如果,Y值 大于等于阀值
        {
        //白
                return 1;
        }
        else
        {        //黑
                return 0;
        }
}

//中断处理函数
void DCMI_IRQHandler(void)
{
        if(DCMI_GetITStatus(DCMI_IT_FRAME)==SET)//捕获到一帧图像
        {
                DCMI_ClearITPendingBit(DCMI_IT_FRAME);//清除帧中断
                LED1=!LED1;
                precent=((black/1.0)/((black/1.0+white/1.0)))*100;
                USART_SendData(USART1,precent);
                black=0;white=0;
          DCMI_Start();                 //启动传输
                DCMI_CaptureCmd(ENABLE);
        }
        if (DCMI_GetITStatus(DCMI_IT_LINE) != RESET)//DCMI_ITConfig(DCMI_IT_LINE, ENABLE);
  {
    DCMI_ClearITPendingBit(DCMI_IT_LINE);
                for(i=0;i<320;i++)
                {
                        cnt=yuv422_y_to_bitmap(threshold,fps[i]);
                        if(cnt==1)
                        {
                                white++;
                                LCD->LCD_RAM=0xffff;
                        }
                        else
                        {
                                LCD->LCD_RAM=0x0000;
                          black++;
                        }
                }
  }
}
//RGB565测试
//RGB数据直接显示在LCD上面
void yuv_test(void)
{
  u8 key;
        LCD_Clear(WHITE);
  POINT_COLOR=RED;
        OV2640_YUV422_Mode();        //RGB565模式
        My_DCMI_Init();                        //DCMI配置
        DCMI_DMA_Init((u32)fps,320,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DMA_MemoryInc_Enable);//DCMI DMA配置
        OV2640_OutSize_Set(lcddev.width,lcddev.height);
        DCMI_Start();                 //启动传输
        while(1)
        {
                        key=KEY_Scan(1); //按键扫描函数
                        if(key)
                        {
                                switch(key)
                                {
                                        case WKUP_PRES:        //阀值+1
                                                threshold++;break;
                                        case KEY1_PRES:        //阀值-1
                                                threshold--;break;
                                }
                        }
        }
}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usart2_init(42,115200);                //初始化串口2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LCD_Init();                                        //LCD初始化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TIM3_Int_Init(10000-1,8400-1);//10Khz计数,1秒钟中断一次
        usmart_dev.init(84);                //初始化USMART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while(OV2640_Init())//初始化OV2640
        {
                LCD_ShowString(30,130,240,16,16,"OV2640 ERR");
                delay_ms(200);
          LCD_Fill(30,130,239,170,WHITE);
                delay_ms(200);
        }
        while(1)
        {
    yuv_test();
        }
}

网友A(2018-05-17):
程序出现了3分屏啊,且屏幕利用率低啊

网友B(2019-05-08):
这个程序是怎么用一个循环扫完所有点的,我想得到所有黑点的坐标,可是我只找到一个循环,找不到横纵坐标

网友C(2019-08-05):
引用 网友A:
程序出现了3分屏啊,且屏幕利用率低啊

你解决这个问题了  可以教教我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