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小功率开关电源制作实训指导书

楼主(2018-03-14):
小功率开关电源制作实训
一、实训教学目的和任务
目的:1.  加深和巩固反激变换器的工作原理;
2.  掌握电流模式 PWM 控制芯片-UC3842的应用;
3.  加深理解磁性元件—变压器的参数和设计过程;
4.  学会调试和测试电路;
5.  学会分析电路故障的原因并排除。
   任务:培养学生分析电路、调试电路和测试开关电源性能指标的能力。
二、实训要求
用UC3842 作为控制芯片, 制作反激变换器电路。 输入电压为 90vac-264Vac, 输出电压为5V,输出电流为 4A,开关频率为 65KHz;自行设计并绕制功率变压器。
      当输入电压或负载发生变化时,输出电压为 5±2%V。
三、实训电路图
实训电路图如下图所示:

五、实训教学内容、调试及测试步骤
1.  分析电路工作原理。
2.  根据电路图和万能板的大小,先加工元器件,然后插在万能板上,看是否摆放整齐、美观。某些元器件摆放还要符合开关电源的规则。
3.  在万能板上焊接电路,线尽量不要交叉,不要走斜线,可以从万能板的正面和反面走线;走线时一定要直。
4.  在调试和测试电路之前,用万用表测量输入,输出是否短路,测量有源器件(MOS 管和二极管)是否正常,电解电容的极性是否接对,电路中器件的引脚是否都相互连接上,引脚是否都接对了,测试变压器的同名端是否接对了。
5.在测试点 TP1 加 16.5±1 V,用示波器测量 Pin8(Vref) ,输出 5±2%V,测量TP3,输出三角波,频率为65±10%KHz,测量 TP2,输出PWM 波,频率为 65±10%KHz,幅值为15±1V。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19页):

网友A:
很常用的一个器件!收藏!谢谢分享

网友B(2018-12-05):
谢谢分享,先看看,准备做一个隔离降压电源

网友C:
小功率开关电源很实用的东西,谢了!

网友D(2019-04-28):
非常感谢您的分享

网友E(2019-09-06):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F(2020-04-18):
自己做的板子吗

网友G(2020-06-07):
很常用的一个器件!谢谢分享

网友F(2020-10-18):
这个绐学生实训真不错

网友H:
这个测试时建议用隔离变压器试好,在接入220,安全问题一定要注意

网友I(2021-12-11):
这个资料非常好,谢谢

网友J(2022-02-10):
电路图可以参考,要做出实物有点难度!

网友K(2022-04-07):
相当好的资料。

网友L(2022-05-30):
线路经典,收藏了,谢谢分享。

网友M(2023-02-24):
师傅们 好 请教一个我的开关电源UC3842AN 原来检测发现芯片坏了 ,其他外围元件没有发现问题,更换后 ,通电3秒就烧毁芯片了,管子S极0.39R 电阻烧开路,3842芯片挂了,G极稳压管也烧毁了,220V 保险管烧毁 ,还会哪里有问题引起呢

网友I(2023-08-07):
开关电源入门的好资料

网友N(2025-06-23):
准备搞一个来入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