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空调控制器单片机程序

楼主(2018-03-14):
汽车空调程序

//
#include "gw801.h"
void interrupt timer1(void)//中断服务程序
{
        if(TMR1IF)//timer
         {
                wdcheck=wdcheck|0x80;
                TMR1IF=0;
                TMR1H=0xf6;
                TMR1L=0x3b;
                T1CON=T1CON|0x30;

                kbit=1;
        //        LED_RDEF=!LED_RDEF;

                if(tmr_delay>0)                tmr_delay--;
                if(tmr_ccpr>0)                tmr_ccpr--;

                if(tempdtmr>0)                tempdtmr--;
                if(tempsttmr>0)                tempsttmr--;
                if(modedtmr>0)                modedtmr--;
                if(modesttmr>0)                modesttmr--;
                if(intakesttmr>0)        intakesttmr--;
                if(mem_tmr>0)                mem_tmr--;
                if(tmr_test>0)                tmr_test--;

                if(((amb<30)||(amb>1000))&&(tmr_amb_error<1000)) tmr_amb_error++;
                else if(((amb>30)&&(amb<1000))&&(tmr_amb_error>0)) tmr_amb_error--;

                if(((incar<30)||(incar>1000))&&(tmr_incar_error<1000)) tmr_incar_error++;
                else if(((incar>30)&&(incar<1000))&&(tmr_incar_error>0)) tmr_incar_error--;

                if(((evap<30)||(evap>1000))&&(tmr_evap_error<1000)) tmr_evap_error++;
                else if(((evap>30)&&(evap<1000))&&(tmr_evap_error>0)) tmr_evap_error--;

                if(((tempfb<5)||(tempfb>250))&&(tmr_temp_error<1000)) tmr_temp_error++;
                else if(((tempfb>5)&&(tempfb<250))&&(tmr_temp_error>0)) tmr_temp_error--;

                if(((modefb<5)||(modefb>250))&&(tmr_mode_error<1000)) tmr_mode_error++;
                else if(((modefb>5)&&(modefb<250))&&(tmr_mode_error>0)) tmr_mode_error--;

                if(tmr_system>0) tmr_system--;
                else
                {
                        tmr_system=500;
                        adj|=0x3f;
                }

                if(sensor_adtimer!=0) sensor_adtimer--;
                else
                {
                        sensor_adtimer=50;
                    adj|=0x20;
                }
         }
}
//==========================
void port_init(void)
{
        __CONFIG(0x0f7c);
        __CONFIG(0xcaff);
        OSCCON=0x73;        //IRCF2-0:101=2M 110=4M  111=8M  SCS=1 由内部时钟作为震荡器
        LCDREF=0x00;
        T0CS=0;
        CM1CON0=0X00;        //关闭比较寄存器
        CM2CON0=0X00;        //关闭比较寄存器
        WDTCON=0x12;        //1024分平  2*10/2*5=2*5=32ms
        PSA=0;                        //将欲分频 分配给定时器0
        SWDTEN=1;                //启动WDT        ???

        TRISA=0xb3;
        PORTA=0x4c;
        TRISB=0xfe;
        PORTB=0x01;
        TRISC=0xbb;
        PORTC=0x00;
        TRISD=0x00;
        PORTD=0xfe;
        TRISE=0x00;
        PORTE=0x03;
        TRISF=0xe2;
        PORTF=0xed;
        TRISG=0xf0;
        PORTG=0x00;
}
//==========================
void pwm_init(void)
{
        CCPTMRS0=0x3c; //ccp1:tmr2,ccp3:tmr2
        CCPTMRS1=0x03; //ccp1:tmr2,ccp3:tmr2

        PR2=0x80;//====PWM周期:2M/64=31.25K
        CCPR1L=126;
        blowernow=126;
        blowertg=126;

        CCPR4L=10;

        T2CON=0x6;//T2 ON ,PRESCALE 16,POSTSCALE 1
        CCP1CON=0x0f;//设定CCP1为pwm mode
        CCP4CON=0x0f;//设定CCP3为pwm mode
        CCP2CON=0x05;//设定CCP3为capture mode
        TMR2IE=0;//定时器2中断:不允许

}
//==========================
void ad_init(void)
{        //由ADCON1.ADCS2和ADCON0.ADCS0,ADCON0.ADCS1确定分频=FOSC/16
        ANSELA=0x03;                //配置模拟输入口
        ANSELE=0x00;
        ANSELF=0xe2;                //配置模拟输入口
        ANSELG=0x10;                //配置模拟输入口
        ADCON0=0x01;                 //ADFM=1(right),Vref-=Vss,Vref+=Vdd,GO/DOWN=0,ADON=0
        ADCON1=0xa0;
}
//==========================
void int_init(void)
{
        INTCON=0x0;                        //全局中断、外部设备禁止
        TMR1H=0xf6;
        TMR1L=0x3b;
        T1CON=0x10;
        TMR1IF=0;                        //清TMR1溢出标志
        TMR1IE=1;                        //允许TMR1中断
        TMR1ON=1;                        //star TMR1
        CCP1IE=0;                        //不允许捕获 比较
        PEIE=1;                                //允许外设中断
        GIE=1;                                //全局中断、外部设备允许
}
//===================================
void comm_init (void)
{
        TRISC7=1;
        TRISC6=0;

        TX1STA=0x20;
        SP1BRGL=0x33;//2400bpr
        RC1STA=0x90;

        RCIE=0;//接收中断允许

        PEIE=1;//
        GIE=1;        //

}
//==========================
void ad_sample(void)
{
        switch(channel)
        {
                case 0:
                         ADCON0=0x01;//channel=0
                         nop();
                         nop();
                         nop();
                         nop();
                        GO_nDONE=1;
                         while(GO_nDONE) continue;
                         amb=((ADRESH*256)+ADRESL)&0x03ff;
                         channel=1;
                         break;

                case 1:
                         ADCON0=0x05;//channel=1
                         nop();
                         nop();
                         nop();
                         nop();
                        GO_nDONE=1;
                         while(GO_nDONE) continue;
                         modefb=(((ADRESH*256)+ADRESL)&0x03ff)>>2;
                         channel=2;
                         break;

                case 2:
                         ADCON0=0x15;//channel=5
                         nop();
                         nop();
                         nop();
                         nop();
                        GO_nDONE=1;
                         while(GO_nDONE) continue;
                         incar=(((ADRESH*256)+ADRESL)&0x03ff);
                         channel=3;
                         break;

                 case 3:
                         ADCON0=0x19;//channel=6
                         nop();
                         nop();
                         nop();
                         nop();
                        GO_nDONE=1;
                         while(GO_nDONE) continue;
                         ig=((((ADRESH*256)+ADRESL)&0x03ff));
                         channel=4;
                         break;

                 case 4:
                         ADCON0=0x29;//channel=10
                         nop();
                         nop();
                         nop();
                         nop();
                        GO_nDONE=1;
                         while(GO_nDONE) continue;
                         blowerfb=((ADRESH*256)+ADRESL)&0x03ff;
                         channel=5;
                         break;

                 case 5:
                         ADCON0=0x2d;//channel=11
                         nop();
                         nop();
                         nop();
                         nop();
                        GO_nDONE=1;
                         while(GO_nDONE) continue;
                         evap=((ADRESH*256)+ADRESL)&0x03ff;
                         channel=6;
                         break;

                 case 6:
                         ADCON0=0x31;//channel=12
                         nop();
                         nop();
                         nop();
                         nop();
                        GO_nDONE=1;
                         while(GO_nDONE) continue;
                         tempfb=(((ADRESH*256)+ADRESL)&0x03ff)>>2;
                         channel=0;
                         break;

                default:
                        channel=0;
                        break;
         }

}

//==========================
void tavgw_CONVERT(void)
{
        signed char dif;
        signed int i;

        i=tavg_wstable-tavg;

        if(i>40)
                dif=tavgw_table[80];
        else if(i<-40)
                dif=tavgw_table[0];
        else
        dif=tavgw_table[i+40];

        tavg_w=tavg_wstable+dif;
}
//==========================
void tavg_CONVERT(void)
{
        signed char i;

        if(tamb>30) i=-1;
        else if(tamb>20) i=-1;
        else if(tamb>10) i=-1;
        else if(tamb>-0) i=-2;
        else if(tamb>-10) i=-3;
        else if(tamb>-20) i=-3;
        else i=-3;

        tavg=(tinc+i)*2;
}
//==========================
signed int evapSENSOR_CONVERT(unsigned int vol)
{
        unsigned int i;
        signed int thermo;

        if(vol>910) thermo=-30;
        else if(vol<229) thermo=60;
        else
        {
                i=90;
                do
                {
                        i--;
                }        while(vol>=evapsensor_table[i]);
                thermo=i-30;
        }
        return thermo;
}
//==========================
signed int ambSENSOR_CONVERT(unsigned int vol)
{
        unsigned int i;
        signed int thermo;

        if(vol>958) thermo=-30;
        else if(vol<252) thermo=60;
        else
        {
                i=90;
                do
                {
                        i--;
                }        while(vol>=ambsensor_table[i]);
                thermo=i-30;
        }
        return thermo;
}
//==========================
signed int incarSENSOR_CONVERT(unsigned int vol)
{
        unsigned int i;
        signed int thermo;

        if(vol>956) thermo=-30;
        else if(vol<254) thermo=60;
        else
        {
                i=90;
                do
                {
                        i--;
                }        while(vol>=incarsensor_table[i]);
                thermo=i-30;
        }
        return thermo;
}
//==========================
signed int tout_CONVERT(signed int vol1,unsigned char vol2,signed int vol3)//tout(tamb,tidef_effect,tavg_w)
{
        signed int thermo;
        signed long int k;
        signed long int b;

        k=((vol1*7)/10)+190;
        b=-(95*vol1)-850;

        thermo=(signed long int)(k*(vol3-vol2)+(b*2))/20;
        return thermo;
}
//==========================
void sensor_init(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amb_table[i]=amb;}
        tamb=ambSENSOR_CONVERT(amb);

        for(i=0;i<4;i++)
        {incar_table[i]=incar;}
        tinc=incarSENSOR_CONVERT(incar);

        for(i=0;i<4;i++)
        {evap_table[i]=evap;}
        tevap=evapSENSOR_CONVERT(evap);

        tavg_CONVERT();
        tavg_wstable=tset*2;
        tavgw_CONVERT();
        tout=tout_CONVERT(tamb,tidef_effect,tavg_w);

        spi_data|=SENSOR_ON;

        adj|=0x3f;

}
//================================
void error_test(void)
{
        if(tmr_incar_error>500) {tinc=20;error_mode|=0x01;}
        else error_mode&=0xfe;

        if(tmr_amb_error>500) {tamb=20;error_mode|=0x02;}
        else error_mode&=0xfd;

        if(tmr_evap_error>500) {tevap=-2;error_mode|=0x04;}
        else error_mode&=0xfd;

        if(tmr_mode_error>500)error_mode|=0x08;
        else error_mode&=0xfb;

        if(tmr_temp_error>500)error_mode|=0x10;
        else error_mode&=0xf7;

}
//================================
void sensor_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0;
        signed int sum;

        spi_data|=SENSOR_ON;

        if(adj&0x20)
        {
                for(i=0;i<3;i++)                                                //amb
                {amb_table[i]=amb_table[i+1];}
                amb_table[3]=amb;
                sum=0;
                for(i=0;i<4;i++)
                {sum=sum+amb_table[i];}
                sum=sum/4;
                tamb=ambSENSOR_CONVERT(sum);

                for(i=0;i<3;i++)                                                //incar
                {evap_table[i]=evap_table[i+1];}
                evap_table[3]=evap;
                sum=0;
                for(i=0;i<4;i++)
                {sum=sum+evap_table[i];}
                sum=sum/4;
                tevap=evapSENSOR_CONVERT(sum);

                for(i=0;i<3;i++)                                                //incar
                {incar_table[i]=incar_table[i+1];}
                incar_table[3]=incar;
                sum=0;
                for(i=0;i<4;i++)
                {sum=sum+incar_table[i];}
                sum=sum/4;
                tinc=incarSENSOR_CONVERT(sum);

                error_test();

                tavg_CONVERT();
                tavg_wstable=tset*2;
                tavgw_CONVERT();
                tout=tout_CONVERT(tamb,tidef_effect,tavg_w);

                adj&=0xdf;
        }
}
//==========================
unsigned int LOOP_LS166(void)
{
        unsigned char jjj;
        jjj=0xff;

        if(KEY_OFF==0) jjj&=KOFF;
        if(KEY_AUTO==0) jjj&=KAUTO;
        if(KEY_REC==0) jjj&=KREC;
        if(KEY_AC==0) jjj&=KAC;
        if(KEY_DEF==0) jjj&=KDEF;

        return jjj;
}
//====================================================
void key_scan(void)
{

        keynew=LOOP_LS166();
        if(kbit>0)
           {
            if(keynew!=0xff)
             {
                      if(keyold==keynew)
                      {
                               keyyear++;
                        if(!response)
                        {
                                if(keynew==KTEST)
                                {
                                                if(keyyear>=KEY_TIMELONG)
                                            {
                                                    keyyear=0;
                                                    response=1;
                                                    keycom=keyold;
                                            }
                                        }
                                        else if(keyyear>=KEY_TIME)
                                    {
                                            keyyear=0;
                                            response=1;
                                            keycom=keyold;
                                    }
                                }
                           else
                               {
                              keyyear=0;
                              keycom=0xff;
                      }

                     }
                        else
                    {
                             response=0;
                             keyold=keynew;
                             keyyear=0;
                    }
                   }
                else
            {
                     keyold=keynew;
                     response=0;
                     keyyear=0;
            }
        kbit=0;
        }

}
//==========================
void key_process (void)
{
        if(keycom!=0xff)
        {
                mem_tmr=20;
                memflag=1;
                adj|=0x3f;

                if(test_mode)
                {
                        switch(keycom)
                        {
                                case KAUTO:
                                        test_mode=0;
                                break;

                                default:
                                break;
                        }
                }
                else
                {
                        switch(keycom)
                        {
                                case KAC:
                                        if(sys_mode&0x80)
                                        {
                                                sys_mode&=0x77;
                                                ac_func&=0x7f;
                                                ac_func|=0x08;
                                                ac_old=ac_func;
                                        }
                                        else
                                        {
                                                sys_mode&=0xf7;
                                                ac_func&=0x7f;
                                                if(ac_func&0x08) ac_func&=0xf7;
                                                else ac_func|=0x08;
                                                ac_old=ac_func;
                                        }
                                        break;

                                case KDEF:
                                        if(sys_mode&0x80)
                                        {
                                                sys_mode&=0x7f;

                                                if(mode_func!=0x04)
                                                {
                                                        mode_old=mode_func;
                                                        ac_old=ac_func;
                                                        blower_old=blower_func;
                                                        intake_old=intake_func;
                                                }

                                                mode_func=0x4;
                                                blower_func=0x07;
                                                intake_func=0x01;
                                                ac_func=0x08;
                                                break;
                                        }
                                        else
                                        {
                                                if(mode_func!=4)
                                                {
                                                        mode_old=mode_func;
                                                        ac_old=ac_func;
                                                        blower_old=blower_func;
                                                        intake_old=intake_func;

                                                        mode_func=0x4;
                                                        blower_func=0x07;
                                                        intake_func=0x01;
                                                        ac_func=0x08;
                                                }
                                                else
                                                {
                                                        mode_func=mode_old;
                                                        blower_func=blower_old;
                                                        intake_func=intake_old;
                                                        ac_func=ac_old;
                                                }
                                        }
                                        break;

                                case KREC:
                                        sys_mode&=0xf7;
                                        if((intake_func&0x7f)==0x00) intake_func=0x01;
                                        else intake_func=0x00;
                                        intake_old=intake_func;
                                        break;

                                case KOFF:
                                        sys_mode|=0X80;
                                        break;

                                case KAUTO:
                                        sys_mode=0x08;
                                        mode_func|=0x80;
                                        blower_func|=0x80;
                                        ac_func|=0x80;
                                        intake_func|=0x80;
                                        break;

                                case KTEST:
                                        test_mode=1;
                                        tmr_test=0;
                                        break;

                                default:
                                        keycom=0xff;
                                        break;
                        }
                }
        }

        keycom=0xffff;
}
//==========================
void temp_scan(void)
{
        KEY_TUP=1;
           if(KEY_TUP==1)
           {temp_scan1=1;tmr_tup=0;}
        if((KEY_TUP==0)&&(temp_scan1==1))
        {
                tmr_tup++;
                if(tup==0)
                {
                        if((tmr_tup>KEYT_TIME)&&(keycom1==0xff))
                        {
                                tmr_tup=0;
                                keycom1=0;
                                tup=1;
                        }
                }
                else
                {
                        tmr_tup=0;
                        keycom1=0xff;
                }
        }
        else
        {
                tmr_tup=0;
                tup=0;
        }

        KEY_TDN=1;
        if(KEY_TDN==1)
        {temp_scan2=1;tmr_tdn=0;}
        if((KEY_TDN==0)&&(temp_scan2==1))
        {
                tmr_tdn++;
                if(tdn==0)
                {
                        if((tmr_tdn>KEYT_TIME)&&(keycom2==0xff))
                        {
                                tmr_tdn=0;
                                keycom2=0;
                                tdn=1;
                        }
                }
                else
                {
                        tmr_tdn=0;
                        keycom2=0xff;
                }
        }
        else
        {
                tmr_tdn=0;
                tdn=0;
        }

        KEY_MUP=1;
           if(KEY_MUP==1)
           {mode_scan1=1;tmr_mup=0;}
        if((KEY_MUP==0)&&(mode_scan1==1))
        {
                tmr_mup++;
                if(mup==0)
                {
                        if((tmr_mup>KEYT_TIME)&&(keycom5==0xff))
                        {
                                tmr_mup=0;
                                keycom5=0;
                                mup=1;
                        }
                }
                else
                {
                        tmr_mup=0;
                        keycom5=0xff;
                }
        }
        else
        {
                tmr_mup=0;
                mup=0;
        }

        KEY_MDN=1;
        if(KEY_MDN==1)
        {mode_scan2=1;tmr_mdn=0;}
        if((KEY_MDN==0)&&(mode_scan2==1))
        {
                tmr_mdn++;
                if(mdn==0)
                {
                        if((tmr_mdn>KEYT_TIME)&&(keycom6==0xff))
                        {
                                tmr_mdn=0;
                                keycom6=0;
                                mdn=1;
                        }
                }
                else
                {
                        tmr_mdn=0;
                        keycom6=0xff;
                }
        }
        else
        {
                tmr_mdn=0;
                mdn=0;
        }

        KEY_BUP=1;
           if(KEY_BUP==1)
           {blow_scan1=1;tmr_bup=0;}
        if((KEY_BUP==0)&&(blow_scan1==1))
        {
                tmr_bup++;
                if(bup==0)
                {
                        if((tmr_bup>KEYT_TIME)&&(keycom3==0xff))
                        {
                                tmr_bup=0;
                                keycom3=0;
                                bup=1;
                        }
                }
                else
                {
                        tmr_bup=0;
                        keycom3=0xff;
                }
        }
        else
        {
                tmr_bup=0;
                bup=0;
        }

        KEY_BDN=1;
        if(KEY_BDN==1)
        {blow_scan2=1;tmr_bdn=0;}
        if((KEY_BDN==0)&&(blow_scan2==1))
        {
                tmr_bdn++;
                if(bdn==0)
                {
                        if((tmr_bdn>KEYT_TIME)&&(keycom4==0xff))
                        {
                                tmr_bdn=0;
                                keycom4=0;
                                bdn=1;
                        }
                }
                else
                {
                        tmr_bdn=0;
                        keycom4=0xff;
                }
        }
        else
        {
                tmr_bdn=0;
                bdn=0;
        }

        if((keycom1==0)&&(test_mode==0))
        {
                if(!(sys_mode&0x80))
                {
                        if((sys_mode&0x03)==0x01)
                        {
                                if(mode_func!=0x04)
                                {
                                        mode_func=mode_old;
                                        blower_func=blower_old;
                                        intake_func=intake_old;
                                        ac_func=ac_old;
                                }
                                tset=20;

                                sys_mode&=0xfc;
                        }
                        else if(tset<30) tset=tset+2;
                        else if((sys_mode&0x03)==0x02);
                        else                                                                //hi
                        {
                                sys_mode=(sys_mode&0xfc)|0x02;

                                if(mode_func!=0x04)
                                {
                                        mode_old=mode_func;
                                        ac_old=ac_func;
                                        blower_old=blower_func;
                                        intake_old=intake_func;

                                        mode_func=0x2;
                                        blower_func=0x07;
                                        intake_func=0x01;
                                        ac_func=0x00;
                                }
                        }
                        adj|=0x3f;
                }

                mem_tmr=20;
                memflag=1;
        }
        keycom1=0xff;

        if((keycom2==0)&&(test_mode==0))
        {

                if(!(sys_mode&0x80))
                {
                        if((sys_mode&0x03)==0x02)
                        {
                                if(mode_func!=0x04)
                                {
                                        mode_func=mode_old;
                                        blower_func=blower_old;
                                        intake_func=intake_old;
                                        ac_func=ac_old;
                                }
                                tset=30;
                                sys_mode&=0xfc;
                        }
                        else if(tset>20) tset=tset-2;
                        else if((sys_mode&0x03)==0x01);
                        else                                                                //lo
                        {
                                sys_mode=(sys_mode&0xfc)|0x01;

                                if(mode_func!=0x04)
                                {
                                        mode_old=mode_func;
                                        ac_old=ac_func;
                                        blower_old=blower_func;
                                        intake_old=intake_func;

                                        mode_func=0x0;
                                        blower_func=0x07;
                                        intake_func=0x00;
                                        ac_func=0x08;
                                }
                        }
                        adj|=0x3f;
                }

                mem_tmr=20;
                memflag=1;

        }
        keycom2=0xff;

        if((keycom3==0)&&(test_mode==0))
        {
                if(!(sys_mode&0x80))
                {
                        sys_mode&=0xf7;
                        blower_func&=0x7f;
                        if(blower_func<8) blower_func++;
                        blower_old=blower_func;
                        adj|=0x3f;
                }
                else sys_mode&=0x7f;

                mem_tmr=20;
                memflag=1;
        }
        keycom3=0xff;

        if((keycom4==0)&&(test_mode==0))
        {
                if(!(sys_mode&0x80))
                {
                        sys_mode&=0xf7;
                        blower_func&=0x7f;
                        if(blower_func>1) blower_func--;
                        blower_old=blower_func;
                        adj|=0x3f;
                }
                else sys_mode&=0x7f;

                mem_tmr=20;
                memflag=1;

        }
        keycom4=0xff;

        if((keycom5==0)&&(test_mode==0))
        {
                if(sys_mode&0x80)
                {
                        sys_mode&=0x7f;
                }
                else
                {
                        if(mode_func==0x04)
                        {
                                mode_func=mode_old;
                                blower_func=blower_old;
                                intake_func=intake_old;
                                ac_func=ac_old;
                        }
                        else
                        {
                                sys_mode&=0xf7;
                                mode_func&=0x7f;
                                if(mode_func<3) mode_func++;
                                mode_old=mode_func;
                        }
                }
                mem_tmr=20;
                memflag=1;

        }
        keycom5=0xff;

        if((keycom6==0)&&(test_mode==0))
        {
                if(sys_mode&0x80)
                {
                        sys_mode&=0x7f;
                }
                else
                {
                        if(mode_func==0x04)
                        {
                                mode_func=mode_old;
                                blower_func=blower_old;
                                intake_func=intake_old;
                                ac_func=ac_old;
                        }
                        else
                        {
                                sys_mode&=0xf7;
                                mode_func&=0x7f;
                                if(mode_func>0) mode_func--;
                                mode_old=mode_func;
                        }
                }
                mem_tmr=20;
                memflag=1;

        }
        keycom6=0xff;

}
//==========================
void ac_drv(void)
{
        if((sys_mode&0x80)==0x00)
        {
                if((ac_func&0x80)&&(!(sys_mode&0x03)))
                {
                        if(adj&0x01)
                        {
                                if(tamb>=((tout-20)/10)) ac_func|=0x08;
                                if(tamb<((tout-40)/10)) ac_func&=0xf7;
                                adj&=0xfe;
                        }
                }

                if(tamb<0) ac_func&=0xf7;

                if(ac_func&0x08)
                {
                        ac_func|=0x01;
                }
                else ac_func&=0xfe;
        }
        else ac_func&=0xfe;

        if(ac_func&0x01)
        {
                spi_data|=AC_ON;
        }
        else
        {
                spi_data&=AC_OFF;
        }
}
//==========================
void intake_proc(void)
{
        if(!(sys_mode&0x80))
        {
                if((intake_func&0x80)&&(!(sys_mode&0x03)))
                {
                        if((adj&0x08)&&(!(sys_mode&0x20)))
                        {
                                if(ac_func&0x08) intake_func=0x80;                        //内循环
                                else intake_func=0x81;
                                adj&=0xf7;
                        }
                }
        }
}
//==========================
void mode_proc(void)                                //tout<29vent,tout>31mix
{
        if(!(sys_mode&0x80))
        {
                if((mode_func&0x80)&&(!(sys_mode&0x03)))
                {
                          if(adj&0x02)
                        {
                                if(tout<=290) mode_func=0x80;//vent
                                if((tout>=310)&&(tout<=360)) mode_func=0x81;//bi
                                if(tout>=380) mode_func=0x82;//foot

                                if((tout<310)&&(tout>290))
                                {if((mode_func!=0x80)&&(mode_func!=0x81))
                                mode_func=0x80;}
                                if((tout<380)&&(tout>360))
                                {if((mode_func!=0x82)&&(mode_func!=0x81))
                                mode_func=0x82;}

                                adj&=0xfd;
                        }
                }

                modetg=mode_table[mode_func&0x7];
        }
}
//==========================
unsigned char Angle_convet(signed int t1,signed int t2,unsigned char a1,unsigned char a2,signed int t3)
{
        signed long int k;
        signed long int b;
        signed char a3;
        signed long int i;

        //k=((a2-a1)*1000)/(t2-t1);
        k=(signed long int)a2-a1;
        k=k*100;
        i=t2-t1;
        k=k/i;
        b=(signed long int)a1*100;
        i=(signed long int)k*t1;
        b=b-i;
        a3=((k*t3)+b)/100;

        return a3;
}
//==========================
void temp_proc(void)
{
        unsigned char i;
        signed char j;
        signed int tout1;
        signed int tout2;
        signed int tout3;
        signed int tout4;
        signed int tout5;
        signed int tout6;

        if(ac_func&0x01)
        {
                tevap=5;
        }
        else if(intake_func&0x7f)
        {
                tevap=tamb+2;
        }
        else
        {
                tevap=tinc+2;
        }

        if(!(sys_mode&0x80))
        {
                if((sys_mode&0x03)==0x01)        temptg=TEMP_MAX;                                                //cool
                else if((sys_mode&0x03)==0x02)        temptg=TEMP_MIN;                                                //heat
                else if(adj&0x10)
                {
                        if(tevap<=-20)
                        {i=0;j=-30;}
                        else if(tevap<=-10)
                        {i=6;j=-20;}
                        else if(tevap<=0)
                        {i=12;j=-10;}
                        else if(tevap<=10)
                        {i=18;j=0;}
                        else if(tevap<=20)
                        {i=24;j=10;}
                        else if(tevap<=30)
                        {i=30;j=20;}
                        else
                        {i=36;j=30;}

                        if((mode_func&0xf)<=1)
                        {
                                tout1=((atempvent_table[i+6]-atempvent_table[i])*(tevap-j))/10+atempvent_table[i];
                                tout2=((atempvent_table[i+7]-atempvent_table[i+1])*(tevap-j))/10+atempvent_table[i+1];
                                tout3=((atempvent_table[i+8]-atempvent_table[i+2])*(tevap-j))/10+atempvent_table[i+2];
                                tout4=((atempvent_table[i+9]-atempvent_table[i+3])*(tevap-j))/10+atempvent_table[i+3];
                                tout5=((atempvent_table[i+10]-atempvent_table[i+4])*(tevap-j))/10+atempvent_table[i+4];
                                tout6=((atempvent_table[i+11]-atempvent_table[i+5])*(tevap-j))/10+atempvent_table[i+5];
                        }
                        else
                        {
                                tout1=((atempfoot_table[i+6]-atempfoot_table[i])*(tevap-j))/10+atempfoot_table[i];
                                tout2=((atempfoot_table[i+7]-atempfoot_table[i+1])*(tevap-j))/10+atempfoot_table[i+1];
                                tout3=((atempfoot_table[i+8]-atempfoot_table[i+2])*(tevap-j))/10+atempfoot_table[i+2];
                                tout4=((atempfoot_table[i+9]-atempfoot_table[i+3])*(tevap-j))/10+atempfoot_table[i+3];
                                tout5=((atempfoot_table[i+10]-atempfoot_table[i+4])*(tevap-j))/10+atempfoot_table[i+4];
                                tout6=((atempfoot_table[i+11]-atempfoot_table[i+5])*(tevap-j))/10+atempfoot_table[i+5];
                        }

                        if(tout<=tout1) temptg=TEMP_MAX;//coo
                        else if(tout<=tout2)temptg=Angle_convet(tout1,tout2,ATEMP1,ATEMP2,tout);
                        else if(tout<=tout3)temptg=Angle_convet(tout2,tout3,ATEMP2,ATEMP3,tout);
                        else if(tout<=tout4)temptg=Angle_convet(tout3,tout4,ATEMP3,ATEMP4,tout);
                        else if(tout<=tout5)temptg=Angle_convet(tout4,tout5,ATEMP4,ATEMP5,tout);
                        else if(tout<=tout6)temptg=Angle_convet(tout5,tout6,ATEMP5,ATEMP6,tout);
                        else temptg=TEMP_MIN;//hot

                        adj&=0xef;
                }
        }
}
//==========================
void blower_proc(void)
{
        signed char i;
        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l;

        unsigned char blowertg1;
        unsigned char blowertg2;

        if(!(sys_mode&0x80))
        {
                if((blower_func&0x80)&&(!(sys_mode&0x03)))
                {
                        if(adj&0x04)
                        {
                                l=(((tset*2)-tidef_effect)/2)-10;

                                if(tamb>=40)
                                {
                                        blowertg1=blow_autotable40[l];
                                        blowertg2=blow_autotable40[l];
                                        i=40;
                                        j=40;
                                }
                                else if(tamb>=30)
                                {
                                        blowertg1=blow_autotable40[l];
                                        blowertg2=blow_autotable30[l];
                                        i=30;
                                        j=40;
                                }
                                else if(tamb>=20)
                                {
                                        blowertg1=blow_autotable30[l];
                                        blowertg2=blow_autotable20[l];
                                        i=20;
                                        j=30;
                                }
                                else if(tamb>=10)
                                {
                                        blowertg1=blow_autotable20[l];
                                        blowertg2=blow_autotable10[l];
                                        i=10;
                                        j=20;
                                }
                                else if(tamb>=0)
                                {
                                        blowertg1=blow_autotable10[l];
                                        blowertg2=blow_autotable0[l];
                                        i=0;
                                        j=10;
                                }
                                else if(tamb>=-10)
                                {
                                        blowertg1=blow_autotable0[l];
                                        blowertg2=blow_autotablen10[l];
                                        i=-10;
                                        j=0;
                                }
                                else if(tamb>=-20)
                                {
                                        blowertg1=blow_autotablen10[l];
                                        blowertg2=blow_autotablen20[l];
                                        i=-20;
                                        j=-10;
                                }
                                else
                                {
                                        blowertg1=blow_autotablen20[l];
                                        blowertg2=blow_autotablen30[l];
                                        i=-30;
                                        j=-20;
                                }

                        if(blowertg1>=blowertg2)
                                blowertg=blowertg2+((abs_delta(blowertg1,blowertg2)*(tamb-i))/10);
                        else
                                blowertg=blowertg1+((abs_delta(blowertg1,blowertg2)*(j-tamb))/10);

                                adj&=0xfb;
                        }

                        i=6;
                        do
                        {
                                 i--;
                         }        while(blowertg>blow_table[i]);
                         blower_func=(i+2)|0x80;

                         if(blower_func>=0x87) blower_func=0x86;

                }
        }
}
//==========================
void blower_drv(void)
{
        if(sys_mode&0x80)
        {
                CCPR1L=110;
                blowernow=110;
                blowertg=110;
                BLC=0;
                spi_data&=HS_OFF;
        }
        else if(blower_func&0x80)
        {
                BLC=1;
                spi_data&=HS_OFF;
        }
        else if((blower_func&0x7f)==8)
        {
                blowertg=0;
                BLC=1;
                if(CCPR1L==0)
                        spi_data|=HS_ON;
                else  spi_data&=HS_OFF;
        }
        else
        {
                blowertg=blow_table[(blower_func&0x7f)-1];
                BLC=1;
                spi_data&=HS_OFF;
        }

        if (tmr_ccpr==0)
        {
                if(blowernow<blowertg)                 blowernow++;
                else if(blowernow>blowertg) blowernow--;
                if(CCPR1L!=blowernow)                 CCPR1L=blowernow;
                tmr_ccpr=5;
        }
}
//==========================
void temp_drv(void)
{
        unsigned char tempmin;
        unsigned char tempmax;

        if((TEMP_MAX-temptg)>30) tempmax=temptg+30;
        else tempmax=TEMP_MAX;
        if((temptg-TEMP_MIN)>30) tempmin=temptg-30;
        else tempmin=TEMP_MIN;

        switch (tempws_mode)
        {
                  case 0:
                       temptgn=temptg;
                       if (temptgn>temptgo)
                       {
                               tempsttmr=STALLTMR;
                               tempws_mode=1;
                               spi_data&=TOFF;
                               spi_data|=TUP;
                               temptgo=temptgn;
                       }
                       else if (temptgn<temptgo)
                       {
                               tempsttmr=STALLTMR;
                               tempws_mode=2;
                               spi_data&=TOFF;
                                spi_data|=TDN;
                               temptgo=temptgn;
                       }
                       else
                       {
                               spi_data&=TOFF;
                               spi_data|=TSTOP;
                       }
                       break;

                  case 1:
                       if(tempfb>tempmax)
                       {
                               tempws_mode=0;
                               spi_data&=TOFF;
                               spi_data|=TSTOP;
                               temptgo=tempfb;
                       }
                       else if(tempsttmr==0)
                       {
                               spi_data&=TOFF;
                               spi_data|=TSTOP;
                               tempws_mode=0;
                               temptgo=temptgn;
                       }
                       else if(temptg!=temptgn) tempws_mode=0;
                       else if (temptgn==tempfb)
                       {
                               spi_data&=TOFF;
                               spi_data|=TSTOP;
                               tempws_mode=0;
                               temptgo=tempfb;
                       }
                       break;

               case 2:
                       if(tempfb<tempmin)
                       {
                               tempws_mode=0;
                               spi_data&=TOFF;
                               spi_data|=TSTOP;
                               temptgo=tempfb;
                       }
                       else if(tempsttmr==0)
                       {
                               spi_data&=TOFF;
                               spi_data|=TSTOP;
                               tempws_mode=0;
                               temptgo=temptgn;
                       }
                       else if(temptg!=temptgn) tempws_mode=0;
                       else if (temptgn==tempfb)
                       {
                               spi_data&=TOFF;
                               spi_data|=TSTOP;
                               tempws_mode=0;
                       }
                       break;

               default:
                       tempws_mode=0;
                       break;
        }
}
//==========================
void mode_drv(void)
{
        unsigned char modemin;
        unsigned char modemax;

        if((MODE_MAX-modetg)>30) modemax=modetg+30;
        else modemax=MODE_MAX;
        if((modetg-MODE_MIN)>30) modemin=modetg-30;
        else modemin=MODE_MIN;

        switch (modews_mode)
        {
                  case 0:
                       modetgn=modetg;
                       if (modetgn>modetgo)
                       {
                               modesttmr=STALLTMR;
                               modews_mode=1;
                               spi_data&=MOFF;
                               spi_data|=MUP;
                               modetgo=modetgn;
                       }
                       else if (modetgn<modetgo)
                       {
                               modesttmr=STALLTMR;
                               modews_mode=2;
                               spi_data&=MOFF;
                                spi_data|=MDN;
                               modetgo=modetgn;
                       }
                       else
                       {
                               spi_data&=MOFF;
                               spi_data|=MSTOP;
                       }
                       break;

                  case 1:
                       if(modefb>modemax)
                       {
                               modews_mode=0;
                               spi_data&=MOFF;
                               spi_data|=MSTOP;
                               modetgo=modefb;
                       }
                       else if(modesttmr==0)
                       {
                               spi_data&=MOFF;
                               spi_data|=MSTOP;
                               modews_mode=0;
                               modetgo=modetgn;
                       }
                       else if(modetg!=modetgn) modews_mode=0;
                       else if (modetgn==modefb)
                       {
                               spi_data&=MOFF;
                               spi_data|=MSTOP;
                               modews_mode=0;
                               modetgo=modefb;
                       }
                       break;

               case 2:
                       if(modefb<modemin)
                       {
                               modews_mode=0;
                               spi_data&=MOFF;
                               spi_data|=MSTOP;
                               modetgo=modefb;
                       }
                       else if(modesttmr==0)
                       {
                               spi_data&=MOFF;
                               spi_data|=MSTOP;
                               modews_mode=0;
                               modetgo=modetgn;
                       }
                       else if(modetg!=modetgn) modews_mode=0;
                       else if (modetgn==modefb)
                       {
                               spi_data&=MOFF;
                               spi_data|=MSTOP;
                               modews_mode=0;
                       }
                       break;

               default:
                       modews_mode=0;
                       break;
        }
}
//==========================
void intake_drv(void)
{

        if(intake_func!=intake_old2)
        {
                intakesttmr=STALLTMR;
                intake_old2=intake_func;
        }

/*        if(intakesttmr)
        {
                if(intake_func)
                {
                        spi_data&=IOFF;
                        spi_data|=IFRE;
                }
                else
                {
                        spi_data&=IOFF;
                        spi_data|=IREC;
                }
        }
        else
        {
                spi_data&=IOFF;
        }
*/
}
//==========================
void act_drv(void)
{

}
//==========================
void EEROM_proc (void)
{
        if ((memflag!=0)&&(mem_tmr==0))
        {
                switch (memflag)
                {
                        case 1: {EEPROM_WRITE(0x20,tset);memflag=2;} break;
                        case 2: {EEPROM_WRITE(0x21,mode_func); memflag=3;} break;
                        case 3: {EEPROM_WRITE(0x22,intake_func); memflag=4;} break;
                        case 4: {EEPROM_WRITE(0x23,ac_func);memflag=5;}break;
                        case 5:        {EEPROM_WRITE(0x24,blower_func);memflag=6;}break;
                        case 6: {EEPROM_WRITE(0x25,sys_mode); memflag=7;}break;
                        case 7: {EEPROM_WRITE(0x26,mode_old); memflag=0;}break;
                        default :
                        {memflag=0; } break;
                }
        }
}
//==========================
void EEPROM_init(void)
{
        tset=EEPROM_READ(0x20);
        if((tset<20)||(tset>30))
        {
                tset=24;
                sys_mode=0x80;
                mode_func=0;
                ac_func=0;
                blower_func=0x01;
                intake_func=0x01;
        }
        else
        {
                mode_func=EEPROM_READ(0x21);
                intake_func=EEPROM_READ(0x22);
                ac_func=EEPROM_READ(0x23);
                blower_func=EEPROM_READ(0x24);
                sys_mode=EEPROM_READ(0x25);
        }

        mode_old=0x0;
        ac_old=0x0;
        blower_old=0x01;
        intake_old=0x01;

}
//==========================
void led_drv(void)
{
        if((sys_mode&0x80)==0)
        {
                if(ac_func&0x08)
                {
                        LED_AC=0;
                }
                else LED_AC=1;

                if((sys_mode&0x08)&&(mode_func!=4)) LED_AUTO=0;
                else LED_AUTO=1;

                if((sys_mode&0x03)==0x01) t_show=0x01;
                else if((sys_mode&0x03)==0x02) t_show=0x08;
                else if(tset==20) t_show=0x02;
                else if(tset==22) t_show=0x03;
                else if(tset==24) t_show=0x04;
                else if(tset==26) t_show=0x05;
                else if(tset==28) t_show=0x06;
                else if(tset==30) t_show=0x07;

                switch(t_show)
                {
                        case 1:
                                LEDT18=0;
                                LEDT20=1;
                                LEDT22=1;
                                LEDT24=1;
                                LEDT26=1;
                                LEDT28=1;
                                LEDT30=1;
                                LEDT32=1;
                                break;
                        case 2:
                                LEDT18=1;
                                LEDT20=0;
                                LEDT22=1;
                                LEDT24=1;
                                LEDT26=1;
                                LEDT28=1;
                                LEDT30=1;
                                LEDT32=1;
                                break;
                        case 3:
                                LEDT18=1;
                                LEDT20=1;
                                LEDT22=0;
                                LEDT24=1;
                                LEDT26=1;
                                LEDT28=1;
                                LEDT30=1;
                                LEDT32=1;
                                break;
                        case 4:
                                LEDT18=1;
                                LEDT20=1;
                                LEDT22=1;
                                LEDT24=0;
                                LEDT26=1;
                                LEDT28=1;
                                LEDT30=1;
                                LEDT32=1;
                                break;
                        case 5:
                                LEDT18=1;
                                LEDT20=1;
                                LEDT22=1;
                                LEDT24=1;
                                LEDT26=0;
                                LEDT28=1;
                                LEDT30=1;
                                LEDT32=1;
                                break;
                        case 6:
                                LEDT18=1;
                                LEDT20=1;
                                LEDT22=1;
                                LEDT24=1;
                                LEDT26=1;
                                LEDT28=0;
                                LEDT30=1;
                                LEDT32=1;
                                break;
                        case 7:
                                LEDT18=1;
                                LEDT20=1;
                                LEDT22=1;
                                LEDT24=1;
                                LEDT26=1;
                                LEDT28=1;
                                LEDT30=0;
                                LEDT32=1;
                                break;
                        case 8:
                                LEDT18=1;
                                LEDT20=1;
                                LEDT22=1;
                                LEDT24=1;
                                LEDT26=1;
                                LEDT28=1;
                                LEDT30=1;
                                LEDT32=0;
                                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mode_func&0x7f)
                {
                        case 0:
                                LEDVENT=0;
                                LEDBL=1;
                                LEDFOOT=1;
                                LEDMIX=1;
                                LEDDEF=1;
                                break;
                        case 1:
                                LEDVENT=1;
                                LEDBL=0;
                                LEDFOOT=1;
                                LEDMIX=1;
                                LEDDEF=1;
                                break;
                        case 2:
                                LEDVENT=1;
                                LEDBL=1;
                                LEDFOOT=0;
                                LEDMIX=1;
                                LEDDEF=1;
                                break;
                        case 3:
                                LEDVENT=1;
                                LEDBL=1;
                                LEDFOOT=1;
                                LEDMIX=0;
                                LEDDEF=1;
                                break;
                        case 4:
                                LEDVENT=1;
                                LEDBL=1;
                                LEDFOOT=1;
                                LEDMIX=1;
                                LEDDEF=0;
                                break;
                        default:break;
                }

                switch(blower_func&0x7f)
                {
                        case 1:
                                LEDB1=1;
                                LEDB2=0;
                                LEDB3=0;
                                LEDB4=0;
                                LEDB5=0;
                                LEDB6=0;
                                LEDB7=0;
                                break;
                        case 2:
                                LEDB1=1;
                                LEDB2=1;
                                LEDB3=0;
                                LEDB4=0;
                                LEDB5=0;
                                LEDB6=0;
                                LEDB7=0;
                                break;
                        case 3:
                                LEDB1=1;
                                LEDB2=1;
                                LEDB3=1;
                                LEDB4=0;
                                LEDB5=0;
                                LEDB6=0;
                                LEDB7=0;
                                break;
                        case 4:
                                LEDB1=1;
                                LEDB2=1;
                                LEDB3=1;
                                LEDB4=1;
                                LEDB5=0;
                                LEDB6=0;
                                LEDB7=0;
                                break;
                        case 5:
                                LEDB1=1;
                                LEDB2=1;
                                LEDB3=1;
                                LEDB4=1;
                                LEDB5=1;
                                LEDB6=0;
                                LEDB7=0;
                                break;
                        case 6:
                                LEDB1=1;
                                LEDB2=1;
                                LEDB3=1;
                                LEDB4=1;
                                LEDB5=1;
                                LEDB6=1;
                                LEDB7=0;
                                break;
                        case 7:
                                LEDB1=1;
                                LEDB2=1;
                                LEDB3=1;
                                LEDB4=1;
                                LEDB5=1;
                                LEDB6=1;
                                LEDB7=1;
                                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
                LED_AC=1;
                LED_AUTO=1;
                LEDT18=1;
                LEDT20=1;
                LEDT22=1;
                LEDT24=1;
                LEDT26=1;
                LEDT28=1;
                LEDT30=1;
                LEDT32=1;
                LEDVENT=1;
                LEDBL=1;
                LEDFOOT=1;
                LEDMIX=1;
                LEDDEF=1;
                LEDB1=0;
                LEDB2=0;
                LEDB3=0;
                LEDB4=0;
                LEDB5=0;
                LEDB6=0;
                LEDB7=0;
        }

        if(intake_func&0x7f) LED_REC=1;
        else LED_REC=0;
}
//==========================
……………………

网友A:
楼主你好,毫不犹豫的冲了20元的800黑币就为下载你的资料【捂脸】
有些细节问题想和楼主交流一下,留个wx:Royalfun88,求带求带

网友B(2019-05-13):
没有硬件图??这咋去连线,

网友C(2022-12-01):
对车用空调控制器程序非常感兴趣。想学习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