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读出卡信号后转换成ASCII,那怎么转回RFID的卡号的格式呀?大一新生提问

楼主(2018-03-14):
通过下面一段代码读出卡号以后,转成ASCII ( ID_ASC[] )那有个问题呢...我想从键盘键入ASCII码,代替RFID都出来的卡号(Card_SN[ i])与已存储卡号进行对比,用来注销已储存的卡。应该怎么写这段代码呢...
uchar Card_type[2],               //卡片类型

      Card_SN[4]={0},      //IC卡号

          Card_SN_BUF[4]={0xff,0xff,0xff,0xff},  //卡号登记缓冲区1
          NewCard1[4]={0xff,0xff,0xff,0xff},    //卡号登记缓冲区2
          NewCard2[4]={0xff,0xff,0xff,0xff},    //卡号登记缓冲区3

          KEY_BUF[8]={'8','8','8','8','8','8','8','8'};        //默认状态密码为8个8::"8888  8888"
    uchar ii=0;

void uart_over( void )        //串口数据还原
{
        UartCount = 0;
        UartStart = FALSE;
        UartComp = FALSE;
}

uchar IC_READ( void )           //读卡程序
{
    uchar ID_ASC[8],i;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_type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if( PcdRequest( PICC_REQIDL, Card_type ) != MI_OK )//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返回卡片类型 2字节
                {

                            return FALSE;
                }
        }

        if( PcdAnticoll( Card_SN ) != MI_OK ) //防冲撞,返回卡的序列号 4字节
        {

                return FALSE;
        }

        send_bytes(Card_type,2);         //发送卡类型
        send_bytes(Card_SN,4);                 //发送卡号
/***********************************************************************************************************
              将IC卡的物理地址转换为显示在液晶屏上的ASCII值        卡号

***********************************************************************************************************/
        for(i=0;i<4;i++)       //卡ID号转化成ASCII
        {
          if(Card_SN[i]/16>9)        ID_ASC[i*2]=Card_SN[i]/16+'7';
            else ID_ASC[i*2]=Card_SN[i]/16+'0';

      if(Card_SN[i]%16>9)        ID_ASC[i*2+1]=Card_SN[i]%16+'7';
            else ID_ASC[i*2+1]=Card_SN[i]%16+'0';
        }
              lcd_mesg("ID:",0x88,4);                         //显示ID:
                  display_card_num(0x88+0x02,ID_ASC,8);         //显示:当前刷卡的卡号

                return TRUE;
}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读卡器来读卡,一般来说读卡器输出的数据都是有固定格式的。一般是头字符+读出来的信息+检验和等,可以看你用的读卡器的使用说明,将读出的信息转换成对应ascll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读卡器来读卡,一般来说读卡器输出的数据都是有固定格式的。一般是头字符+读出来的信息+ ...

用RFID读卡..读出来的是uchar ID[4]={0xff,0xff,0xff,0xff}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