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吃蛇snake单片机版本:含源文件 点阵显示 仿真文件

楼主(2018-03-14):
贪吃蛇程序,需要的拿走。
把仿真软件文件夹下的压缩包解压,解压得到的一个proteus的文件夹,依次Proteus\BIN找到ISIS.EXE,然后运行。还不会用的,在群里问,或者问度娘。

/***************************************
***武***
该程序只能实现简单的移动,吃食物,
以及撞死后的初始化,其他的功能就你们自己改进了。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ontronl.h"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P0=0x00;
        P1=0xff;
        P2=0x00;
        P3=0x00;
        init();
        while(1)
                {
                        display();
                }
}

#include "contronl.h"

sbit key_enable=P3^6;                        //方向使能

sbit up=P3^3;
sbit down=P3^1;
sbit right=P3^2;
sbit left=P3^4;
uchar x[SNAKE+1];
uchar y[SNAKE+1];
uchar time,n,i,e=SPEED;              //延时时间,当前蛇长,通用循环变量,当前速度
char addx,addy;                //位移偏移量

/*******************************************
*1*碰撞判断
*******************************************/
bit knock()
{
        bit k=0;

        if(x[1]>7||y[1]>7)
                k=1;                             //撞墙
        for(i=2;i<n;i++)
                if((x[1]==x[i])&(y[1]==y[i]))
                        k=1;                                                                                                  //撞自己
        return k;
}

/*****************
*2*方向控制
*****************/
void turnkey()
{
        if(key_enable)
        {
                if(left)
                {
                        addy=0;
                        if(addx!=1)
                                addx=-1;
                        else
                                addx=1;
                }
                        if(right)
                        {
                                addy=0;
                                if(addx!=-1)
                                        addx=1;
                                else
                                        addx=-1;
                        }
                        if(up)
                        {
                                addx=0;
                                if(addy!=-1)
                                        addy=1;
                                else
                                        addy=-1;
                        }
                        if(down)
                        {
                                addx=0;
                                if(addy!=1)
                                        addy=-1;
                                else
                                        addy=1;
                        }
        }
}

/*****************
*3*蛇的状态
*****************/
void timer0(uchar timer)
{
        while(timer--)
        {
                for(i=0;i<SNAKE+1;i++)
                {
                        P2=mux(x[i]);P1=255-mux(y[i]);
                        turnkey();                     //上下左右键位处理
                        delay(TIME);                   //显示延迟
                        P2=0x00;P1=0xff;
                }
        }
}
/*****************
*4*乘方程序
*****************/
uchar mux(uchar temp)
{
        if(temp==7)return 128;
        if(temp==6)return 64;
        if(temp==5)return 32;
        if(temp==4)return 16;
        if(temp==3)return 8;
        if(temp==2)return 4;
        if(temp==1)return 2;
        if(temp==0)return 1;
        return 0;
}
/****************
*5*初始化蛇的状态
*****************/
void init()
{
        for(i=3;i<SNAKE+1;i++)
                x[i]=100;
        for(i=3;i<SNAKE+1;i++)
                y[i]=100;                                                                                                    //初始化状态
        x[0]=4;y[0]=4;                                                //食物坐标
        n=3;                                                          //蛇长n=-1
        x[1]=1;y[1]=0;                                                //蛇头坐标
        x[2]=0;y[2]=0;                                                //蛇尾坐标
        addx=0;addy=0;                                                //位置
}
/****************
*6*运行游戏
*****************/
void display()
{
        for(;;)//方向是否改变
        {
                if(key_enable) break;
                else timer0(1);
        }
        for(;;)
        {
                timer0(e);
                if(knock())//碰撞判断
                {
                        e=SPEED;
                        init();
                        break;
                }

                if((x[0]==x[1]+addx)&(y[0]==y[1]+addy))         //是否吃东西
                {
                        n++;
                        if(n==SNAKE+1)
                        {
                                n=3;
                                e=e-10;
                                for(i=3;i<SNAKE+1;i++)x[i]=100;
                                for(i=3;i<SNAKE+1;i++)y[i]=100;
                        }
                        x[0]=x[n-2];
                        y[0]=y[n-2];
                }

                for(i=n-1;i>1;i--)
                {
                        x[i]=x[i-1];
                        y[i]=y[i-1];
                }

                x[1]=x[2]+addx;
……………………

snake(单片机版本:含源文件 点阵显示 仿真文件

网友A:
不错、好资料,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大佬!佩服佩服!

网友C(2019-10-21):
大佬文件仿真文件好像损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