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计数码管显示proteus仿真与单片机源码

楼主(2018-03-14):
四位数码管显示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
                                           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80,0x40,0x20,0x10};
uchar dis_smg[8] = {0x28,0xee,0x32,0xa2,0xe4,0x92,0x82,0xf8};
uchar smg_i = 3;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dq   = P2^4;        //18b20 IO口的定义

uint temperature ;
bit flag_300ms ;
uchar menu_1;
uint t_high = 300,t_low = 100;
uint number;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int(uint q)
{
        while(q--);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P3 = smg_we[i];                          //位选
        P1 = dis_smg[i];                 //段选
}

/***********************DS18B20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_18b20()
{
        bit q;
        dq = 1;                                //把总线拿高
        delay_uint(1);            //15us
        dq = 0;                                //给复位脉冲
        delay_uint(80);                //75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等待
        delay_uint(10);                //110us
        q = dq;                                //读取18b20初始化信号
        delay_uint(20);                //200us
        dq = 1;                                //把总线拿高 释放总线
}

/*************写DS18B20内的数据***************/
void write_18b20(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写时间隙开始
                dq = dat & 0x01; //向18b20总线写数据了
                delay_uint(5);         // 60us
                dq = 1;                             //释放总线
                dat >>= 1;
        }
}

/*************读取DS18B20内的数据***************/
uchar read_18b20()
{
        uchar i,value;
        for(i=0;i<8;i++)
        {
                dq = 0;                            //把总线拿低读时间隙开始
                value >>= 1;         //读数据是低位开始
                dq = 1;                           //释放总线
                if(dq == 1)                 //开始读写数据
                        value |= 0x80;
                delay_uint(5);//60us        读一个时间隙最少要保持60us的时间
        }
        return value;                 //返回数据
}

/*************读取温度的值***************/
uint read_temp()
{
        uint value;
        uchar low;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EA = 0;
        write_18b20(0xcc);
        write_18b20(0x44);           //启动一次温度转换命令
        EA = 1;
        delay_uint(50);                    //500us

        init_18b20();                     //初始化18b20

        EA = 0;
        write_18b20(0xcc);           //跳过64位ROM
        write_18b20(0xbe);           //发出读取暂存器命令

        low = read_18b20();           //读温度低字节
        value = read_18b20();  //读温度高字节
        EA = 1;
        value <<= 8;                      //把温度的高位左移8位
        value |= low;                      //把读出的温度低位放到value的低八位中
        value *= 0.625;              //转换到温度值 小数
        return value;                      //返回读出的温度 带小数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 = P1 = P2 = P3 = 0xff;
        temperature = read_temp();                             //读温度值
        delay_1ms(6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