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MG995舵机不转动的问题

楼主(2018-03-14):
刚刚写了MG995舵机的源码,但是供电之后,只是感觉想要扭动它,比不通电时费的力大了,但舵机还是不转动,下面是源码,大神们能不能说下是软件的问题还是电压的问题?
#include<reg52.h>
sbit pwm=P3^0;
unsigned char jb;
unsigned char count;

void time0_init()
{
  TMOD=0x01;
        IE=0x82;
        TH0=0xfe;
        TL0=0x33;
        TR0=1;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33;
        if(count<jb)
        {
          pwm=1;
                count=(count+1);
                count=count%40;
        }
        else
        {
          pwm=0;
                count++;
                count=count%40;
        }
}

void main()
{
        pwm=0;
        time0_init();
  count=0;
        jb=2;
        while(1);
}

楼主:
20ms为一个周期

网友A:
个人体会,有错勿喷!
第一:按网上给的资料,舵机基本上控制是一样的。正如楼上所说,PWM周期20ms,占空比不同,转动到的位置——注意是位置不同,不是角度。同一个占空比,转动到同一位,不论原来位置在哪里。
第二:如果是51单片机,控制9g的舵机SG90是没有问题的,但不能控制你的MG995舵机,是功率不够,带不动。要用其它大功率的电机驱动IC供电,单片机只是发数字信号控制,才能让它动起来。
你的问题,可能就是电源问题,我是试了很久才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