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905模块要当单片机通电后拔掉数据就可以发送出去是为什么

楼主(2018-03-15):
利用nrf905模块发送数据发送不出去,但是当单片机通电后拔掉单片机数据就可以发送出去,请问大神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A:
程序可能有问题,电路也有可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单纯的描述是没法找原因的

我发现第一次接上电源他会把要发的数据写好但不会发出去,断电后在通电的时候他才会把数据发送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