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使用wifi模块 求帮助

楼主(2018-03-15):
大神来帮助,多谢多谢

网友A:
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到你。(我用的ESP8266 wifi模块)以下是部分命令:
1AT+CIPMUX?                                        // 查看是否为单连接状态(返回0表示单连接)
2AT+CWMODE=3                                // 设置WIFI模式为AP+STA共存
3AT+RST                                                // 重启生效
4AT+CWLAP                                        // 查看可用AP
5AT+CWJAP="ssid","password"        // 传入路由的ssidpassword,连接路由
6AT+CIFSR                                         // 查询设备IP
7)在PC上使用网络调试助手,创建一个服务器,单击“开始监听”按钮,如果变成红色,就说明设置正确。
8AT+CIPSTART="TCP","192.168.3.116",8080        //传入协议、服务器IP、端口号
9AT+CIPSEND=4                           // 发送4个字节,字节数可按需任定

WIFI通信 (2).docx

网友A:
你要是用我这个的话,要去网上下一个软件,就能够轻松的搞明白这个WIFI模块了。它这些操作命令都是用在那个软件上面的。USR-TCP232-Test-V1.3 这个软件。我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A:
你51单片机一般都是用的我这个WIFI模块,没得错。

网友B:
型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