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驱动大功率的数码管问题

楼主(2018-03-15):
如图接的数码管电路,用的ULN2803+PNP,但是连接实物图调试的时候发现亮度不够,12V电压PNP导通时,集电极电压只有5V 不知道怎么弄?是不是还要在阴极段选加个2803,但是加了以后发现单片机本来输出高的脚被2803拉低,数码管直接不亮了,求教

电路

电路

网友A:
电阻小点

网友B:
多大的LED?电流超过500MA?加的是什么三极管?

可以把三极管去掉,如果用三极管,就把ULN2803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大的LED?电流超过500MA?加的是什么三极管?

可以把三极管去掉,如果用三极管,就把ULN2803去掉。

用的6寸的数码管,电流没有超过500MA,用的2803+PNP的,贴片2TY,如果去掉三极管就不能控制通断了啊,一共有6个数码管,去掉2803的话 单片机的5V控制不了PNP通断啊,我发射极接的12V的

楼主:
电阻小点也没有用,我去掉了电阻都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阻小点也没有用,我去掉了电阻都一样

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的?

网友C:
2803out端加上上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是共阳还是共阴的?

共阳的数码管

网友D:
PNP管 换成 MOS管,或者用功率晶体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03out端加上上拉试试

试过了,上拉12v,也一样,集电极接数码管共线,本来数码管导通时是9V,一接上数码管,就只有5V了

网友E:
   1、先查6寸共阳数码管工作电压,一般高于12V。12V供电有问题,供电电压要高于数码管工作电压2v以上。R3电阻偏大取2K左右。
   2、数码管的7段供电段不能接单片机IO口(供电电压远高于5V),需接ULN2003隔离。一定要接合适的限流电阻。
   3、单片机要5V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6寸的数码管,电流没有超过500MA,用的2803+PNP的,贴片2TY,如果去掉三极管就不能控制通断了啊,一共 ...

什么“如果去掉三极管就不能控制通断了啊”?ULN2803就是8个达林顿管。从你说的看你的水平,跟你说你也不明白,你就按我说的去掉试一试。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AT89s51类的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不足以点亮一个段,也要加28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的6寸的数码管,电流没有超过500MA,用的2803+PNP的,贴片2TY,如果去掉三极管就不能控制通断了啊,一共 ...

6吋是15厘米的,有这么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AT89s51类的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不足以点亮一个段,也要加2803。

用的STC89C52,但是段口加了个2803,整个数码管直接不亮了啊,不管我P2口输出高还是低,2803都是输出高,而且I/O口的电压高会被拉低。共阳要低才能亮啊。有点搞不明白2803,如果段选端也加个2803是不是编码要用共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吋是15厘米的,有这么大吗?

差不多,130*100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如果去掉三极管就不能控制通断了啊”?ULN2803就是8个达林顿管。从你说的看你的水平,跟你说你也不 ...

试过了,我三极管集电极接的是12V的,如果P0口不用2803,单片机最大输出加上拉也就5V,三极管一直导通,这样根本不能动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先查6寸共阳数码管工作电压,一般高于12V。12V供电有问题,供电电压要高于数码管工作电压2v以上。R3 ...

接了2803亮度比以前亮了点,但是还是不够,一定要接限流电阻吗,我没有接都不够亮

网友F:
1.NPN采用功率三极管或者才用PMOS管
2.12V电源功率要够大
3.图中W10~W16之间要加2803,不然IO的灌电流不够大

网友G:
没有工作在饱和导通状态,减小r3阻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AT89s51类的单片机的I/O输出电流不足以点亮一个段,也要加2803。

我段选端也接了个2803,但是P2口也要上拉才够驱动,然后电流也就0.02A,电压要加到13.3V的时候才够亮,我都没有接限流电阻的

网友C:
给你个驱动大管的方案(实作过)。不解释。只能帮你到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