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伺服控制系统(pic单片机,pid控制)

楼主(2018-03-15):
基于PIC18系列单片机的直流有刷伺控制系统:(来处于国外贴)
1:原理图(PDF)
2:原理图及PCB图(EAGLE)
3:带pid + 编码器的控制程序。main.c

电路原理图如下:

// Vertical motor driver code
// Oringially made by Kevin Wolfe 2009-2011
// Modified by Matt Moses 2010-2011
//

#include <p18f1320.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delays.h>
//#include <math.h>

#define counterToSpeedScalar 150
#define numCountsPerStep 1
#define maxSpeed 255
#define Kp 35.0
#define Kd 0.0
#define Ki 0.0
#define dt 0.01
#define speedStep 1
#define errorTol 1
#define tempADSpeed 255
#define stepHomeThreshold 500
#define upTorqueLimit 150
#define downTorqueLimit -120

#pragma config IESO = ON
#pragma config FSCM = ON
#pragma config OSC = INTIO2
#pragma config PWRT = OFF
#pragma config BOR = OFF
#pragma config WDT = OFF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DISABLE LVP (LOW-VOLTAGE Programming) ******/
/* This allows RB5 to operate as an interuppt on change I/O pin */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void low_isr (void);
void high_isr (void);
void set_motor_output (unsigned char desiredPWM, unsigned char desiredDirection);

#pragma code high_vector_section=0x8
void high_vector (void)
{
_asm GOTO high_isr _endasm
}
#pragma code

#pragma code low_vector_section=0x18
void low_vector (void)
{
_asm GOTO low_isr _endasm
}
#pragma code

volatile int stepHighCounter = 0;

volatile char stepPulses = 0;
//volatile int stepCounts;
volatile int currentCounter = 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currentADvalu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rigger = 0;
//volatile structPrevStates prevStates;
//volatile enum { DIR_CW = 0, DIR_CCW = 1 } direction;
volatile enum { LOW = 0, HIGH = 1} prevA = LOW;

// changeToggle is a varb used for debugging
volatile enum {LOW = 0, HIGH = 1} changeToggle;

#pragma interrupt high_isr
void high_isr(void)
{
        if ( INTCONbits.INT0IF ) //step pulse flag
        {

                // reset stepTimerFoo
                stepHighCounter = 1;

                // do important stuff
                if ( PORTBbits.RB1 )    //Check direction pin
                {
                        stepPulses++;
                }
                else
                {
                        stepPulses--;
                }

                INTCONbits.INT0IF = 0; //reset step flag
        }

        if ( INTCONbits.RBIF ) //PORTB change interrupt
        {

//                // This is a little block for debugging - toggles A every time a change on PORTB
//
//                if (changeToggle) {
//                        changeToggle = 0;
//                        PORTAbits.RA1 = 0;
//                }
//                else {
//                        changeToggle = 1;
//                        PORTAbits.RA1 = 1;
//                }

                if ( PORTBbits.RB5^prevA )          //CW Rotation
                {
                        currentCounter++;
                        //PORTAbits.RA1 = 0;
                }
                else                                                //CCW Rotation
                {
                        currentCounter--;
                        //PORTAbits.RA1 = 1;
//                        if (changeToggle) {
//                                changeToggle = 0;
//                                PORTAbits.RA1 = 0;
//                        }
//                        else {
//                                changeToggle = 1;
//                                PORTAbits.RA1 = 1;
//                        }
                }

                prevA = PORTBbits.RB4;
                PORTAbits.RA1 = PORTBbits.RB5;

                INTCONbits.RBIF = 0; //resetQuadFlag
        }
}

#pragma interruptlow low_isr
void low_isr(void)  //timer interupt
{
        trigger = 1;
        INTCONbits.TMR0IF = 0;                         // reset TMR0 interrupt flag
}

void set_motor_output(unsigned char desiredPWM, unsigned char desiredDirection)
{
        if ( desiredDirection )
        {
                PORTBbits.RB2 = 0;
                CCPR1L = desiredPWM;                          // This is the register for the 8 MSB of the PWM pin RB3.
        }
        else
        {
                PORTBbits.RB2 = 1;
                CCPR1L = (desiredPWM );          // This is the register for the 8 MSB of the PWM pin RB3.
        }
}

long abs(long i)
{
        if (i < 0)
                return -i;
        else
                return i;
}

char sgn(long i)
{
        if (i < 0)
                return -1;
        else if (i > 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main (void)
{
        long prev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tempTrigger = 0;
        char tempStepPulses = 0;
        long tempCurrentCounter = 0;

        unsigned char currentADvalue = tempADSpeed;
        long desiredCounter = 0;
        long error = 0;
        long prevError = 0;

        long velocity = 0;

        float integral = 0.0;
        float derivative = 0.0;

        long output = 0;

        char testState = 0;
        long testCounter = 0;

        char homeFlag = 0;
    enum { LOW = 0, HIGH = 1} homeDir = LOW;

        /*************** SETUP INTERRUPTS ******************/
        INTCONbits.GIEH = 0;                 // Temporarily disable global interrupts
        INTCONbits.GIEL = 0;                 // Temporarily disable peripheral interrupts
        INTCONbits.TMR0IE = 1;                 // Enable TMR0 Overflow interrupt
        INTCONbits.INT0IE = 1;                 // Enable external interrupt on INT0/RB0
        INTCONbits.RBIE = 1;                 // Enable Port B change interrupt

        //INTCON2bits.RBPU = 0;                 // Enable Port B pull-ups
        INTCON2bits.RBPU = 1;                 // Disable Port B pull-ups
        INTCON2bits.INTEDG0 = 1;         // Interrupt on rising edge for INT0
        INTCON2bits.TMR0IP = 0;         // Set TMR0 interrupt priority to Low
        INTCON2bits.RBIP = 1;                 // Set Port B change interrupt to High

        RCONbits.IPEN = 1;                        // Enable priority levels on interrupts
        /****************************************************/

        /***************** SETUP TMR0 ***********************/
        //T0CONbits.TMR0ON = 0;         // Temporarily disable TMR0 until the end of the setup;
        T0CONbits.T08BIT = 1;         // Use an 8-bit timer (1). Use a 16-bit timer (0).
        T0CONbits.T0CS = 0;         // Use internal clock cycles for the timer.
        T0CONbits.PSA = 0;                 // Use prescalar to adjust overflow rate (0). Do not use prescalar (1).

        /* Assign Prescalar */
        T0CONbits.T0PS2 = 0;
        T0CONbits.T0PS1 = 1;
        T0CONbits.T0PS0 = 1;

        /* This makes go slower */
        //T0CONbits.T0PS2 = 1;
        //T0CONbits.T0PS1 = 1;
        //T0CONbits.T0PS0 = 1;

        T0CONbits.TMR0ON = 1;
        /***************************************************/

        /************** SETUP I/O PINS *********************/
        TRISBbits.TRISB4 = 1;        // Encoder ChA input
        TRISBbits.TRISB5 = 1;        // Encoder ChB input
        TRISBbits.TRISB6 = 0;        // Set as output to avoid Port B interrupt on change
        TRISBbits.TRISB7 = 0;        // Set as output to avoid Port B interrupt on change

        TRISBbits.TRISB0 = 1;        // Step pulse input
        TRISBbits.TRISB1 = 1;        // Direction input

        //TRISAbits.TRISA4 = 0;         // Possible motor output pin RA4

        TRISAbits.TRISA0 = 1;        // Set RA0 as input for SPEED pin (analog input for A/D)
        TRISAbits.TRISA1 = 0;        // Set RA1 as output for diagnostic LED

        //ADCON0bits.VCFG0 = 0;        // Set A/D to External Vref(+/-) using 1 and 1
        //ADCON0bits.VCFG1 = 0;        // Set A/D to Vss and Vdd references using 0 and 0
        /***************************************************/

        /**************** SETUP A/D ************************/
        /* Configure analog and digital pins */
        ADCON1bits.PCFG0 = 1; // Set AN0 port as digital input (Home switch)
        ADCON1bits.PCFG1 = 1; // RA1/AN1 diagnostic LED
        ADCON1bits.PCFG2 = 1; // Reserved - test pad on AN2
        ADCON1bits.PCFG3 = 1; // Reserved - test pad on AN3
        ADCON1bits.PCFG4 = 1; // Set AN4/RB0 as a digital pin (Step pulse input)
        ADCON1bits.PCFG5 = 1; // Set AN5/RB1 as a digital pin (Direction input)
        ADCON1bits.PCFG6 = 1; // Set AN6/RB4 as a digital pin (ChA input)
//
//        /* Select A/D input channel as AN0 */
//        ADCON0bits.CHS0 = 0;
//        ADCON0bits.CHS1 = 0;
//        ADCON0bits.CHS2 = 0;
//
//        /* Set A/D clock as Fosc/2 */
//        ADCON2bits.ADCS0 = 0;
//        ADCON2bits.ADCS1 = 0;
//        ADCON2bits.ADCS2 = 0;
//
//        ADCON2bits.ADFM = 0; // Left justify A/D conversion so only the 8 MSB are read later
//
//        /* Turn on A/D module */
//        ADCON0bits.ADON = 1;

        /* Turn off A/D module */
        ADCON0bits.ADON = 0;

        /***************************************************/

        /**************** SETUP PWM ************************/

        /* Configure PWM pins P1A and P1B as inputs. */
        TRISBbits.TRISB3 = 1;
        TRISBbits.TRISB2 = 1;

        /* Use PR2 to set the PWM period */
        PR2 = 0xFF;

        // Equation 15-1 PWM Period = [(PR2 + 1)] * 4 * TOSC * TMR2 Prescaler
        // or about 1 / 490Hz

        /* Set PWM Mode with P1A as a single modulated output */
        CCP1CONbits.CCP1M0 = 0;
        CCP1CONbits.CCP1M1 = 0;
        CCP1CONbits.CCP1M2 = 1;
        CCP1CONbits.CCP1M3 = 1;
        CCP1CONbits.P1M0 = 0;
        CCP1CONbits.P1M1 = 0;

        /* LSB of the PWM duty cycle */
        CCP1CONbits.DC1B1 = 0;
        CCP1CONbits.DC1B0 = 0;

        /* MSB of the PWM duty cycle */
        CCPR1L = 0x00;

        /* Configure TMR2 */
        PIR1bits.TMR2IF = 0;        // Clear interupt flag for TMR2 equal to PR2
        T2CONbits.T2CKPS1 = 1;  // Set prescaler to 16 to decrease PWM frequency
        T2CONbits.T2CKPS0 = 1;

        T2CONbits.TMR2ON = 1; // Turn on Timer2

        /* Wait for the TMR2IF flag go high before procedding */
        while (!(PIR1bits.TMR2IF))
        {
                int temp = 0;
        }

        /* Set the PWM pins P1A and P1B as outputs. */
        TRISBbits.TRISB3 = 0;
        TRISBbits.TRISB2 = 0;

        ECCPASbits.ECCPASE = 0;
        /*****************************************************/

        /***************** SET OSC SPEED *********************/

    //OSCCONbits.IRCF0 = 1;
        //OSCCONbits.IRCF1 = 1;
        //OSCCONbits.IRCF2 = 1;

    OSCCONbits.IRCF0 = 1;
        OSCCONbits.IRCF1 = 1;
        OSCCONbits.IRCF2 = 1;

        /*****************************************************/

        // This line is part of the initial check sequence and is not
        // needed for normal operation:
        desiredCounter = 0;

        trigger = 0;
        stepPulses = 0;
        currentCounter = 0;

        set_motor_output( 0, 0 );

        /****************** ENABLE INTERRUPTS *****************/
        INTCONbits.GIEH = 1;                 // Enable global interrupts
        INTCONbits.GIEL = 1;                 // Enable peripheral innterupts
        /******************************************************/

        while (1)
        {

                INTCONbits.GIEH = 0;
                        tempTrigger = trigger;
                INTCONbits.GIEH = 1;

                if ( tempTrigger )
                {

                        INTCONbits.GIEH = 0;
                                trigger = 0;
                                tempCurrentCounter = currentCounter;
                                tempStepPulses = stepPulses;
                                stepPulses = 0;

                                // Check if step pin has been held HIGH.  If it has been held HIGH
                                // long enough to indicate a HOME command, set home flag, otherwise
                                // just increment stepHighCounter.  stepHighCounter gets reset in
                                // in interrupt routine that reads step and direction lines.
                                if (stepHighCounter) {
                                        if (stepHighCounter > stepHomeThreshold) {
                                                homeFlag = 1;
                                                stepHighCounter = 0;
                                                homeDir = PORTBbits.RB1; //set home direction to direction input pin
                                        }
                                        else {
                                                if (PORTBbits.RB0) {
                                                        stepHighCounter++;
                                                }
                                        }
                                }
                                //stepTimerFoo++;
                                //tempStepTimerFoo = stepTimerFoo;
                        INTCONbits.GIEH = 1;

                        // if tempStepTimerFoo > something
                        //    then set homeFlag, set homeDir

                        // if homeflag
                                // if homeswitch
                                //                turn off homing
                                //        else
                                //                set motor go to home in homeDir direction
                                //        end
                        //else
                        //        do normal motor control
                        //end

/*
                        INTCONbits.GIEH = 0;
                                trigger = 0;
                        INTCONbits.GIEH = 1;

                        //if (PORTAbits.RA1)
                        //        PORTAbits.RA1 = 0;
                        //else
                        //        PORTAbits.RA1 = 1;

                        INTCONbits.GIEH = 0;
                                tempCurrentCounter = currentCounter;
                                tempStepPulses = stepPulses;
                                stepPulses = 0;
                        INTCONbits.GIEH = 1; */

                //        velocity = (tempCurrentCounter - prevCounter)*counterToSpeedScalar;
                //        prevCounter = tempCurrentCounter;

                        // Uncomment this for normal operation
                        desiredCounter = desiredCounter + (tempStepPulses*numCountsPerStep);

                        if (homeFlag) // If we are in homing mode
                        {
                                if (PORTAbits.RA0) // if homeswitch is ON
                                {
                                        // We're home!
                                        set_motor_output(0,0);
                                        homeFlag = 0;
                                        desiredCounter = 0;

                                        // turn off interrupts to clear sensitive variables
                                        INTCONbits.GIEH = 0;
                                                currentCounter = 0;
                                        INTCONbits.GIEH = 1;
                                }
                                else // if homeswitch is OFF - we are still going home
                                {
                                        if (homeDir) // going up
                                        {
                                                set_motor_output(abs(upTorqueLimit),1);
                                        }
                                        else // going down
                                        {
                                                set_motor_output(abs(downTorqueLimit), 0);
                                        }
                                }
                        }
                        else
                        {
                                error = desiredCounter - tempCurrentCounter;
                                output =  Kp * error;

                                ////////////// Set motor output //////////////////////////////
                                //
                                // The variable "output" controls voltage to motor. Examples:
                                //
                                // this makes the motor go up:
                                // set_motor_output(30,1);
                    //
                                // this makes the motor go down:
                                // set_motor_output(30,0);
                                //
                                if (output <= 0)
                                {
                                        if (output < downTorqueLimit)
                                        {
                                                output = downTorqueLimit;
                                        }
                                        set_motor_output(abs(output),0);
                                }
                                else
                                {
                                        if (output > upTorqueLimit)
                                        {
                                                output = upTorqueLimit;
                                        }
                                        set_motor_output(abs(output),1);
                                }
                        }
                }
        }
}

Partlist

Exported from singleAxisMotor3.sch at 2/16/2014 12:03:57 PM

EAGLE Version 6.5.0 Copyright (c) 1988-2013 CadSoft

Assembly variant:

Part     Value                Device               Package        Library             Sheet

C1       0.1uF                C-USC1206            C1206          rcl                 1
C2       0.1uF                C-USC1206            C1206          rcl                 1
C3       0.1uF                C-USC1206            C1206          rcl                 1
C4       0.1uF                C-USC1206            C1206          rcl                 1
C5       10.0uF               C-US025-024X044      C025-024X044   rcl                 1
C6       10.0uF               C-USC1206            C1206          rcl                 1
C7       10.0uF               C-USC1206            C1206          rcl                 1
C8       1000uF               C-US025-024X044      C025-024X044   rcl                 1
C9       1.0uF                C-USC1206            C1206          rcl                 1
C10      10nF                 C-USC1206            C1206          rcl                 1
C11      10nF                 C-USC1206            C1206          rcl                 1
IC2      7805L                7805L                TO92           linear              1
IC3      40106D               40106D               SO14           40xx                1
IC4      PIC18F1320_18PIN_DIP PIC18F1320_18PIN_DIP SO-18W         modular_robot_parts 1
JP1      PIC_KIT_2_CONN       PIC_KIT_2_CONN       PIC_KIT_2_CONN modular_robot_parts 1
JP2                           PINHD-2X4            2X04           pinhead             1
LED1                          LEDCHIPLED_1206      CHIPLED_1206   led                 1
P1       3PIN                 3PIN                 3PIN           custom              1
R1       1k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2       100k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3       1k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4       100k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5       330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6       330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7       1k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8       1k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9       330                  R-US_0207/2V         0207/2V        rcl                 1
R10      1k                   R-US_M1206           M1206          rcl                 1
R11      2.7k                 R-US_M1206           M1206          rcl                 1
R12      10k                  R-US_M1206           M1206          rcl                 1
R13      10k                  R-US_M1206           M1206          rcl                 1
TP1      1PAD                 1PAD                 1PAD           custom              1
TP2      1PAD                 1PAD                 1PAD           custom              1
TP3      1PAD                 1PAD                 1PAD           custom              1
TP4      1PAD                 1PAD                 1PAD           custom              1
TP5      1PAD                 1PAD                 1PAD           custom              1
U1       LMD18200             LMD18200             TO-220-WIDE    custom              1
X1       22-23-2021           22-23-2021           22-23-2021     con-molex           1
X2       22-23-2041           22-23-2041           22-23-2041     con-molex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