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的智能小车源码

楼主(2018-03-15):
基于stm32 的智能小车

#include <stm32f10x_lib.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exti.h"
#include "wdg.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mart.h"
//===
#include "adc.h"
#include "dma.h"
#include "24cxx.h"
#include "flash.h"
#include "touch.h"
////////////////////////////////////////////////////////////////////////////////////
#include "Imageprocess.h"//图像处理
#include "car_crtl.h"//车子的控制
//全局变量
#include "world.h"

//全局变量
int pinbi;
int data00;                     //速度
char jz_flag;
char flag_show;                  // 一场数据接收完标志
unsigned int ang;               //转角
int m;                          // 记录行中断次数
int hang;                       // 存数组行标
//==== 全局数组定义 ==========================
int before[IMAGE_ROW];          // 上一场数据缓存数组
signed int Line_center[IMAGE_ROW+1];     // 记录黑线中心数组
//unsigned char uca_Buffer1[IMAGE_ROW][IMAGE_COLUMN];       // 数据数组//90,136
unsigned char uca_pic[IMAGE_ROW*IMAGE_COLUMN];       // 数据数组//90,136
unsigned char *p_addr_Buffer1[IMAGE_ROW];                 // 等同于数据数组
unsigned char *p_pic;                 // 等同于数据数组
char chang_flag,lcd_flag;
int speed_0,speed_now;
int pwmval,duoval;

void show_set(void)
{
  LCD_ShowString(272,16*2,"-    +");
    LCD_ShowNum(280,16*2,pwmval,4,16);//显示速度
  LCD_ShowString(272,16*3,"-    +");
    LCD_ShowNum(280,16*3,pwmval*2,4,16);
  LCD_ShowString(272,16*4,"-    +");
    LCD_ShowNum(280,16*4,pwmval*3,4,16);
  LCD_ShowString(272,16*5,"-    +");
    LCD_ShowNum(280,16*5,pwmval*4,4,16);
  LCD_ShowString(272,16*6,"-    +");
    LCD_ShowNum(280,16*6,pwmval*5,4,16);
  LCD_ShowString(272,16*7,"-    +");
    LCD_ShowNum(280,16*7,pwmval*6,4,16);
}

void Load_Drow_Dialog(void)
{
        LCD_Clear(WHITE);//清屏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296,0,"RST");//显示清屏区域
        LCD_ShowString(296,16,"SET");//显示清屏区域

                //画矩形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64-1, 32-1, IMAGE_COLUMN+64, 32+IMAGE_ROW);
show_set();

}
//==============================================
void GAY03_init()
{
        Stm32_Clock_Init(12);//系统时钟设置
        delay_init(96);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96,38400); //串口1初始化
        LED_Init();                 //灯的初始化
        LCD_Init();                 //彩色屏幕初始化
        usmart_dev.init(96); //初始化USMART//本来是100ms中断扫描
EXTIX_Init();        //行场中断初始化
    //KEY_Init();                //PA0设置成输入,采集二值化数据 (上一句已经搞定)
        //Timerx_Init(5000,9599); //Timerx_Init(5000,7199);//10Khz 的计数频率,计数到 5000 为500ms
    //PWM_Init(900,0);  //不分频。PWM 频率=72000/900=8Khz
//====电机
PWM11_Init(1000,31); //PA8 95---1K
//====舵机 //60HZ
PWM22_Init(16666,95); //PWM_Init(900,0);  //不分频。PWM 频率=72000/900=8Khz
  DIAN_VAL=0; //0---1000
  DUO_VAL=straight;//1500---1.5ms        //
  pwmval=0;
  duoval=straight;

}
//串口,状态设置函数
void sset(u16 a,u16 b)
{
     if(a==0)
        pwmval=b;        //更改电机速度
else if(a==1)
    duoval=b;   //更改舵机角度
else if(a==2)
    lcd_flag=b;        //车载视频
else if(a==3)
    pwmval=b;        //
else if(a==4)
    pwmval=b;        //
else if(a==5)
    pwmval=b;        //
else if(a==6)
    pwmval=b;        //
else if(a==99)
              {
                         jz_flag=1;
             }
}
//函数参数调用测试函数
void test_fun(void(*ledset)(u8),u8 sta)
{
        ledset(sta);
}

//Mini STM32开发板扩展实验9
//USMART应用 实验
//正点原子@ALIENTEK
//技术论坛:www.openedv.com
int main(void)
{

signed int i;
char lost_h;
//unsigned int j;
//unsigned int speed[8];
//unsigned int j;
//u16 led0pwmval=0;
// u8 dir=1;
//u8 dir=1;

//=====================================================================//
GAY03_init();          //超频到96M,串口工作在38400波特率,初始化了LED和液晶

chang_disable();
hang_disable();

for(i = 0 ; i < IMAGE_ROW ; i++)                   // 图像采集数组赋地址
        p_addr_Buffer1[i] = &uca_pic[i*IMAGE_COLUMN];
      //p_addr_Buffer1[0]=&uca_Buffer1[i][0];
//p_pic=uca_Buffer1;//取图像首地址!!!!

flag_show=0;
//===============================================================================//
//                            初始化结束开始办正事
//===============================================================================//
        POINT_COLOR=RED;
                LED0=!LED0;
                //delay_ms(500);
                //开机画面
                /*for(i=68;i>0;i=i-10)
                {
                //LCD_Clear(WHITE);
                LCD_Init();
                LCD_chinese(20,i,0);        LCD_chinese(120,i,1);        LCD_chinese(220,i,2);
                LCD_chinese(20,i+100,3);        LCD_chinese(120,i+100,4);        LCD_chinese(220,i+100,5);
                delay_ms(80);
                }
                */
                POINT_COLOR=BLUE;
                LCD_ShowString(140,200,"Designed By E=mc^2.0");
                //画矩形
                POINT_COLOR=RED;
        LCD_DrawRectangle(64-1, 32-1, IMAGE_COLUMN+64, 32+IMAGE_ROW);
                //delay_ms(800);

//===============================================================================//
//                          办正事
//===============================================================================//
        //Timerx_Init(5000,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PWM_Input_Init(50000,96);
         //PWM0_INPUT_INIT(50000,960);         //测量频率越高,pcs要越小;测量频率越小,psc要越大,这样,精度才能跟上去
//        void PWM0_INPUT_INIT(u16 arr,u16 psc)
//
        chang_enable();
    //hang_disable();
//=============默认打开车载视频!!!==============
        lcd_flag=1;
//================默认速度=======================
        pwmval=330;

         //初始化触摸屏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蓝色

        Touch_Init();

        Load_Drow_Dialog();
        JTAG_Set(JTAG_SWD_DISABLE);

        while(1)
        {
//如果速度发生了变化!!
//LCD_ShowNum(156,130,TIM3->CCR1,5,16);//显示频率
//LCD_ShowNum(156,150,TIM3->CCR2,5,16);//显示占空比
        /*if(speed[4]!=)
            {
                j=speed[0];
                speed[0]= speed[1];
                speed[1]= speed[2];
                speed[2]= speed[3];
                speed[3]= speed[4];
                speed[4]= speed[5];
                speed[5]= speed[6];
                speed[6]= speed[7];
                speed[7]= TIM3->CCR1;
                if(j<speed[1])
                  j=speed[1];
                if(j<speed[2])
                  j=speed[2];
                if(j<speed[3])
                  j=speed[3];
                if(j<speed[4])
                  j=speed[4];
                if(j<speed[5])
                  j=speed[5];
                if(j<speed[6])
                  j=speed[6];
                if(j<speed[7])
                  j=speed[7];
                }  */
  // delay_ms(10);
   //if(dir)pwmval+=10;
  // else pwmval-=10;

  // if(pwmval>1000)dir=0;
   //if(pwmval==0)dir=1;
  //DIAN_VAL=pwmval; //0---1000
  //DUO_VAL=duoval;//1500---1.5ms        //
//==========这个其实应该每隔一段时间执行一次1ms-2ms=========
          dianji();
//===========是否一场数据???===========//
          if(flag_show == 1)
                {
                flag_show = 0;
                //LCD_ShowNum(156,128,speed_now,5,16);//显示车速
                LED1=!LED1;         //注意这个绿色灯的的频率//控制频率
                                                                                // 标志清零,等待下一场数据
                //uart(3);//把图像通过串口发回来
                lost_h = Imageprocess();//图像处理函数
                duoji(lost_h);

            //chang_enable();
                //===============打开接收==============//
                chang_flag=1;
                //====================车载视频相关======================//
                if(lcd_flag==1)
                        {
                        LCD_pic();
                        }
                }
        //===================触摸屏被按下==================//
        if(Pen_Point.Key_Sta==Key_Down)
                {
                        Pen_Int_Set(0);//关闭中断
                        do
                        {
                                Convert_Pos();
                                Pen_Point.Key_Sta=Key_Up;
                                //判断触摸屏位置
                                if(Pen_Point.X0>296&&Pen_Point.Y0<16)
                                {
                                Load_Drow_Dialog();//清除
                                LCD_LED=1;// 背光
                                lcd_flag=1;// 车载视频
                                }
                                //===
                                else if(Pen_Point.X0>296&&Pen_Point.Y0<32&&Pen_Point.Y0>16)
                                {
                                Load_Drow_Dialog();//清除
                                LCD_LED=0;//关闭背光
                                lcd_flag=0;//关闭车载视频
                                }
                                else if(Pen_Point.X0>270&&Pen_Point.X0<282&&Pen_Point.Y0>16*2&&Pen_Point.Y0<16*3)
                                {
                                pwmval++;  //==1
                                 show_set();
                                }
                                        else if(Pen_Point.X0>308&&Pen_Point.Y0>16*3&&Pen_Point.Y0<16*4)
                                {
                                pwmval--;  //==2
                                 show_set();
                                }
                                /*        else if(Pen_Point.X0>270&&Pen_Point.X0<282&&Pen_Point.Y0>16*2&&Pen_Point.Y0<16*3)
                                {
                                pwmval++;        //==3
                                 show_set();
                                }
                                        else if(Pen_Point.X0>270&&Pen_Point.X0<282&&Pen_Point.Y0>16*2&&Pen_Point.Y0<16*3)
                                {
                                pwmval++;        //==4
                                 show_set();
                                }
                                        else if(Pen_Point.X0>270&&Pen_Point.X0<282&&Pen_Point.Y0>16*2&&Pen_Point.Y0<16*3)
                                {
                                pwmval++;  //==5
                                 show_set();
                                }
                                        else if(Pen_Point.X0>270&&Pen_Point.X0<282&&Pen_Point.Y0>16*2&&Pen_Point.Y0<16*3)
                                {
                                pwmval++;  //==6
                                 show_set();
                                }*/
                                else
                                {
                                        //Draw_Big_Point(Pen_Point.X0,Pen_Point.Y0);//画图
                                         LCD_DrawPoint(Pen_Point.X0,Pen_Point.Y0);
                                        GPIOC->ODR|=1<<1;    //PC1 上拉
                                }
                        }while(PEN==0);//如果PEN一直有效,则一直执行
                        Pen_Int_Set(1);//开启中断
                }
        //else delay_ms(10);
                if(jz_flag==1)//则执行校准程序
                {
                    jz_flag=0;
                        LCD_Clear(WHITE);//清屏
                    Touch_Adjust();  //屏幕校准
                        Save_Adjdata();
                        Load_Drow_Dialog();
                }

        }
}

网友A(2018-07-13):
全智能的还是遥控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