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22适用库arduino

楼主:
RC522适用,本人在arduino1.05上已测。包含rfid.h rfid.cpp,还有两个例子。

源程序如下:
/*
* RFID.cpp - Library to use ARDUINO RFID MODULE KIT 13.56 MHZ WITH TAGS SPI W AND R BY COOQROBOT.
* Based on code Dr.Leong
* Created by Miguel Balboa, Jan, 2012.
* Released into the public domain.
* TIDY BY YFRobot
*/

/******************************************************************************
* 包含文件
******************************************************************************/
#include <Arduino.h>
#include <RFID.h>

/******************************************************************************
* 构造 RFID
* int chipSelectPin RFID /ENABLE pin
******************************************************************************/
RFID::RFID(int chipSelectPin, int NRSTPD)
{
  _chipSelectPin = chipSelectPin;
  _NRSTPD = NRSTPD;

  pinMode(_chipSelectPin,OUTPUT);     // 设置管脚_chipSelectPin为输出并连接到模块使能口
  digitalWrite(_chipSelectPin, LOW);

  pinMode(_NRSTPD,OUTPUT);            // 设置管脚NRSTPD为输出,非重置或掉电
  digitalWrite(_NRSTPD, HIGH);
}

/******************************************************************************
* 用户 API
******************************************************************************/

/******************************************************************************
* 函 数 名:init
* 功能描述:初始化RC522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init()
{
  digitalWrite(_NRSTPD,HIGH);

  reset();

  //Timer: TPrescaler*TreloadVal/6.78MHz = 24ms
  writeMFRC522(TModeReg, 0x8D);   //Tauto=1; f(Timer) = 6.78MHz/TPreScaler
  writeMFRC522(TPrescalerReg, 0x3E);  //TModeReg[3..0] + TPrescalerReg
  writeMFRC522(TReloadRegL, 30);
  writeMFRC522(TReloadRegH, 0);
  writeMFRC522(TxAutoReg, 0x40);    //100%ASK
  writeMFRC522(ModeReg, 0x3D);    // CRC valor inicial de 0x6363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MFCrypto1On=0
  //writeMFRC522(RxSelReg, 0x86);   //RxWait = RxSelReg[5..0]
  //writeMFRC522(RFCfgReg, 0x7F);     //RxGain = 48dB

  antennaOn();    //打开天线
}

/******************************************************************************
* 函 数 名:reset
* 功能描述:复位RC522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reset()
{
  writeMFRC522(CommandReg, PCD_RESETPHASE);
}

/******************************************************************************
* 函 数 名:writeMFRC522
* 功能描述:向MFRC522的某一寄存器写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addr--寄存器地址;val--要写入的值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writeMFRC522(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val)
{
  digitalWrite(_chipSelectPin, LOW);

  //地址格式:0XXXXXX0
  SPI.transfer((addr<<1)&0x7E);
  SPI.transfer(val);

  digitalWrite(_chipSelectPin, HIGH);
}

/******************************************************************************
* 函 数 名:readMFRC522
* 功能描述:从MFRC522的某一寄存器读一个字节数据
* 输入参数:addr--寄存器地址
* 返 回 值:返回读取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
unsigned char RFID::readMFRC522(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val;
  digitalWrite(_chipSelectPin, LOW);
  SPI.transfer(((addr<<1)&0x7E) | 0x80);
  val =SPI.transfer(0x00);
  digitalWrite(_chipSelectPin, HIGH);
  return val;
}

/******************************************************************************
* 函 数 名:setBitMask
* 功能描述:置RC522寄存器位
* 输入参数:reg--寄存器地址;mask--置位值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setBitMask(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mask)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readMFRC522(reg);
  writeMFRC522(reg, tmp | mask);  // set bit mask
}

/******************************************************************************
* 函 数 名:clearBitMask
* 功能描述:清RC522寄存器位
* 输入参数:reg--寄存器地址;mask--清位值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clearBitMask(unsigned char reg, unsigned char mask)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readMFRC522(reg);
  writeMFRC522(reg, tmp & (~mask));  // clear bit mask
}

/******************************************************************************
* 函 数 名:antennaOn
* 功能描述:开启天线,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antennaOn(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readMFRC522(TxControlReg);
  if (!(temp & 0x03))
  {
    set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 函 数 名:antennaOff
* 功能描述:关闭天线,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antennaOff(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 = readMFRC522(TxControlReg);
  if (!(temp & 0x03))
  {
    clearBitMask(TxControlReg, 0x03);
  }
}

/******************************************************************************
* 函 数 名:calculateCRC
* 功能描述:用MF522计算CRC
* 输入参数:pIndata--要读数CRC的数据,len--数据长度,pOutData--计算的CRC结果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calculateCRC(unsigned char *pIndata, unsigned char len, unsigned char *pOutData)
{
  unsigned char i, n;

  clearBitMask(DivIrqReg, 0x04);      //CRCIrq = 0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清FIFO指针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向FIFO中写入数据
  for (i=0; i<len; i++)
    writeMFRC522(FIFODataReg, *(pIndata+i));
  writeMFRC522(CommandReg, PCD_CALCCRC);

  //等待CRC计算完成
  i = 0xFF;
  do
  {
    n = readMFRC522(DivIrqReg);
    i--;
  }
  while ((i!=0) && !(n&0x04));      //CRCIrq = 1

  //读取CRC计算结果
  pOutData[0] = readMFRC522(CRCResultRegL);
  pOutData[1] = readMFRC522(CRCResultRegM);
}

/******************************************************************************
* 函 数 名:MFRC522ToCard
* 功能描述: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
* 输入参数:command--MF522命令字,
*           sendData--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
*                     sendLen--发送的数据长度
*                     backData--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
*                     backLen--返回数据的位长度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nsigned char RFID::MFRC522ToCard(unsigned char command, unsigned char *sendData, unsigned char sendLen, unsigned char *backData, unsigned int *backLen)
{
  unsigned char status = MI_ERR;
  unsigned char irqEn = 0x00;
  unsigned char waitIRq = 0x00;
  unsigned char lastBits;
  unsigned char n;
  unsigned int i;

  switch (command)
  {
    case PCD_AUTHENT:   //认证卡密
    {
      irqEn = 0x12;
      waitIRq = 0x10;
      break;
    }
    case PCD_TRANSCEIVE:  //发送FIFO中数据
    {
      irqEn = 0x77;
      waitIRq = 0x30;
      break;
    }
    default:
      break;
  }

  writeMFRC522(CommIEnReg, irqEn|0x80); //允许中断请求
  clearBitMask(CommIrqReg, 0x80);       //清除所有中断请求位
  setBitMask(FIFOLevelReg, 0x80);       //FlushBuffer=1, FIFO初始化

  write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无动作,取消当前命令

  //向FIFO中写入数据
  for (i=0; i<sendLen; i++)
    writeMFRC522(FIFODataReg, sendData[i]);

  //执行命令
  writeMFRC522(CommandReg, command);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set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StartSend=1,transmission of data starts

  //等待接收数据完成
  i = 2000; //i根据时钟频率调整,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
  do
  {
    //CommIrqReg[7..0]
    //Set1 TxIRq RxIRq IdleIRq HiAlerIRq LoAlertIRq ErrIRq TimerIRq
    n = readMFRC522(CommIrqReg);
    i--;
  }
  while ((i!=0) && !(n&0x01) && !(n&waitIRq));

  clearBitMask(BitFramingReg, 0x80);      //StartSend=0

  if (i != 0)
  {
    if(!(readMFRC522(ErrorReg) & 0x1B)) //BufferOvfl Collerr CRCErr ProtecolErr
    {
      status = MI_OK;
      if (n & irqEn & 0x01)
        status = MI_NOTAGERR;     //??

      if (command == PCD_TRANSCEIVE)
      {
        n = readMFRC522(FIFOLevelReg);
        lastBits = readMFRC522(ControlReg) & 0x07;
        if (lastBits)
          *backLen = (n-1)*8 + lastBits;
        else
          *backLen = n*8;

        if (n == 0)
          n = 1;
        if (n > MAX_LEN)
          n = MAX_LEN;

        //读取FIFO中接收到的数据
        for (i=0; i<n; i++)
          backData[i] = readMFRC522(FIFODataReg);
      }
    }
    else
      status = MI_ERR;
  }

  //SetBitMask(ControlReg,0x80);           //timer stops
  //Write_MFRC522(CommandReg, PCD_IDLE);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findCard
* 功能描述:寻卡,读取卡类型号
* 输入参数:reqMode--寻卡方式,
*           TagType--返回卡片类型
*                    0x4400 = Mifare_UltraLight
*                    0x0400 = Mifare_One(S50)
*                    0x0200 = Mifare_One(S70)
*                    0x0800 = Mifare_Pro(X)
*                    0x4403 = Mifare_DESFire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nsigned char RFID::findCard(unsigned char reqMode, unsigned char *TagType)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backBits;      //接收到的数据位数

  writeMFRC522(BitFramingReg, 0x07);    //TxLastBists = BitFramingReg[2..0] ???

  TagType[0] = reqMode;
  status = MFRC522ToCard(PCD_TRANSCEIVE, TagType, 1, TagType, &backBits);

  if ((status != MI_OK) || (backBits != 0x10))
    status = MI_ERR;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anticoll
* 功能描述:防冲突检测,读取选中卡片的卡序列号
* 输入参数:serNum--返回4字节卡序列号,第5字节为校验字节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nsigned char RFID::anticoll(unsigned char *serNum)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erNumCheck=0;
  unsigned int unLen;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TempSensclear
  clearBitMask(CollReg,0x80);     //ValuesAfterColl
  writeMFRC522(BitFramingReg, 0x00);    //TxLastBists = BitFramingReg[2..0]

  serNum[0] = PICC_ANTICOLL;
  serNum[1] = 0x20;

  status = MFRC522ToCard(PCD_TRANSCEIVE, serNum, 2, serNum,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校验卡序列号
        for (i=0; i<4; i++){
          *(serNum+i)  = serNum[i];
      serNumCheck ^= serNum[i];
        }
    if (serNumCheck != serNum[i]){
      status = MI_ERR;
        }
  }

  setBitMask(CollReg, 0x80);    //ValuesAfterColl=1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auth
* 功能描述:验证卡片密码
* 输入参数:authMode--密码验证模式
*                     0x60 = 验证A密钥
*                     0x61 = 验证B密钥
*           BlockAddr--块地址
*           Sectorkey--扇区密码
*           serNum--卡片序列号,4字节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nsigned char RFID::auth(unsigned char authMode, unsigned char BlockAddr, unsigned char *Sectorkey, unsigned char *serNum)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recvBit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f[12];

  //验证指令+块地址+扇区密码+卡序列号
  buff[0] = authMode;
  buff[1] = BlockAddr;
  for (i=0; i<6; i++)
    buff[i+2] = *(Sectorkey+i);
  for (i=0; i<4; i++)
    buff[i+8] = *(serNum+i);

  status = MFRC522ToCard(PCD_AUTHENT, buff, 12, buff,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adMFRC522(Status2Reg) & 0x08)))
    status = MI_ERR;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read
* 功能描述:读块数据
* 输入参数:blockAddr--块地址;recvData--读出的块数据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nsigned char RFID::read(unsigned char blockAddr, unsigned char *recvData)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recvData[0] = PICC_READ;
  recvData[1] = blockAddr;
  calculateCRC(recvData,2, &recvData[2]);
  status = MFRC522ToCard(PCD_TRANSCEIVE, recvData, 4, recvData, &unLen);

  if ((status != MI_OK) || (unLen != 0x90))
    status = MI_ERR;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write
* 功能描述:写块数据
* 输入参数:blockAddr--块地址;writeData--向块写16字节数据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MI_OK
******************************************************************************/
unsigned char RFID::write(unsigned char blockAddr, unsigned char *writeData)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recvBit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buff[18];

  buff[0] = PICC_WRITE;
  buff[1] = blockAddr;
  calculateCRC(buff, 2, &buff[2]);
  status = MFRC522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4, buff,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cvBits != 4) || ((buff[0] & 0x0F) != 0x0A))
    status = MI_ERR;

  if (status == MI_OK)
  {
    for (i=0; i<16; i++)    //?FIFO?16Byte?? Datos a la FIFO 16Byte escribir
      buff[i] = *(writeData+i);

    calculateCRC(buff, 16, &buff[16]);
    status = MFRC522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18, buff,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cvBits != 4) || ((buff[0] & 0x0F) != 0x0A))
      status = MI_ERR;
  }

  return status;
}

/******************************************************************************
* 函 数 名:selectTag
* 功能描述:选卡,读取卡存储器容量
* 输入参数:serNum--传入卡序列号
* 返 回 值:成功返回卡容量
******************************************************************************/
unsigned char RFID::selectTag(unsigned char *serNum)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size;
  unsigned int recvBits;
  unsigned char buffer[9];

  //ClearBitMask(Status2Reg, 0x08);                        //MFCrypto1On=0

  buffer[0] = PICC_SElECTTAG;
  buffer[1] = 0x70;

  for (i=0; i<5; i++)
    buffer[i+2] = *(serNum+i);

  calculateCRC(buffer, 7, &buffer[7]);

  status = MFRC522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er, 9, buffer, &recvBits);
  if ((status == MI_OK) && (recvBits == 0x18))
    size = buffer[i];
  else
    size = 0;
  return size;
}

/******************************************************************************
* 函 数 名:Halt
* 功能描述:命令卡片进入休眠状态
* 输入参数:无
* 返 回 值:无
******************************************************************************/
void RFID::halt()
{
  unsigned char status;
  unsigned int unLen;
  unsigned char buff[4];

  buff[0] = PICC_HALT;
  buff[1] = 0;
  calculateCRC(buff, 2, &buff[2]);

  status = MFRC522ToCard(PCD_TRANSCEIVE, buff, 4, buff,&unLe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