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测试AMG8833性能时写的一个测试程序

楼主(2018-03-15):
#include "bsp_amg88xx.h"
#include "bsp_iic.h"
u8 xx;

void amg88xx_init(void)
{
        i2c_init();
        amg88xx_write(AMG88xx_PCTL, AMG88xx_NORMAL_MODE);
        amg88xx_write(AMG88xx_RST, AMG88xx_INITIAL_RESET);
        amg88xx_write(AMG88xx_FPSC, AMG88xx_FPS_10);
}

uint8_t amg88xx_write(uint8_t reg,uint8_t data)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MG88xx_ADDRESS<<1)|0); //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2c_WaitAck())          //等待应答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Send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2c_WaitAck();             //等待应答
    i2c_SendByte(data);        //发送数据
    if(i2c_WaitAck())          //等待ACK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Stop();
    return 0;
}

uint8_t amg88xx_read_len(uint8_t reg,uint8_t len,uint8_t *buf)
{
    i2c_Start();
    i2c_SendByte((AMG88xx_ADDRESS<<1)|0); //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if(i2c_WaitAck())          //等待应答
    {
        i2c_Stop();
        return 1;
    }
    i2c_SendByte(reg);         //写寄存器地址
    i2c_WaitAck();             //等待应答
        i2c_Start();
    i2c_SendByte((AMG88xx_ADDRESS<<1)|1); //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i2c_WaitAck();             //等待应答
    while(len)
    {
        if(len==1)
                {
                        *buf=i2c_ReadByte();//读数据,发送nACK
                        i2c_NAck();
                }
                else
                {
                        *buf=i2c_ReadByte();                //读数据,发送ACK
                        i2c_Ack();
                }
                len--;
                buf++;
    }
    i2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0;
}

float AMG88XX_signedMag12ToFloat(uint16_t val)
{
        //take first 11 bits as absolute val
        uint16_t absVal = (val & 0x7FF);

        return (val & 0x8000) ? 0 - (float)absVal : (float)absVal ;
}

float amg88xx_readThermistor()
{
        uint8_t raw[2];
        uint16_t recast;

        amg88xx_read_len(AMG88xx_TTHL, 2, raw);
        recast = ((uint16_t)raw[1] << 8) | ((uint16_t)raw[0]);
        return AMG88XX_signedMag12ToFloat(recast) * AMG88xx_THERMISTOR_CONVERSION;
}

void amg88xx_readPixels(float *buf, uint8_t size)
{
        uint16_t recast;
        float converted;
        uint8_t rawArray[128];

        amg88xx_read_len(AMG88xx_PIXEL_OFFSET, 128, rawArray);

        for(int i=0; i<size; i++)
        {
                uint8_t pos = i << 1;
                recast = ((uint16_t)rawArray[pos + 1] << 8) | ((uint16_t)rawArray[pos]);

                converted = AMG88XX_signedMag12ToFloat(recast) * AMG88xx_PIXEL_TEMP_CONVERSION;
                buf[i] = converted;
        }
}

AMG8833测试程序

网友A:
这是那个热像仪的吗

网友B(2018-06-26):
坚持每天签到。不知道哦这个能不能探测远方大面积的高温热点。

网友C:
楼主可以用么

网友D(2018-07-27):
学习了,正要做这个

网友E(2018-12-05):
为什么主函数调用之后,屏幕是蓝屏呢

网友F(2019-03-10):
正是要找的

网友G:
楼主  你amg8833地址咋算的啊

网友H:
66666向大佬学习

网友H:
大佬,寄存器配置的那个数据手册可以分享一下么?

网友I(2019-10-25):
nb,6666666(虽然我还没下载,但是喊666就对了)

网友I:
楼主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在有关AMG88XX的地方一条注释都看不到???

网友I:
楼主你好,amg88xx_write这个函数我有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函数的作用是发送数据到AMG8833中,由于需要Slave Address和内部寄存器地址,所以IIC通信采用的是复合格式,你的程序里面并没有发送重复起始信号,主机是怎么把数据发送到AMG8833里面的?能给AMG8833写命令吗?
我在amg88xx_read_len这个函数里面发现了重复发送起始信号的代码。
所以说楼上那位没有做出来是因为单片机不能将数据写入到与AMG8833中,初始化失败,所以才无法读取数据的吗?

网友J(2019-12-03):
感激不尽,最需要这个资料的时候

网友K(2020-02-24):
普通的红外测温探头最近都买不到了,只能买个AM8833试试了。感谢分享。

网友L(2020-05-11):
大佬请问一下这个传感器的波段是多少啊

网友M(2021-01-21):
楼主,请问我只能读一个温度寄存器的值,怎么解决,除了0x80地址的温度能读取之外,其它的都读取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