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串控制51单片机亮灯 求帮助

楼主(2018-03-15):
有没有程序和仿真图。内容就只是单片机接收字符串然后控制单片机亮灯

网友A: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uchar a;
#define led P1//P1口接led 0表示led亮
void main()
{
        SCON=0x50;PCON=0x00;//波特率不翻倍
        EA=1;ES=1;TMOD=0x02;
        TH0=TL0=0xfd;//9600波特率
        TR0=1;
        while(1)
        {
                switch(a)
                {
                        case(0):led=0xff;break;
                        case(1):led=0xfe;break;
                        case(2):led=0xfc;break;
                        case(3):led=0xf8;break;
                        case(4):led=0xf0;break;
                        case(51):led=0xe0;break;
                        case(6):led=0xc0;break;
                        case(7):led=0x80;break;
                        case(8):led=0x00;break;
                }
        }
}
void UART_int() interrupt 4
{        if(RI)
        {RI=0;
         a=SBU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