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为什么keil编译AT指令的时候显示出错?求解答

楼主(2018-03-15):
SendString("AT+CMGF=1\r\n"); //设置文本模式
delay(1000);  //延时,让 GSM 模块有一个反应时间
SendString("AT+CSCS=\"UCS2\"\r\n"); //设置短信格式,发送汉字模式
delay(1000);  //延时
SendString("AT+CSMP=17,0,2,25\r\n"); //设置短信文本模式参数
delay(1000);  //延时
SendString("AT+CMGS="); //信息发送指令 AT+CMGS=//
SendASC('"');  //引号
for(send_number=0;send_number<11;send_number++)

上面程序红色部分被显示有错

网友A:
很明显格式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格式不对

格式错在哪里?怎样改正过来?麻烦解答,拜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格式不对

怎样改正?可不可以解答,谢谢

网友B:
英文的吧

楼主:
这个是通过AT指令控制GSM模块

网友C(2024-03-01):
转义符写的不对

网友D:
建议把SendString函数以及报错信息也贴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