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学到什么程度能学32系列的单片机?

楼主(2018-03-15):
现在在学51系列的单片机,但社团的人说51系列的理解一下就行,32的功能比较强大。想知道51的学到什么程度能学32系列的。

网友A:
个人建议,能够独立做一个小型的稍微复杂一点的项目,自己定目标的那种
比如做一个温度的控制系统,具体控制到多少度由一个重力传感器控制,另外加一些IO设备,可以用遥控器加串口的液晶屏。
嗯,就类似这种吧,不过现在说出来自己都觉得复杂,不用这么多吧,3-4个点整合起来,自己能够实现,那我觉得51就已经学得很不错了。

网友B:
利用C51学好C语言,多练习编程,理解软硬件的逻辑实现。C51是采用寄存器控制一些功能,在STM32中,采用库函数实现功能调用。如果是走软件的道路,在大型一点的软件设计,例如Java,C++设计应用软件,都是采用了函数接口的形式,实现对功能的操作,当然有些算法还是需要你自己去写的。

网友C:
51偏向于单片机底层的东西,让你明白一个单片机工作的原理,理解它的结构,32的让你更好地应用和开发去实现一些更复杂的功能如果你把51月的很透彻清楚学习对你学习32也会有帮助

网友D:
51做过项目,网上有很多STM32的视频.一边看一边做项目,很快就上手了.

网友E:
如果能领悟51的实质,32不用学,看看32的手册即可以直接估产品了。不仅是32,430,PIC全一样。单片机是相通的,道理一样。所以领会到其实质是最重要的。

网友F:
能应用了,就可以了

网友G:
1个月 加油啊

网友H:
我建议51单片机作为入门 把实验板例程学习一遍就学stm32,51单片机处理速度比较慢,stm32 速度相对比较快,适合做一些小项目。51就当是一个入门的过渡就好了。

网友I:
的老本行。51是底层的系列,但是学32之前要把51的学透,就像先学好走路再去学跑,32的比51功能更强大,但是也离不开5

网友I:
51单片机是单片机中最简单的一款,学习51单片机的人,很少能掌握C语言,很多人学习51单片机,就从简单的流水灯------数码管---------LCD1602液晶------------LCD12864液晶-----------DS1302时钟-------------DS18B20温度传感器------LED8*8点阵,在学习的时候参考教材,写出来程序,没有掌握到重点,就觉得以上程序都能写我已经51单片机入门了,这个就是51单片机学习误区,学习C51单片机的真正目地是,借助51单片机来学习C语言,通过51单片机以上实验把C语言32个关键字能灵活应用,结构体、数组、指针、宏定义、条件编译、都能在以上实验中灵活应用,这样才能学好51然后再去学32,另外51的一些入门程序我都有,需要联系。

网友J:
C51是采用寄存器控制一些功能,在STM32中,采用库函数实现功能调用。如果是走软件的道路,在大型一点的软件设计。

网友K:
能够随身应手的应用C51,学32的话 会简单很多

网友L:
用51用了有10年,还是没有学STM32

网友M:
这两个没什么区别

网友N:
可以直接32  在出错中修改,我就是这么做的   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