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6单片机l红外线解码程序+led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03-15):
我自己用icc+M16写的一个led显示+红外线解码程序

一个特别功能 也是他们常用的功能 按键处理程序 按一下只变一个数
按住1s左右(自己设置)快速变化  进一步的功能正开发中
下一步 就是3771+39610 步进电机驱动程序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哦!
哦对了 里面的图片是用flash8做的         原理图是用protues6.9 画的 仿真上有点问题 实际电路中 是正常的

单片机源码:
/*
01-05 22:30       2007-1-6 23:04
infrared
//ICC-AVR application builder : 2006-12-16 0:17:05         2006-12-18 20:04       IR_CDOE
// Target : M16
// Crystal: 16.000Mhz //注册大小写识别        开始必须为字母 红外线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led.h"
#include "IR_DATA.H"
#define IR       6
//#include "delay.h"
//用户码
#define          CUSTOMCODE          9
//按键码
#define          POWER_ON            221
#define          STAND_BY            220
#define          DMX                 216
#define          AUTO                212
#define          AUDIO               208
#define        FADETIME_UP           217
#define        FADETIME_DOWN         209
#define        PATTERN_UP            218
#define        PATTERN_DOWN          210

//                值            0         1                                                 10        11       12        13        14        15
//                         0         1         2         3         4          5        6         7         8        9          d          f
char LED_DATA[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a1,0X0e,0x00,0xff,0xef,0x3f}; //11 FOR "d"
char iPos,iPreBit,iNowBit,iHight,iLow,iIrMode,iBitCount,bIrCmdOk,bCmdOk,iCmd,iIrData[6];
char JS_001=0,JS_002=0;
long       JS_003=0;
char JS_004=0;
char JS_005=0;
char JS_006=0;
char JS_007=0;
char JS_008=0;
long       TIMER1_ICP_T,TIMER1_ICP_T1,TIMER1_ICP_T2;
char       LED_DISPLAY_V1=10;              // 初始值       显示 为 d001
char       LED_DISPLAY_V2=0;
char       LED_DISPLAY_V3=0;
char       LED_DISPLAY_V4=1;
char       LED_DISPLAY_V5=14;
long        JS_PRESS_ON_UP=0;
long        JS_PRESS_ON_DOWN=0;
char        JS_TIMER1_ICP_INPUT=0;
char        OUT_22_LOW;
char       JS_PRESS_ON_UP_1=0;
char       JS_PRESS_ON_UP_10000=0;
char       JS_PRESS_DWON_ON_1=0;
char       JS_PRESS_ON_DOWN_10000=0;
int         JS_PRESS_ON_UP_FAST=0;
int         JS_PRESS_OFF_UP=0;
char       JS_MODE_MODE=0;
char       JS_MENU_MODE=0;
char       JS_UP_MODE=0;
char       JS_DOWN_MODE=0;
int         JS_PRESS_OFF_DOWN;
int         JS_PRESS_ON_DOWN_FAST;
char       JS_PRESS_DOWN_ON_1;
char       ICP_TIME=0,ICP_TIME_T1=0;
char START_ICP_JS_TLOW=0;
char ICP_INT_SN=0;               //ICP 产生中断标志位
char KEY_BANK=0;
char KEY_PAN_MODE_1=0;
char KEY_PAN_MODE_2=0;
char KEY_PAN_MODE_3=0;
char KEY_PAN_3=0;
char KEY_PAN_4=0;
char KEY_PAN_5=0;
char KEY_PAN_6=0;
char KEY_PAN_7=0;
char KEY_PAN_8=0;
char PAN_ICP_INPUT_CHECK=0,JS_ICP_INT=0;
char N_001=1,SUM=0;
char IR_CUSTOM_CODE=0;IR_DATA_CODE=0;
// 共阳极用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A = 0xFF;
DDRA       = 0xFF;
PORTB = 0x1F;
DDRB       = 0x1F;
PORTC = 0x1F; //m103 output only
DDRC       = 0x10;
PORTD = 0x00;
DDRD       = 0x00;
}
//Watchdog initialize
// prescale: 16K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
//WDTCR = 0x08;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Watchdog initialize
// prescale: 2048K
void watchdog_init(void)
{
WDR(); //this prevents a timout on enabling
WDTCR = 0x0F; //WATCHDOG ENABLED - dont forget to issue WDRs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eeprom_ready_isr:16
void eeprom_ready_isr(void)
{
//eeprom ready event
}
/////////////////////////TIMER0/////////////////////////////////////////////////////////////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8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0uSec
// actual value: 100.000uSec (0.0%)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 = 0x00; //stop
TCNT0 = 0xCE; //set count
OCR0       = 0x32;       //set compare
TCCR0 = 0x02; //start timer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10
void timer0_ovf_isr(void)
{
       TCNT0 = 0xCE; //reload counter value       100us
       LED_SCAN();
       KEY_CHK();
       CheckIR();
        JS_003=++JS_003;                     //KEY_CHECK
        TEST();
        //display_times();              //TEST USE

}
/////////////////test/////////////////////////////////////
void       TEST()
{
       //LED_DISPLAY_V4=8;               //TEST
       if (JS_003==10000)
                {
                LED_DISPLAY_V5=14;

                }
         else if (JS_003==20000)
              {
              JS_003=0;
              LED_DISPLAY_V5=13;
              }
}
/////////////////////////timer2///////////////////////////////////////////////////////////////////
//TIMER2 initialize - prescale:32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10uSec
// actual value: 10.000uSec (0.0%)
void timer2_init(void)
{
TCCR2 = 0x00; //stop
ASSR       = 0x00; //set async mode
TCNT2 = 0xFB; //setup
OCR2       = 0x05;
TCCR2 = 0x03; //start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2_ovf_isr:5
void timer2_ovf_isr(void)        //10us
{
TCNT2 = 0xFB; //reload counter value
//ICP_INT_JS();
//ICP_INT_CLR_JS();

}
/////////////////////////KEY_CHK/////////////////////////////////////////////////////////////
void KEY_CHK()
{

KEY_CHK_MODE();                       // 调用        KEY_CHK_MODE
KEY_CHK_MENU();                       // 调用        KEY_CHK_MENU
KEY_CHK_UP();                         // 调用        KEY_CHK_UP
KEY_CHK_DOWN();                       // 调用        KEY_CHK_DOWN
}
//////////////////////////MODE///////////////////////////////////////////////////////////
void KEY_CHK_MODE()                        //100us /times
{
         KEY_BANK=KEY_INPUT;                    // 取PINC值
         KEY_BANK&=0X01;                        // 取mode 值
if (KEY_BANK==0)          //有按下 执行
        {           //TEST--------OK------------->>>>
            KEY_BANK=1;
            JS_004=++JS_004;
            if (JS_004==1)
                             {
              //LED_DISPLAY_V1=11;
             LED_DISPLAY_V2=0;
             LED_DISPLAY_V3=0;
             LED_DISPLAY_V4=1;
                             }
            else if (JS_004==2)
                              {
                                       JS_004&=0;
                                //LED_DISPLAY_V1=10;
                 LED_DISPLAY_V2=0;
              LED_DISPLAY_V3=0;
              LED_DISPLAY_V4=1;
                              }
        }
        else
           KEY_BANK=0;

}
void KEY_PRESS_CHECK_OFF()
{
            KEY_BANK=KEY_INPUT;           // 取PINC值
            KEY_BANK&=0X01;
          if       (KEY_BANK==0)               // V1有按下
              KEY_PAN_MODE_3=1;
          else                            // V1没有按下
              KEY_PAN_MODE_3=0;
}
///////////////////////////////MENU/////////////////////////////////////////////////////////////////
void KEY_CHK_MENU()
{
}
///////////////////////////////UP///////////////////////////////////////////////////////////////////////
void KEY_CHK_UP()
{
         KEY_BANK=KEY_INPUT;                    // 取PINC值
         KEY_BANK=KEY_BANK>>2;
         KEY_BANK&=0X01;                        // 取DOWN 值
       if (KEY_BANK==0)                   //press on       do it
           {

                JS_PRESS_OFF_UP==0;

            if (JS_PRESS_ON_UP_1==0)                 //press on       yes        first times
                {
                JS_PRESS_ON_UP_1=1;
                JS_PRESS_ON_UP=0;
                JS_PRESS_ON_UP_FAST=0;
                JS_PRESS_ON_UP_10000=0;
                LED_DISPLAY_UP_DMX512();

                   // JS_UP_MODE=++JS_UP_MODE;
                   //        if (JS_UP_MODE==4)
                   //        JS_UP_MODE=0;
                }
             else
             {
                    if (JS_PRESS_ON_UP_10000==1)
                        {
                                           if (JS_PRESS_ON_UP_FAST==2000)
                                             {
                            JS_PRESS_ON_UP_FAST=0;
                            LED_DISPLAY_UP_DMX512();
                            }
                            else
                           JS_PRESS_ON_UP_FAST=++JS_PRESS_ON_UP_FAST;
                        }

                    if (JS_PRESS_ON_UP==30000)
                         {
                         JS_PRESS_ON_UP=0;
                         JS_PRESS_ON_UP_10000=1;
                         }
                    else
                        JS_PRESS_ON_UP=++JS_PRESS_ON_UP;
              }
          }
       else             //unpress
                {
                    JS_PRESS_ON_UP=0;
                    JS_PRESS_ON_UP_10000=0;
                    JS_PRESS_ON_UP_FAST=0;
                    JS_PRESS_OFF_UP=++JS_PRESS_OFF_UP;
                  if (JS_PRESS_OFF_UP==2000)
                               {
                                JS_PRESS_ON_UP_1=0;
                                JS_PRESS_OFF_UP=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