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人恼火的变量名命名

楼主(2018-03-15):
    反正那些变量名我是记不住的,那些名称,与其表述的变量的内涵,实在没有多大关系,你说你直接表述成“八位”、“带符号八位”之类的,不是蛮清楚、蛮好记么?名称直接写成“bit8"、"bit7"之类的,一看就知道长度和有无符号,又好记又好理解,搞个什么unsigned、signed的,真麻烦。
    一家之言,也不知对不对。
    至于怎么改,并如何与以前的兼容,我是不懂的。

网友A:
嫌麻烦可能会影响学习。改也可以改的,但也有改的问题。慢慢学吧!

网友B:
c语言外国人搞出来的 人家就这么叫 表达的很清楚 你要用就只能记 除非你自己能搞个系统和标准出来让别人听你的 既然玩这个游戏你又不是规则的制定者就只能遵守规则 抱怨也没用还耽误事 就这么简单

网友C:
支持!!!有自知之明

网友D:
刚开始学着可能有点陌生,熟悉就好了,一般unsigned char 可以在主程序里面定义成你喜欢的字符,比如uchar

网友E:
英文不行,选中文的也能简单应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嫌麻烦可能会影响学习。改也可以改的,但也有改的问题。慢慢学吧!

我是觉得它分类的方法本来就是变量所分配的字节数,所以名称应为N字节无符号变量、N字节有符号变量,浮点另说。我不明白老外为什么要那样取名,不好理解也不好记。能解释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