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52单片机新手C语言数据转换求问

楼主:
哎....虽然学习有关单片机和C语言很久了,但是这个还是不会解决~~~~反过来会的。主要是想用于输入卡号,然后转换成 B[4] 的格式与EEPROM中的数据作对比。问题如图~

如图

如图

网友A(2018-03-15):
C语言自带库函数可以试一下

网友B:
笨办法 仅供参考 上班写的 仅仅思路 不能直接用

uchar code xxx[]={0,1,2,3,4,5,6,7,8,9,10,11,12,13,14,15};

uchar a,b;

a=xxx[A[0]]*16;
b=a+xxx[A[1]];

uchar code yyy[]={0x00,0x01..........0xff};

B[x]=yyy[b];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语言自带库函数可以试一下

已经会了
A[8]={0x1,0x2,0x3,0x4,0x5,0x6,0x7,0x8};
for(i=0;i<4;i++)
{
    B[ i]=A[i*2+1]+A[i*2];
}

网友D:
  C语言自带库的函数可以试一下

网友D:
  C语言自带的库函数可以试一下

网友E:
这个难度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