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数码管怎么点亮中间两点?

楼主(2018-03-15):
我这个数码管只有十二个脚,怎么点亮中间两个点?时钟数码管怎么点亮中间两点?

网友A:
四位时钟显示,中间带两个点吗?一般这种都是七段数码管,多一个引脚就是控制中间两点亮灭的,和其中两个公共极形成一个通路。万用表打几次就可以试出来了。

网友B:
4位0.36寸共阳数码管(带时钟点、不带小数点)引脚图-请忽略图中尺寸.jpg
看这个资料图,就可以知道中间的两个点怎么点亮了。

网友C:
数码管是低电平有效,将对应的管脚置零

网友D:
有多种方案。

网友E:
公共端接上电压 ,另一端去触各个引脚,那个点亮中间点的就是那个脚,直接给相应的信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资料图,就可以知道中间的两个点怎么点亮了。

我看了你的图,亮是亮了为什么只有一点啊,要么两个都亮要么两个不亮,一点是什么情况

网友F:
如果数字上的各个段的控制,出自于你自己的手,这就不是问题了。

网友G:
1、如果有万用表的话,先用通断档位判断哪两个是要点亮的管脚,红笔接数码管公共端,黑笔每个管脚试着接,如果管脚没问题,一般就是亮的。
2、知道是哪两个管脚,就联在一起,再接IO口。

网友H:
用万用表测出点所在的位选端  程序中定义让两点常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你的图,亮是亮了为什么只有一点啊,要么两个都亮要么两个不亮,一点是什么情况

第一:可能你用的数码管和我说的电路不一样,因为我看到,你的数码管带点,而我说的电路不带点。你找找你买货的卖家,给你一份资料,最好。
第二:用万用表打一打,看看是怎么回事。

网友I:
数码管分abcdefgh,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是共阴还是共阳,一端接电,把你要点亮的那一端接相应的电,就能点亮。

网友J(2018-07-04):
楼主,我的测试也是数码管中间只亮了一点,能传授下经验不?原因找不出来

网友K:
查下数码管接线,一般都是第10脚或者12

网友L:
多看资料,多多动手

网友J:
谢谢。查了下数码管的结构图,终于发现了端倪,共阳极要全部置高电平,点位置低电平就可以实现了双店同时亮

网友M:
先用万用表区分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然后固定公共端测其他引脚就知道哪个引脚是点亮中间两点的了,或者可以在网上找引脚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