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玩转ESP8266大神打救,如何通过UDP控制模块连接tcp服务器

楼主:
如何用skd开发,手机连接模块,通过UDP控制模块连接tcp服务器,就是udp输入tcp服务器的ip和端口,自动连接,自动维持,下面是参考。 一个是写死的ip连接,一个是udp控制模块连接路由,现在想控制模块连接tcp服务器

网友A(2020-03-04):
你好,你这种方法实现了吗?我也想用这种方法配置。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你这种方法实现了吗?我也想用这种方法配置。能分享一下吗?

ESP8266有内置flash,断电保存的,你把udp收到的数据保存在里面,在配置路由器信息的时候,拿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