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1620使用问题

楼主(2018-03-16):
对于TM1620芯片应用时,是不是首先要声明显示模式,地址位,而且还要开启显示控制?
在每次数据输入完成后,是不是就要调用显示模式地址位然后开显示控制。

额,很迷茫啊,求指点。谢了~~~
如果能用一个程序来注明下,嘿嘿,就更好了。简单的就好,例如显示123456。

网友A:
建议看看他的程序就知道了:http://www.51hei.com/bbs/dpj-32326-1.html

网友B:
你需要再仔细一点,读一下它的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看看他的程序就知道了:http://www.51hei.com/bbs/dpj-32326-1.html

谢谢,昨天搜到了,看完明白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需要再仔细一点,读一下它的手册。

是的,多读几次就会有一些收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