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风扇控制系统源码-蓝桥杯例程

楼主(2018-03-16):
/***************************************
项目名称:模拟风扇控制系统

实现功能:通过按键控制风扇的转动速度和定时时间,
          数码管实时显示风扇的工作模式,动态倒计时显示剩余的定时时间

实现功能:1.S4定义为工作模式切换按键,每次按下S4,设备循环切换三种工作模式

                  2.S5 定义为“定时按键”每次按下 S5,定时时间增加 1 分钟,设备的剩余
            工作时间重置为当前定时时间,重新开始倒计时

                  3.S6 定义为“停止”按键,按下 S6 按键,立即清零剩余工作时间,PWM
            信号停止输出,直到通过 S5 重新设置定时时间

                  4.S7 定义为“室温”按键,按下 S7,通过数码管显示当前室温

                  5.设备具有“睡眠风”、“自然风”和“常风”三种工作模式可以通过按键切换,通过
            单片机 P34 引脚输出脉宽调制信号控制电机运行状态,信号频率为 1KHz。

                  6.“睡眠风”模式下,L1 点亮,“自然风”模式下 L2 点亮,“常风”模式下 L3 点亮;
            按下停止按键或倒计时结束时,LED 全部熄灭
****************************************/

#include<reg51.h>
#include<absacc.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P3^4;   //  pwm
sbit   S4=P3^3;    //  模式
sbit   S5=P3^2;    //  定时
sbit   S6=P3^1;    //  停止
sbit   S7=P3^0;    //  室温

#define led_addr        XBYTE[0x9fff]
#define ziwei_addr      XBYTE[0xdfff]
#define zixing_addr     XBYTE[0xffff]
#define dalindun_addr   XBYTE[0xbfff]

uchar  wd=0,ms=1,dsw,ds,kk=20;
uchar  pwmh,pwml;

uchar code zixin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
                     0x7D,0x07,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76,0x00,0x40};
uchar code ziwei[]={0x01,0x02,0x04,0x08,
                    0x10,0x20,0x40,0x80};

void delay(uint i)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j,k;
    for(j=0;j<i;j++)
       for(k=0;k<1200;k++);
}

void tc0int(void)
{
         TMOD=0x01;
     TH0=0x3C;
     TL0=0x0B0;
     EA=1;
     ET0=1;
     TR0=1;
}

void tc0(void) interrupt 1 using 0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kk--;
         if(kk==0)
            {
                   kk=20;
                   if(ds==0)
                      ds=0;
                else
                      ds--;
                   }
}

void tc1int(void)
{
         TMOD=0x10;
     TH1=pwml/256;
     TL1=pwml%256;
     EA=1;
     ET1=1;
     TR1=1;
}

void tc1(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
      uchar  flag;
          flag=~flag;
          if(flag)
        {
            TH1=pwmh/256;
            TL1=pwmh%256;
        }
      else
        {
            TH1=pwml/256;
            TL1=pwml%256;
        }
      pwm=!pwm;
}

void disp(void)
{
           uchar disbuf[8];
        uchar m,temperature;

        temperature=rd_temperature();
        if(ds==0)
           TR1=0;
        else
           TR1=1;
        if(wd==0)
      {
                  disbuf[0]=18;
              disbuf[1]=ms;
         disbuf[2]=18;
         disbuf[3]=17;
         disbuf[4]=0;
         disbuf[5]=ds/100;
         disbuf[6]=(ds/10)%10;
         disbuf[7]=ds%10;

                for(m=0;m<8;m++)
                    {

                       zixing_addr=~zixing[disbuf[m]];
                       ziwei_addr=ziwei[m];
                       delay(1);
                            zixing_addr=0xff;

                    }

          }
        if(wd==1)
          {
              disbuf[0]=18;
               disbuf[1]=4;
          disbuf[2]=18;
          disbuf[3]=17;
          disbuf[4]=17;
          disbuf[5]=temperature/10;
          disbuf[6]=temperature%10;
          disbuf[7]=12;

                 for(m=0;m<8;m++)
                    {

                       zixing_addr=~zixing[disbuf[m]];
                       ziwei_addr=ziwei[m];
                       delay(1);
                            zixing_addr=0xff;

                    }

           }

   if(ms==1)
          led_addr=0xFE;
   if(ms==2)
          led_addr=0xFD;
   if(ms==3)
          led_addr=0xFB;
   if(ds==0)
          led_addr=0xFF;

}

void key_read(void)
{
           if(S4==0)
        {
                   delay(1);
                   if(S4==0)
                         {
                       while(S4==0)
                                   disp();
                           ms++;
                                   if(ms==4)
                                      ms=1;
                         }
                }

         if(S5==0)
        {
                   delay(1);
                   if(S5==0)
                         {
                       while(S5==0)
                                   disp();
                           dsw++;
                                   if(dsw==3)
                                      dsw=0;
                                   ds=dsw*60;
                         }
                }

         if(S6==0)
        {
                   delay(1);
                   if(S6==0)
                         {
                       while(S6==0)
                                          disp();
                                          ds=0;
                         }
                 }

         if(S7==0)
        {
                   delay(1);
                   if(S7==0)
                         {
                       while(S7==0)
                                          disp();
                                          wd=!wd;
                         }
                 }
}

void pwmsc(void)
{
         if(ms==1)
            pwmh=65536-200;
                pwml=65536-800;

     if(ms==2)
            pwmh=65536-300;
                pwml=65536-700;

     if(ms==3)
            pwmh=65536-700;
                pwml=65536-300;

}

void main(void)
{

        tc0int();
        tc1int();
    while(1)
     {

             disp();
             key_read();
             pwmsc();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