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设计与KeilC编程总结(共45页pdf下载)

楼主(2018-03-16):
本文档主要讲述的是单片机设计与KeilC编程总结;希望本文档会给有需要的朋友带来帮助;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过来看看

【规则 3 】 确定系统的复位信号可靠 。 这是一个很容易忽略的问题 。 当你在设计单片机系统时 , 你脑中有这个概念吗?什么样的复位信号才是可靠的吗?你用示波器查看过你设计的产品的复位信号吗?不稳定的复位信号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你有没有发现过你所设计的单片机系统,每次重新上电启动后,数据变得乱七八糟,并且每一次现象并不相同 , 找不出规律 , 或者有时候干脆不运行 , 或者有时候进入一种死机状态 , 有时候又一点事都没有正常运行?在这种情况下,你应该查一下你的系统的复位信号。一般在单片机的数据手册( Datasheet ) 中都会提到该单片机需要的复位信号的要求 。 一般复位信号的宽度应为 。 复位电平的宽度和幅度都应满足芯片的要求 , 并且要求保持稳定 。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复位电平应与电源上电在同一时刻发生 , 即芯片一上电 , 复位信号就已产生 。 不然 , 由于没有经过复位 , 单片机中的寄存器的值为随机值 , 上电时就会按 PC 寄存器中的随机内容开始运行程序,这样很容易进行误操作或进入死机状态。

【规则 4 】 确定系统的初始化有效 。 系统程序开始应延时一段时间 。 这是很多单片机程序设计中的常用方法 , 为什么呢?因为系统中的芯片以及器件从上电开始到正常工作的状态往往有一段时间 , 程序开始时延时一段时间 , 是让系统中所有器件到达正常工作状态 。 究竟延时多少才算合适?这取决于系统的各芯片中到达正常工作状态的时间,通常以最慢的为准 。一般来说 , 延时 20-100 毫秒已经足够 。 对于系统中使用嵌入式 MODEM 等 “ 慢热 ” 型的器件来说,则应更长。当然,这都需要在系统实际运行中进行调整。

【规则 5 】 上电时对系统进行检测 。 上电时对系统中进行检测是单片机程序中的一个良好设计 。 在硬件设计时也应该细细考虑将各个使用到的芯片 、 接口设计成容易使用软件进行测试的模式 。 很多有经验的单片机设计者都会在系统上电时 ( 特别是第一次上电时 ) 进行全面的检测 , 或者更进一步 , 将系统的运行状态中分为测试模式和正常运行模式 , 通过加入测试模式对系统进行详细的检测 , 使得系统的批量检测更为方便容易 。 另外要注意的是 , 一个简单明了的故障显示界面也是颇要费得心思的。比如:系统的外部 RAM (数据存储器)是单片机系统中常用的器件。外部 RAM 如果存在问题,程序通常都会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 。 因此 , 程序在启动时 ( 至少在第一次上电启动时 ) 一定要对外部 RAM 进行检测 。 检测内容包括: 1 )检测 RAM 中的单元。这主要通过写入和读出的数据保持一致。 2 )检测单片机与 RAM 之间的地址数据总线 。 总线即没有互相短路 , 也没有连接到 “ 地 ” 上 。 另外 , 很多芯片,都提供了测试的方法。如串行通信芯片 UART ,都带环路测试的功能。

【规则 6 】按 EMC 测试要求设计硬件。 EMC 测试要求已经成为产品的必需。有很多的文章关于这方面的。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