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心形流水灯 有大神帮助么

楼主(2018-03-16):
程序什么的已经找到了   但是不知道具体的方法   求大神指导    有人指导指导么   感激不尽

程序

网友A:
根据电路图中的pcb文件,将电路板制作出来,制作出电路板之后购买元件焊接,焊接完成之后将程序烧录到单片机中,如果电路图和程序没有问题的话,而且电路制作焊接ok的话那么流水灯就做出来了。

网友B:
直接根据原理图在万能板上搭棚 然后调试程序即可

网友C:
淘一个更方便。何必自己再受罪呢?

网友D:
TB上有现成的套件,还送资料~

网友E:
准备芯片,板子根据原理图焊出来嘛

网友F:
搜教程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一个更方便。何必自己再受罪呢?

自己做的有意义一点嘛

网友G:
看原理图  焊接好   烧写程序

网友H:
直接根据原理图在万能板上搭棚 然后调试程序就可以啦

网友I:
用软件做原理图,然后PCB一下

网友J:
先根据电路图画出原理图,然后完成PCB布局,然后可以热印,转印,腐蚀,打孔,焊接元器件。我前几天就做了个心形流水灯。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根据电路图画出原理图,然后完成PCB布局,然后可以热印,转印,腐蚀,打孔,焊接元器件。我前几天就做了 ...

大神可以留个联系方式么   我有的地方不是很懂可以询问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软件做原理图,然后PCB一下

pcb一直做不好   可以教一下么

网友K:
度娘找找 一大堆

网友L:
我也想知道

网友M:
可以先试着用proteus仿真一下过过瘾,嘿嘿,这样可以增加出错。

网友N:
去学校找个实验室 啥也不用买 别人也会给你用

网友O:
根据电路图印制电路板然后买零件焊接 最后烧录程序调试

网友P:
论坛里面有

网友Q:
主要练习焊接技术,程序可以搜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