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做设计,C51和C52哪个更适合

楼主(2018-03-16):
用单片机完成数字电压表的设计,AD0809四位显示,但是不知道C51还是C52好
求大神

网友A:
兄弟你先搞清楚51和52的区别,52本质上也是51,就是存储空间大了点而已,具体用什么还是要看手上的资源,你要再不懂可以加我1414383486

网友B:
这个不难,51即可!

网友C:
当然是C52

网友D:
只有51单片机,没有52单片机,常说的C51和C52,一般就指型号而已,不是一个是51单片机,一个是52单片机。像都是汽车,一个是大众,一个是吉利,都能跑,都能完成你的要求。

网友E:
当然是52

网友F:
你熟悉的,是最合适。

网友G:
C52比C51功能多,内存大,运算速度也快

网友H:
对于你这个需求,两者都可以,区别不大

网友H:
对于你的这个需求,两者都可以区别不大,你可以从成本上考虑选适合自己的心意

网友I: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网友J:
我觉得C51好

网友K:
光看后面C51或C52意义不大,要要前面是AT还是STC   。STC的在线编程方式是通过串口,需要一个MAX232 芯片做串口通信电路,AT的是并口编程方式,需要一个74HC244来做并口通信电路

网友L:
C52存储器稍微多点,没什么差别

网友M:
52啊速度快

网友N:
市面没有51了,只有52

网友O:
当初学的什么就用什么呗

网友P:
c52比较好点,毕竟51可能内存不够

网友Q:
C52和C51差不多,看你需求

网友R:
C52吧,反正价格差不多,以后做其他的还能用

网友S:
51和52本质区别不大其实

网友T:
C52比较好

网友U:
都是差不多的单片机,都可以的

网友V:
都可以的,没都多大区别,就是52flah大些

网友W:
用C51吧,毕竟用的多些

网友X:
C52功能相对强大

网友Y:
都可以  对于本科生来说  用来做毕业设计 这两个单片机没有任何的区别  不需要分的这么细致

网友Z:
51和52没有多大的区别,用52的人比较多,

网友AA:
都可以 51便宜 52可以理解为升级版

网友AB:
个人推荐C52

网友AC:
其实51就足够了,52只是存储大了一点点,你这个毕设代码不是很多,都可以的啦。

网友AD:
52是51的升级版

网友AE:
其实在元器件店内买,店主都会说51和52基本没差别的,所以都行

网友AF:
这两款单片机都可以的,

网友AG:
都可以,用C52

网友AH:
都可以用,习惯用哪个,就用哪个。

网友AH:
差不多吧,代码也类似

网友AI(2024-01-22):
两个差不多的

网友AJ:
都可以吧

网友AK:
用国产STC12C5A60S 价格也不贵, 还自带X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