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测量电阻,基于惠斯通的电桥使用方法

楼主(2018-03-16):
我想用惠斯通电桥实现测量电阻,用单片机处理数据,请教大家,这个怎么做的啊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测量电阻与单片机无关,而与你的测量方案有关。 1、如果将电阻转换成电压?要点是稳定、精准。 2、电阻的范围是多大? 3、如果将电压控制在AD所能接受的范围内? 4、测量的精度要求是多少?与AD位数,转换电压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阻与单片机无关,而与你的测量方案有关。 1、如果将电阻转换成电压?要点是稳定、精准。 2、电阻的范 ...

我的重点就是前句!!!,,测量方案就是单桥惠斯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电阻与单片机无关,而与你的测量方案有关。 1、如果将电阻转换成电压?要点是稳定、精准。 2、电阻的范 ...

我想测量的就是100K以下的阻值,想用数字电位器做平衡。这个方案可以实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