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使0.96oled可以显示小数! 求帮助

楼主(2018-03-16):
怎么使oled可以显示小数!

网友A:
具体用来显示什么能方便说下吗? 这边可能有对应程序

网友B(2018-12-29):
显示“.”的方法
OLED.C
//*********************
void OLED_ShowChar(u8 x,u8 y,u8 chr,u8 Char_Size)
{
        unsigned char c=0,i=0;
        c=chr-' ';//
        if(x>128-1){x=0;y=y+2;}
        if(Char_Size ==16)
        {
                OLED_Set_Pos(x,y);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OLED_DATA);//
                OLED_Set_Pos(x,y+1);
                for(i=0;i<8;i++)
                OLED_WR_Byte(F8X16[c*16+i+8],OLED_DATA);//
        }
        else if(Char_Size ==12)
        {
                OLED_Set_Pos(x,y);
                for(i=0;i<6;i++)
                OLED_WR_Byte(F6x8[c*6+i],OLED_DATA);                //
        }
}
MAIN.C
int main(void){
while(1)
        {
OLED_ShowChar(N,I,'.',16);                  //N是需要显示的列;I是需要显示的行
}

网友C(2019-09-29):
void Display_float (unsigned int x,unsigned int y,float num,unsigned char size1)//显示float
{
    unsigned char temp[10];
    sprintf (temp,"%.3f",num);
    OLED_ShowString(x,y,(u8 *)temp,siz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