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用定时器产生脉宽可调PWM的实例

楼主(2018-03-16):
可以方便的产生PWM波,可对直流电机进行调速,也可以调节LCD背光亮度

#include"reg51.h"
sbit out=P2^0;
sbit out1=P2^5;
sbit in1=P2^1;
sbit in2=P2^2;
sbit in3=P2^3;
sbit in4=P2^4;
char T=10;
char cz=9;
char cz1=2;
char count,k;
void main()
{
    out=1;
    TMOD=0x01;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EA=1;
        ET0=1;
        TR0=1;
        in1=1;
        in2=0;
        in3=1;
        in4=0;
        while(1);
}
void pwm_change()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count++;
        k++;
        if(count==cz)
        {
            out=!out;
        }
        else if(count==T)
        {
          out=!out;
          count=0;
        }
        if(k==cz1)
        {
                 out1=!out1;
……………………

网友A:
楼主如果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去了解下其他同款类型单片机里面的自带PWM功能,这样就可以节省一个定时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