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小车用的电源一定要用动力电池吗?还是普通的电池就行?

楼主(2018-03-16):
做小车用的电源一定要用动力电池吗?还是普通的电池就行?

网友A:
说明你未认真看小车电机的手册,也未认真看电池的手册。

网友B:
51就普通电池呀,只需要很小的电压。电机单独供电即可,电机驱动供电10v左右,,,单片机5v左右

网友C:
用动力电池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未认真看小车电机的手册,也未认真看电池的手册。

小车电机是学校发的,没有手册。我到淘宝上买电池的时候,卖家说如果用在动力上就要买动力电池,然后我就买了。目前小车跑的挺快的,但是电池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51就普通电池呀,只需要很小的电压。电机单独供电即可,电机驱动供电10v左右,,,单片机5v左右

但是有一款电池是动力电池,,专门用在小车上。。然后我就听了卖家的话,,买了动力电池

网友D:
动力电池  安全

网友E:
普通电池也行吧

网友F:
做飞机一定要用动力型,小车用容量型的好点,可以跑的远些。

网友G:
只要电池内阻小就能满足要求,除非电机功率特别大时必须使用动力电池

网友H:
个人感觉动力电源好点

网友H:
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感觉要是51普通就行

网友I:
需要看你用什么来控制小车,有些时候加电池需要用稳压模块或者升压降压的模块来对电压进行处理

网友J(2018-11-10):
模型小车不需要动力电池,除非你的小车功率大,才需要用动力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