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写的电梯程序

楼主(2018-03-16):
电梯用到中断,数码管,和现实中电梯有相同的功能,考虑的应该很全了
/**************功能:电梯楼层的控制的显示*******/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fmq=P3^6;                                                                              //蜂鸣器的定义
uchar pg=0, pf=0,g=9,p=0;                                                 //定义  pg存是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pf存按键返回的值
uchar house_code[8]={0};
uchar code dis_playd[11]={0xf9,0xa4,0xb0,0x99,0x92,0x82,
                                                  0xf8,0x80,0xfe,0xbf,0xf7};                 //数组中存有"1~8"、"上-"、“中-”、 “下-”
uchar code dis_playw[3 ]={0x7f,0xbf,0xdf};                          //位选的三位
uchar code key_defin[8 ]={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按键的编
/**************函数声明***************/
void dis_up1();
uchar keyscan();
void dis_down1();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char i)
{
        uchar j=0;
        while(i--)
                for(j=0;j<115;j++)
                ;
}
/*************数码管显示*****************/
void display(uchar k)
{
        P2=dis_playw[0];
        P0=dis_playd[pg];
        delay_1ms(2);
        P0=0xff;
        P2=dis_playw[1];
        P0=dis_playd[k];
        delay_1ms(2);
        P0=0xff;
}
/***************数码管中的延时*************/
void delay_x1(int i)
{
        uchar j=0;
        while(i--)
        {
                for(j=0;j<115;j++)
                {
                        display(g);
                }
    }
}
/*******上升重按键扫描******/
void delay_x(int i)
{
        uchar j=0;
        while(i--)
        {
                for(j=0;j<115;j++)
                {
                        display(g);
                        if(P1!=0xf0)
                        {
                                delay_1ms(10);
                                if(P1!=0xf0)
                                {
                                        pf=keyscan();
                                        if(pf!=p&&pf!=pg)
                                          {
                                                                   dis_up1();

                                          }
                                }
                  }
                }
    }
}
/*******下降重按键扫描******/
void delay_x2(int i)
{
        uchar j=0;
        while(i--)
        {
                for(j=0;j<115;j++)
                {
                        display(g);
                        if(P1!=0xf0)
                        {
                                delay_1ms(10);
                                if(P1!=0xf0)
                                {
                                        pf=keyscan();
                                        if(pf!=p&&pf!=pg)
                                          {
                                                                dis_down1();
                                          }
                                }
                  }
                }
    }
}
/**************产生1KHZ频率声音的函数**************/
void beep(void)
{
        fmq=0;
        delay_1ms(100);
        fmq=1;
        delay_1ms(100);
}
/*************线反转法检测 按下了哪一个键并返回数值         **********/
uchar keyscan()
{
         uchar k1=0,k2=0,k=0,i=0,j=0;
         P1=0xf0;
         if(P1!=0xf0)
         {
                delay_1ms(20);
                if(P1!=0xf0)
                {
                         k1=P1;
                         P1=0x0f;
                         k2=P1;
                         k=k1|k2;
                         for(i=0;i<16;i++)
                         {
                                  if(k==key_defin[i])
                                  {
                                  j=i;
                                  return(j);
                                  }
                         }
                         while(P1!=0x0f)
                      ;
                   }
         }
        return(0);
}
/***********上升嵌套函数 **************/
void dis_up1()
{
        while(pf>pg)
        {
                g=8;
                delay_x1(2);
                pg++;
        }
        g=9;
        display(g);
         beep();
        delay_x1(2);
}
/*********下降套函数 ****************/
void dis_down1()
{
        while(pf<pg)
        {
                g=10;
                delay_x1(2);
                pg--;
        }
        g=9;
        display(g);
         beep();
        delay_x1(2);
}
/****************电梯上升函数**************/
void dis_up()
{
         P1=0xf0;
        while(p>pg)
        {

                g=8;
                delay_x(2);
                pg++;
        }
        g=9;
        display(g);
        beep();
}
/****************电梯下降函数**************/
void dis_down()
{
        while(p<pg)
        {
                g=10;
                delay_x2(2);
                pg--;
        }
        g=9;
        display(9);
        beep();
}

余下自己下载

网友A:
楼主能分享个原理图吗?